发帖庆贺,ATMEGA16控制nrf905短距离无线通信基本成功(附源代码)

楼主(2008-03-25):
发送端代码
接收端代码

感谢hotpower,我是参考了他的C++代码完成的。

楼主:
不好意思,有点忙。电路图其实在源代码中已经有了说明
// SPI pin
#define        PORT_SPI        PORTB
#define        DDR_SPI                DDRB

#define        MOSI                PB5
#define        MISO                PB6
#define        SCK                PB7
#define        SS                PB4

// nRF905 pin
#define        PORT_NRF905        PORTA
#define DDR_NRF905        DDRA
#define PIN_NRF905        PINA

#define TX_EN                PA0
#define        TRX_CE                PA1
#define        PWR_UP                PA2
#define        CD                PA3
#define        AM                PA4
#define        DR                PA

nRF905的使用只需要使用TRX_CE TX_EN PWR_UP CD AM DR等引脚与单片机IO连接即可。其中
TX_EN   输出    设置nRF905工作于发送或接收模式             1 发送  0 接收
TRX_CE  输出    设置nRF905工作于工作模式或standby模式      1 工作  0 standby
PWR_UP  输出    设置nRF905上电                             1 上电  0 Power down 模式

CD      输入    nRF905检测到载波拉高该引脚
AM      输入    nRF905检测到无线数据包与本机地址匹配,拉高该引脚
DR      输入    数据准备就绪,发送或接收数据包完毕拉高该引脚

楼主:
上传nRF905数据手册

网友:
哈哈,谢谢共享!

COOL !

ifree64最近的精品贴子不少啊。赞一个。

楼主:
过奖了,谢谢阿莫置酷。
哈哈,再接再厉

网友:
通信距离多远啊?

网友:
谢谢ifree64共享,自己的调不过,屡败屡战啊!

网友:
要试试nrf了

网友:
这东西不知道抗干扰如何?在变频器上应用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在变频器上估计不行。

网友:
回楼上:我曾见过CC1100好像有类似的retry功能,可靠性要好一些。

网友:
比较感兴趣

网友:
我给同事家安了个用905做通信的遥控器,我在家测试的时候在附近10米转了几遍中间还隔2-3堵墙通信都是正常的,可装在同事家里不知道为什么距离短的很2室1厅的房子不到70平方中间隔一堵墙的时候就有很多死点,接收机是放在卧室里的,在卧室通信时还有个别死点。到客厅的沙发直线距离不到5米通信就很差了,站着的时候通信正常,坐下来就不行了根本通信不了,郁闷的很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有干扰还是小区的房子结构影响通信。最后说明下我家是在乡下不知道是不是城里无线电干扰很严重。
希望知道的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城里无线电干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农村的房屋不是钢架结构,但是城区的是,所以有一定的屏蔽作用

网友:
即便如此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吧,隔了一堵墙半径5米就有很多的死点,一定是哪里出问题了,可是我对无线电方面的知识认识不多,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2008-05-24):
麻烦帮我看看程序哪出问题了?是在楼主提供的程序基础上修改的。调试过程:发射端附一个确定字符串“a”,接受端用LCM1602液晶屏显示接受到的数据。可是通信一直没有实现。补充:我用的是MEGA128+PTR905.已在nRF905.h中改了端口
源程序如下:
发射端程序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nRF905_Config.h"
#include "nRF905.h"
#include <macros.h>

unsigned char ReceiveBuffer[BUF_SIZE];                        // RF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char SendBuffer[BUF_SIZE];                        // RF发送缓冲区
unsigned char ReceiveCount;                                // RF接收缓冲区接收个数
unsigned char SendCount;                                // RF发送缓冲区发送个数

#define xtal 7.3728
//晶振调整 MHz
void _delay_ms(unsigned int ms)                        //毫秒级延时,当改晶振为几M则xtal设为几
{
unsigned int i;
while(ms--)
   {
     for(i=1;i<(unsigned int)(xtal*143-2);i++);
   }
}

void SPI_Init(void)
{
PORT_SPI |= (1<<MOSI)|(1<<MISO)|(1<<SCK)|(1<<SS);  // 设置MOSI和SCK、SS为输出,其他为输入
DDR_SPI  |= (1<<MOSI)|(1<<SCK)|(1<<SS);
SPCR   = (1<<SPE)|(1<<MSTR)|(0<<CPOL)|(0<<SPR0);   // 主机模式,fck/16, SPI方式0
}

unsigned char SPI_ReadWrite(unsigned char cData)
{
        SPDR = cData;
        while(!(SPSR & (1<<SPIF) ));                // 等待SPI发送完毕
        return SPDR;
}

void nRF905_Init(unsigned long nRF_rxaddr)
{
        unsigned char i;
        DDR_NRF905 |= ((1<<TX_EN)|(1<<TRX_CE)|(1<<PWR_UP)|(0<<DR)|(0<<AM)|(0<<CD));
        PORT_NRF905 |= ((0<<TX_EN)|(0<<TRX_CE)|(1<<PWR_UP)|(1<<DR)|(1<<AM)|(1<<CD));

        nRF905_SetConfig(nRF_rxaddr);                                // 初始化nRF905,并设置接收地址
        nRF905_SetReceiveMode();                                 // 设置为接收模式

        /* 发送缓冲区清零 */
        for(i = 0; i < BUF_SIZE; ++i)
        {SendBuffer = 0;}
}

unsigned char nRF905_ReadStatus(void)
{
        unsigned char val;
        CLR_SS();                                        // 打开SPI
        val = SPI_ReadWrite(RC);                        // 读状态
        SET_SS();                                        // 关闭SPI
        return val;
}

void nRF905_SetSendMode(void)
{
        _delay_ms(1);
        SET_TX_EN();                                        // 设置为发送模式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_delay_ms(1);
        CLR_TRX_CE();                                        // 待机PORTD &= ~(1<<TRX_CE);
        _delay_ms(1);
}

void nRF905_SetReceiveMode(void)
{
        asm("nop");
        asm("nop");
        asm("nop");
        CLR_TX_EN();                                        // 设置为接收模式
        asm("nop");
        _delay_ms(1);
        SET_TRX_CE();                                        // 使能接收
        asm("nop");
        asm("nop");
        asm("nop");
        _delay_ms(1);

}

void nRF905_SendStart(void)
{
        SET_TRX_CE();                                        // 开始发送
        _delay_ms(10);
        while(DR!=1);
        CLR_TRX_CE();                                        // 待机模式
}

void nRF905_SetConfig(unsigned long nRFAddr)                //配置nRF905
{
        CLR_TRX_CE();                                        //设置nRF905为待机方式
        asm("nop");

        CLR_SS();                                        //打开SPI
        // 配置字总共10个字节
        SPI_ReadWrite(WC);                                // Write config command
        SPI_ReadWrite(CH_NO_BYTE);                       // 中心频率低8位
        SPI_ReadWrite(PA_PWR_10dBm | HFREQ_PLL_433MHz);         // 发射+10dBm,发射频率433MHz,中心频率第9位=0
        SPI_ReadWrite(TX_AFW_4BYTE | RX_AFW_4BYTE);             // 接收地址宽度4字节,发送地址宽度4字节  0100 0100
        SPI_ReadWrite(RX_PW_32BYTE);                            // 接收数据宽度32字节
        SPI_ReadWrite(TX_PW_32BYTE);                            // 发送数据宽度32字节
        SPI_ReadWrite((nRFAddr >> 24));                  // 接收有效地址第1字节
        SPI_ReadWrite((nRFAddr >> 16) & 0xff);           // 接收有效地址第2字节
        SPI_ReadWrite((nRFAddr >> 8) & 0xff);            // 接收有效地址第3字节
        SPI_ReadWrite(nRFAddr & 0xff);                   // 接收有效地址第4字节
        SPI_ReadWrite(CRC16_EN | XOF_16MHz);                    // CRC16模式使能,晶体振荡器频率16MHz
        SET_SS();                                        // 关闭SPI

        if ( PORT_NRF905 & (1 << TX_EN) )                //再回到原来的无线收发模式
        {
                CLR_TRX_CE();                                //设置nRF905为待机方式
        }
        else
        {
                SET_TRX_CE();                                //设置nRF905为工作方式
        }

}

/* 参数为接收端的地址,即:发送给谁? */
void nRF905_SendPacket(unsigned long nRF_rxaddr)
{
        unsigned char i;
        if( (PIN_NRF905 & ((1<<CD)|(1<<AM)|(1<<DR))) == 0 )        // 周边无射频信号
        {
                nRF905_SetSendMode();
                //LED_ON();

                asm("nop");
                asm("nop");
                asm("nop");
                _delay_ms(1);

                CLR_SS();
                SPI_ReadWrite(WTA);                                // 写发送地址
                SPI_ReadWrite((nRF_rxaddr >> 24));                  // 接收有效地址第1字节
                SPI_ReadWrite((nRF_rxaddr >> 16) & 0xff);           // 接收有效地址第2字节
                SPI_ReadWrite((nRF_rxaddr >> 8) & 0xff);            // 接收有效地址第3字节
                SPI_ReadWrite(nRF_rxaddr & 0xff);                   // 接收有效地址第4字节
                SET_SS();

                asm("nop");
                asm("nop");
                asm("nop");

                CLR_SS();
                SPI_ReadWrite(WTP);
                for( i = 0; i < 32; ++i )
                {
                        SPI_ReadWrite(SendBuffer);
                }
                SET_SS();

                SendCount = 32;
                nRF905_SendStart();                                        // 开始发送
                nRF905_SetReceiveMode();                        // 发送完毕回到接收模式
                //LED_OFF();
        }
}

/* 发送端代码 */
//----------------------------------------------------------------------------------
void main()
{
  char SendBuffer[32]="a";
    SPI_Init();
        nRF905_Init(RX_ADDRESS);

        /* ****************************
         * 发送数据包格式如下
         * 0xaa length B0 B1 B2 ... Bn 0x55
         *******************************/
        /*SendBuffer[0] = 0xaa;
        SendBuffer[1] = 2;                // 数据包大小 2
        SendBuffer[2] = 0x12;
        SendBuffer[3] = 0xab;
        SendBuffer[4] = 0x55;   */

        while(1)
        {

//液晶显示程序
  CLI();
  DDRD = 0X00;
  PORTD = 0XFF;
  EIMSK = 0b00000001;
  EIFR = 0Xff;
  EICRA = 0X00;
  EICRB = 0X00;
  SEI();
     PORTA = 0X00;
     DDRA = 0X02;
     DDRD |= LCD_DATA;
     DDRC |= LCD_RS | LCD_EN;
         LCD_EN_PORT &= ~LCD_EN;      //EN=0
         LCD_init();
         LCD_write_char(0,0x01);  //显示清屏
                 delay_nms(2);
                  LCD_write_string(1,0,"Transmitting...");
                  LCD_write_string(7,1,SendBuffer);

                /*if( flag == 1 )
                {
                        nRF905_SendPacket(RX_ADDRESS);
                        flag = 0;
                }
                if( PIN_NRF905 & (1<<DR) )
                {
                        nRF905_ReceivePacket();
                        if( ReceiveBuffer[0] == 0x55 )
                        {
                                flag = 1;
                                ReceiveBuffer[0] = 0;
                        }
                }        */
                nRF905_SendPacket(TX_ADDRESS);
                _delay_ms(1000);
        }
}

接受端程序如下: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nRF905_Config.h"
#include "nRF905.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math.h>   //液
#include <stdio.h>  //晶
#include "1602LCD.h"//屏
#include <stdlib.h> //应
#include <string.h> //用

unsigned char ReceiveBuffer[BUF_SIZE];                        // RF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char ReceiveCount;                                // RF接收缓冲区接收个数
unsigned char SendCount;                                // RF发送缓冲区发送个数

#define xtal 7.3728
//晶振调整 MHz
void _delay_ms(unsigned int ms)                        //毫秒级延时,当改晶振为几M则xtal设为几
{
    unsigned int i;
    while(ms--)
   {
     for(i=1;i<(unsigned int)(xtal*143-2);i++);
   }
}

void SPI_Init(void)
{
        PORT_SPI |= (1<<MOSI)|(1<<MISO)|(1<<SCK)|(1<<SS);  // 设置MOSI和SCK、SS为输出,其他为输入
        DDR_SPI  |= (1<<MOSI)|(1<<SCK)|(1<<SS);
        SPCR   = (1<<SPE)|(1<<MSTR)|(0<<CPOL)|(0<<SPR0);   // 主机模式,fck/16, SPI方式0
}

unsigned char SPI_ReadWrite(unsigned char cData)
{
        SPDR = cData;
        while(!(SPSR & (1<<SPIF) ))        ;                // 等待SPI发送完毕
        return SPDR;
}

void nRF905_Init(unsigned long nRF_rxaddr)
{
        unsigned char i;
        DDR_NRF905 |= ((1<<TX_EN)|(1<<TRX_CE)|(1<<PWR_UP)|(0<<DR)|(0<<AM)|(0<<CD));
        PORT_NRF905 |= ((0<<TX_EN)|(0<<TRX_CE)|(1<<PWR_UP)|(1<<DR)|(1<<AM)|(1<<CD));
        nRF905_SetConfig(nRF_rxaddr);                                // 初始化nRF905,并设置接收地址
        /* 接收缓冲区清零 */
        for(i = 0; i < BUF_SIZE; ++i)
        {
        ReceiveBuffer = 0;
        }
}

unsigned char nRF905_ReadStatus(void)
{
        unsigned char val;
        CLR_SS();                                        // 打开SPI
        val = SPI_ReadWrite(RC);                        // 读状态
        SET_SS();                                        // 关闭SPI
        return val;
}

void nRF905_SetSendMode(void)
{
        _delay_ms(1);
        SET_TX_EN();                                        // 设置为发送模式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_delay_ms(1);
        CLR_TRX_CE();                                        // 待机PORTD &= ~(1<<TRX_CE);
        _delay_ms(1);
}

void nRF905_SetReceiveMode(void)
{        asm("nop");
        asm("nop");
        asm("nop");
        CLR_TX_EN();                                        // 设置为接收模式
        asm("nop");
        _delay_ms(1);
        SET_TRX_CE();                                        // 使能接收
        asm("nop");
        asm("nop");
        asm("nop");
        _delay_ms(1);
}

void nRF905_SendStart(void)
{
        SET_TRX_CE();                                        // 开始发送
        _delay_ms(10);                                        // while(DR!=1);
        CLR_TRX_CE();                                        // 待机模式
}

void nRF905_SetConfig(unsigned long nRFAddr)                //配置nRF905
{
        CLR_TRX_CE();                                        //设置nRF905为待机方式
        asm("nop");
        CLR_SS();                                        //打开SPI
        // 配置字总共10个字节
        SPI_ReadWrite(WC);                                // Write config command
        SPI_ReadWrite(CH_NO_BYTE);                       // 中心频率低8位
        SPI_ReadWrite(PA_PWR_10dBm | HFREQ_PLL_433MHz);         // 发射+10dBm,发射频率433MHz,中心频率第9位=0
        SPI_ReadWrite(TX_AFW_4BYTE | RX_AFW_4BYTE);             // 接收地址宽度4字节,发送地址宽度4字节  0100 0100
        SPI_ReadWrite(RX_PW_32BYTE);                            // 接收数据宽度32字节
        SPI_ReadWrite(TX_PW_32BYTE);                            // 发送数据宽度32字节
        SPI_ReadWrite((nRFAddr >> 24));                           // 接收有效地址第1字节
        SPI_ReadWrite((nRFAddr >> 16) & 0xff);           // 接收有效地址第2字节
        SPI_ReadWrite((nRFAddr >> 8) & 0xff);            // 接收有效地址第3字节
        SPI_ReadWrite(nRFAddr & 0xff);                   // 接收有效地址第4字节
        SPI_ReadWrite(CRC16_EN | XOF_16MHz);                    // CRC16模式使能,晶体振荡器频率16MHz
        SET_SS();                                        // 关闭SPI

        if ( PORT_NRF905 & (1 << TX_EN) )                //再回到原来的无线收发模式
        {
                CLR_TRX_CE();                                //设置nRF905为待机方式
        }
        else
        {
                SET_TRX_CE();                                //设置nRF905为工作方式
        }
}

void nRF905_ReceivePacket(void)
{
        unsigned char i;
        nRF905_SetReceiveMode();                        // 设置接收模式
        // CD=1且AM=0,DR=0
        if(   ( PIN_NRF905 & (1<<CD) )        && ((PIND & ((1<<AM)|(1<<DR)) ) == 0) )
        {
                CLR_TRX_CE();                                // 待机模式
                asm("nop");
                CLR_SS();
                SPI_ReadWrite(RRP);
                for(i = 0; i < 32; ++i)
                {
                        ReceiveBuffer = SPI_ReadWrite(0xff);
                }
                SET_SS();
                while(PIN_NRF905 & ((1<<AM)|(1<<DR)) );                // 等待
                ReceiveCount = 32;
                SET_TRX_CE();
//                LED_ON();
        }
}

/* 接收端代码 */
void main(void)
{        SPI_Init();
        nRF905_Init(RX_ADDRESS);

  //液晶显示程序
  CLI();
  DDRD = 0X00;
  PORTD = 0XFF;
  EIMSK = 0b00000001;
  EIFR = 0Xff;
  EICRA = 0X00;
  EICRB = 0X00;
  SEI();
     PORTA = 0X00;
     DDRA = 0X02;
     DDRD |= LCD_DATA;
     DDRC |= LCD_RS | LCD_EN;
         LCD_EN_PORT &= ~LCD_EN;      //EN=0
         LCD_init();
         LCD_write_char(0,0x01);  //显示清屏
                 delay_nms(2);
                 LCD_write_string(2,0,"Receiving...");

        while(1){
                if( PIN_NRF905 & (1<<DR) )
                {
                        nRF905_ReceivePacket();
                        LCD_write_string(6,1,"a");
                }
        }
}

网友:
哪出问题了?

网友(2009-07-02):
10个寄存器介绍 (原文件名:905-10个寄存器介绍.JPG)

905-SPI读写时序 (原文件名:905-SPI读写时序.JPG)

905-SPI读写指令 (原文件名:905-SPI读写指令.JPG)

905-各寄存器序列 (原文件名:905-各寄存器序列.JPG)

905频率计算介绍 (原文件名:905频率计算介绍.JPG)

905频率计算介绍 (原文件名:905-905频率计算介绍.JPG)

905文档精简 (原文件名:905-数据接收流程图.JPG)

NRF2401 NRF24L01 NRF905 RF903 CC1100 CC2500 CC1020等主流短距离无线技术介绍及应用指南
http://shop35079098.taobao.com/shop/xshop/wui_page-15620063.htm

NRF905基本特性:
=================================================================================
工作电压:1.9-3.6V
调制方式: GFSK
接收灵敏度:-100dBm
最大发射功率: 10mW (+10dBm)
最大传输数率:50kbps
瞬间最大工作电流: <30mA
工作频率:(422.4-473.5MHZ)
=================================================================================
接收发送功能合一,收发完成中断标志
433/868/915工作频段,433MHZ开放ISM频段可免许使用
最高发射速率50KBPS,10dbm发射功率条件下,配置外置鞭状天线有效通信距离在300米左右。
室内通信良好通信效果,4层之间可实现有效通信,抗干扰性能强,很强的扰障碍穿透性能。
单次最多可发送接收32字节,并可软件设置发送/接收缓冲区大小2/4/8/16/32字节
170个频道,可实现多点网络通讯,结合TDMA-CDMA-FDMA原理,实现无线网络通讯。
内置硬件8/16位CRC校验,数据传输可*稳定,降低系统开发难度,。
1.9-3.6V工作,低功耗,待机模式仅2.5uA.
内置SPI接口,最高SPI时钟可大10M,也可通过I/O口模拟SPI实现。
NRF905模块应用领域:
车辆监控、遥控、遥测、小型无线网络、无线抄表、门禁系统、小区传呼、工业数据采集系统、
无线标签、身份识别、非接触RF智能卡、小型无线数据终端、安全防火系统、无线遥控系统、
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机器人控制、无线232数据通信、无线485/422数据通信等。
===================================================================================
微功率(10mW)NRF905模块开发文档:http://www.newmsg.com/products/NewMsg-RF905.pdf
中功率(100mW)NRF905模块开发文档:http://www.newmsg.com/Products/NewMsg-RFC30F.pdf
大功率(1W)NRF905模块开发文档:http://www.newmsg.com/Products/NewMsg-RFC27A.pdf

网友(2010-02-05):
mark  手头正好有5片905的片子  因为没有电路图 没有代码可以参考 自己水平又不够  一直闲置着

等下载服务器维修好了之后 希望lZ把电路图也放上来 谢谢啦!

网友:
let me see..参考下,谢谢!

网友(2010-07-20):
很感兴趣!!~~

网友:
mark,最近无线传输很火啊

网友:
楼主,电路图能不能发给我啊,sunshinecyh@163.com ,谢谢

网友(2010-10-20):
好东东啊,感谢啊,在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最远多远啊

网友:
MARK,ATMEGA16+NRF905!

网友(2011-03-28):
回复 楼主:

我也求个电路图啊 刚开始学做这个 上网问了问 他们说nrf905不能直接接入开发板 是这样吗?我邮箱********@163.com 求指导!!!

站长阿莫提示:本论坛不提倡使用QQ等私下沟通技术问题,也禁止QQ群讨论。我们这里的资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大家的无私贡献才有今天的成就。

网友:
站长阿莫提示:本论坛不提倡使用QQ等私下沟通技术问题,也禁止QQ群讨论。我们这里的资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大家的无私贡献才有今天的成就。

网友(2011-06-25):
而433M只是ISM的规定的第一个区域可用啊
中国是属于第三个区域,按理是不可用的!!!?

网友(2011-11-25):
我想问一下,mega16与905能不能直接相连?如果要加限流电阻的话要加多大的电阻?

网友(2012-12-31):
搞了两天就是接收不到  郁闷中

网友:
谢谢楼主!!有个参考,最近在做

网友(2013-04-14):
恩恩 很好 谢谢分享

网友(2014-02-13):
非常感谢,已经成功移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