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雕刻机项目的一个新想法:将Z轴雕刻刀换成油性笔直接绘制敷铜板

楼主(2008-03-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油性笔迹泡到腐蚀液中很快就不行了。我补过曝光过度的板子,没有用!

网友:
笔头不耐折磨,要多准备几支才行。

网友:
暴露在空气中,记号笔很快就干了。

网友:
喷墨打印机的连续供墨系统不知能否胜任?那种墨水也有防水的。

网友:
阿莫 可以参考下写布机用的写字笔

网友:
我试过用油性笔补热转印的PCB线路,发现到腐蚀时就溶解了
可以考虑用邦定胶,类似于点胶,z轴上绑一个点胶瓶。可能很难做的很细线路

网友:
那要搞个喷绘机,比用雕刻机抢夺了

网友:
看这个:

http://techref.massmind.org/techref/pcb/etch/directinkjetresist.htm

喷墨打印机直接打印PCB板

去年我就关注了一阵,
有几个难点:
1,油墨,普通的是肯定没法固定在板子上的.
2:打印机,要改造,见过国内有改利盟打印机,用来打印瓷像的(直接打在瓷砖上).

网友:
我觉得还是直接打印比较爽

http://www.liaomin.com/index.asp
这是卖瓷像机的,
不过他的流程有些怪,是些把水一样的东西打在瓷像上,然后再用粉喷上去,然后再固化,

他这个水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打在PCB板,不知能不能耐腐蚀.

网友:
感觉搞这个玩意做电路板还不如花1、2000元买台激光打印机+过塑机用热转印,或者将喷墨打印机改装(能直接打印光盘那种像平推式的)后用防水墨水直接打印到PCB上。

或者DIY一台能直接打印PCB的喷墨打印机更适合搞电子的人动手,雕刻机主要玩的是机械,似乎跟这个网站关系远了点。

在网上看到国外有人DIY的3D打印机,可以用砂糖作原料打印出想要的3D形状,而且据说用于制作PCB的打印机也有人在做,是直接将金属导电胶状物打印到PCB基板上,然后固化就可以了

网友:
绘制肯定是不行的,笔尖的粗细就很是问题,太细对于大块敷铜绘制太慢,太粗对细线又画不了,如果仅仅是绘制那还不如热转印呢。
雕刻的好处就是不用腐蚀一次直接出成品。

网友:
只为喷绘的话改造打印机更合适,便宜

网友:
【11楼】 wxws 介绍的老外作品不错,喷打也能自制PCB

网友:
喷打也有个问题,覆铜板不平整怎么办?我们这里市面上卖的很多覆铜板都是弯曲不平的。

网友:
我觉得改喷墨打印机好一些

网友:
这类似于绘图仪,强项是画轮廓线,填充比较费事。最快捷的方式还是喷墨打印,就像前不久的那个食物打印机。关键是要有既防腐又适合打印头的油墨。

网友:
有人推荐了一种新做法,个人感觉可行性挺高。也许刻板,钻孔可以一次性完成,可以避免了两次操作的误差.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20231&page=1

网友:
大学有个老师, 直接用毛笔绘制,超快!

网友:
好主意,不过能画多细的线? 还有线的上下毛刺会不会腐蚀的时候。。。。

网友(2008-05-04):
绘铜萡线路感觉不是很好用,不如转印。但装支白色的记号笔绘制元器件面的图形、符号不错,改制的喷墨机用绿色或其他颜色将铜萡面除焊点外全部喷一层,这样业余的制作的板子也好看点

网友:
N多年前,直接用毛笔+油漆在板上画.

网友:
“N年前”是多少年啊  我们上一届的师哥师姐们实训时还用“毛笔+油漆” 到我们实训时“制版”直接省略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直接打印pcb方便,然后腐蚀,雕刻机雕板型和打孔,最好具有自动换刀功能

网友:
我用过印衣的,是难洗掉,不过那是用在R210打印机上的,有连供,当时因为色彩不好放弃了

网友:
方法是绝对可行的,我原来有一台罗兰的笔式绘图仪。我作了个笔套装个进口的油性笔直接在电路板上画pcb,再腐蚀,效果还可以。由于绘图仪的速度太快,线条不是很浓,如果可以改变速度的(如我们要做的雕刻机)话,效果一定会很好了,关键是要用好的进口的那种油性笔。还有就是,笔头可能要加个弹性的装置,兼顾笔和板接触的压力大小合适和墨水不扩散!我的绘图仪z轴是个电磁铁的,下来的距离是固定的。

网友:
RS有一种这样的笔,50多元

网友:
我觉得用笔绘,不如把PCB涂感光膜用激光笔绘

网友:
关键5是画不了细的。

网友(2008-12-02):
那线的大小不同?怎么画啊?

网友:
上海英威墨水

UV光固化墨水

不知是否有喷墨先驱尝试过

http://www.inkwin.cn/indexch.asp

网友:
好像就是邮购部那种油漆笔

网友:
很不错的想法,基于雕刻机,我们可以做出很多有意思的东东。

网友:
Chunk 大大

这种墨水, 十分有用

问题

1)        国内, 例如淘宝, 那处有卖?

2)        这种墨水适用于 XAAR 墨头, 是否可用于epson 头?

网友:
我早就推荐过墨水了。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2221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hunk&bbs_id=9999

网友:
关键是油墨,如果有合适的油墨,喷墨PCB打印机早就普及了

网友:
笔的粗细可以用几支的。搞个类似CNC 的换刀机构就可以了。

网友:
加个点胶筒点UV胶水试下

网友:
【楼主位】 armok 阿莫

方案是可行的。

下面这个图中间的蓝色是我用蓝色油性记号笔画的,旁边的走线也用记号笔修过。盐酸+双氧水没问题。用酒精倒可以很容易擦去。

网友:
我推荐:三菱的油漆笔。

网友(2010-05-21):
金属导电胶状物打印到PCB基板上,然后固化就可以了

有~~~钱景

网友:
其实你们都错了.

最简单的方案就是直接把铜水打印在 PCB 板上,绝对够创意,

看着滚烫的铜水烧在 PCB 板上,听着一阵阵的哧哧声,看着冒烟的PCB 板,那才叫一个爽.

网友:
台湾雄师奇异笔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金属导电胶状物打印到pcb基板上,然后固化就可以了
有~~~钱景

见过一种导电笔,液体是胶水+极细的银粉。效果很不错,不过怎么用锡焊接啊!一碰就溶掉了!看来要用含银锡丝了!

网友:
http://techref.massmind.org/techref/pcb/direct-inkjet-metal-traces.htm

用银粉的.

网友:
喷墨??我有一个想法,那位高手能把打印机的送纸方式由卷轴式改成平行运行方式,这样就可以直接在覆铜板上喷线路图了!!!

网友:
打印机改平面绘图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