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uilder中,用MSCOMM32控件来收串口数据,上位机接显示的都是ASCII码,请问如何显示

楼主(2008-03-25):
如题,请用过的高手帮忙回答一下,迷惑了好久了!

网友:
俺是这样解决的

    char          HEX[]              ={"0123456789ABCDEF"};

    ListBoxMain->Items->Add(String("")+ "0x" + HEX[plainttext[0]>>4] + HEX[plainttext[0] & 0x0F] + ","
                                      + "0x" + HEX[plainttext[1]>>4]  + HEX[plainttext[1] & 0x0F] + ","
                                      + "0x" + HEX[plainttext[2]>>4]  + HEX[plainttext[2] & 0x0F] + ","
                                      + "0x" + HEX[plainttext[3]>>4]  + HEX[plainttext[3] & 0x0F] + ","
                                      + "0x" + HEX[plainttext[4]>>4]  + HEX[plainttext[4] & 0x0F] + ","
                                      + "0x" + HEX[plainttext[5]>>4]  + HEX[plainttext[5] & 0x0F] + ","
                                      + "0x" + HEX[plainttext[6]>>4]  + HEX[plainttext[6] & 0x0F] + ","
                                      + "0x" + HEX[plainttext[7]>>4]  + HEX[plainttext[7] & 0x0F] + ","
                                      + "0x" + HEX[plainttext[8]>>4]  + HEX[plainttext[8] & 0x0F] + ","
                                      + "0x" + HEX[plainttext[9]>>4]  + HEX[plainttext[9] & 0x0F] + ","
                                      + "0x" + HEX[plainttext[10]>>4] + HEX[plainttext[0] & 0x0F] + ","
                                      + "0x" + HEX[plainttext[11]>>4] + HEX[plainttext[11] & 0x0F] + ","
                                      + "0x" + HEX[plainttext[12]>>4] + HEX[plainttext[12] & 0x0F] + ","
                                      + "0x" + HEX[plainttext[13]>>4] + HEX[plainttext[13] & 0x0F] + ","
                                      + "0x" + HEX[plainttext[14]>>4] + HEX[plainttext[14] & 0x0F] + ","
                                      + "0x" + HEX[plainttext[15]>>4] + HEX[plainttext[15] & 0x0F]);

楼主:
那么如何显示十进制数或者符点数?

楼主:
请问是不是所有的控件(MSCOMM,SPCOMM,COMPORT)接收到的单片机发来的十六进制数据都是ASICC码,那么要想显示实际单片机发来的数值,比如十进制或者浮点数是不是都要处理?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恐怕都得自己转,或者在下位机转,其实都差不多

你的头像很红很暴力

楼主:
好的,谢谢,.ASCII码有没有转成十六进制的好的方法?比如公式什么的?看到二楼的一大串,就没勇气看完/

网友:
俺懒,为了省事,你写个子函数就不长了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能请你解释一下吗?
plainttext[0]>>4 + plainttext[0] & 0x0F是什么意思?
刚学不懂你写的意思?谢谢

网友:
unsigned char Buf[n];

      //16进制
          IntToHex(Buf[n],2)
      //10进制
       IntToStr(Buf[n])
       //10字符
          本身就是

显示的话直接往一个ansistring上加,然后在memo什么的add

网友:
AnsiString s;
s += IntToHex(TmpData[j],2);     //转为16进制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