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在C++BUILDER中如何实现dephi中的Ord()函数

楼主(2008-03-25):
谢谢,如题

网友:
既然会delphi,为什么还用cb呢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会DELPHI,我是在网上看到有这个功能,可以得到ASCII码的值,BC中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函数.楼上的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
bcb中不用,直接强制类型转换就行,甚至自动转换也没问题。

楼主:
我只知道在C语言中的强制转换.C++中我还不敢确定,请你指点一下.如下面这句DEPHI中的语句,如何转成C++中的语句.谢谢
x=Ord(c)-Ord('A')+10;

网友:
pascal 语言是强类型,尽管char中存放的也是字符的ascii码,但数据类型char 和integer是不兼容的,所以char转成integer要用ord,但在C和C++中char和int是相容的,可以直接赋值 :

x 为int(integer)类型
c 为char 类型

pascal:

      x=Ord(c)-Ord('A')+10;

C/C++:

      x = c - 'A' + 10;

楼主:
谢谢各位好友帮忙,已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