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teus自动关了

楼主(2008-03-25):
如题,proteus运行一段时间,自动就关了,怎么回事呢?

楼主:
把key换了,proteus就打不开了啊!!

网友(2009-04-27):
破解不完整,7.1SP2用这个PJ   我用的是7。1那用哪个也出现自动关了,请,天外飞雪指教?  谢谢

网友:
应该是软件本身破解不好 多找几个试一试

网友(2009-06-17):
我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