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原(LY)雕刻机龙门架组装详解图

楼主(2008-03-25):
后记:关于鹿原的雕刻机的相关链接

应鹿原老板要求,用我们新购买的摄影器材,分析鹿机机型的光轴与丝杆质量
行业动态:被我们指出丝杆、光轴、电机温度存在严重问题,鹿原机从2800元降到了800元。不知鹿原如何向以前高价购机的客户交待
昨天在RF专家Momo处,偶然看到一台鹿原最高端的机型LY4535C,光轴的质量证明了鹿老板又说谎了

本文为原创。

冒着拆散后,可能无法拼装或拼装好后不能工作的风险,我将样品雕刻机全部的机械部件,分散成最小的零件单位拆了下来。

下面的图片记录如何一步一步的将龙门架组装起来,供大家参考。

亲自动手拆装后,才发觉制作龙门架比想像中要复杂 :)

001 从Y轴(最底部)的步进电机开始装

002 电机的品牌与参数,国产的

003 装配在Y轴电机上的配件

004 这些东东准备要安装在一起啦

至此,Y轴及雕刻平台已经组装完成

022 X轴的部件与装配与Y轴差不多,我就一次性装起来啦

至此,X轴及雕刻平台已经组装完成

031 装到这里才发现,龙门架先要拆下来,否则无法装配Z轴电机部件
042 龙门架组装完成了!

043 有四组电机线,其中三个是步进电机,另一个是直流电机

Z轴也装配好了。 大功告成!

网友:
阿莫的是简单龙门铣,给大家开开眼,我们数控行业的产品1

网友:
一直有个问题。我需要经常在一块镀锌铁板或者是铝板上进行边缘切割,或者是打孔,圆孔和方孔,板的厚度最大2mm。
这种雕刻机能实现吗?我不量产,经常就做几个。

楼主:
【3楼】 Appcat ,

制作一只加强型的肯定没有问题 :) 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真的是使用普通丝杆的!

网友:
2楼的太强了,直接铣个车出来。

这家伙真大,开眼!

网友:
普通丝杆精度不行,要用滚珠丝杠。

网友:
TO:highnose
还有更多更强的图片我还没上传。

网友:
我的单位也哟个和楼上的图类似的,基本一样大。是台湾产的。精度0.001单位,多少没注意看,显示就这么多尾数。3轴全自动的。

楼主:
终于将底盘装配好,图片更新到021啦。 庆祝一下。

网友:
哗,那台脏兮兮的东西洗白白了还几养眼的。

楼主:
脏兮兮的东西全部转移到我手上了。我今天洗了不下10次手了 :(

养眼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今天的照片全部是在我们的专业摄影房内拍摄的。

网友:
是啊,在摄影中光源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阿莫打算什么时候去做这些铁疙瘩啊,搭顺风车做一套。

楼主:
【16楼】 yerdak 大戈,

正在动手啦。。 这是我们网站最近的一个主打开源项目,从我这两天的资料收集与整理的力度,就知道,这一次不是试探性的了。

X 轴装配完成。 再装Z轴就大功告成了!

网友:
阿莫大哥,哪里有得卖?想搞一台玩玩?不知多少钱?

网友:
顶 ,哈哈 ARMOK 太敬业了。

楼主:
【18楼】 wenxusun ,

我们的开源活动,会为大家解决制作上的问题。 请耐心等待 :)

网友:
建议阿莫做个能铣铁板的“加强型”雕刻机,方便使用者制作机箱之类的工作.

另外可以对随此项目有意自己制作雕刻机的网友进行各类部件采购意向性统计,以便阿莫寻找外协加工单位时对加工数量有个大致的估计.

楼主:
【21楼】 wxyujz ,

1。开源活动的意义,是将大家能共享我们的资料,快速进入到这个领域。 它的目的不是设计出实用性的产品。所以,“加强”型可以作为自己入门后的更进一步课题。 另外“加强”型意味着更大的制作成本,这不是普通网友能接受的。所以我们会定位于一个价格比较低的方案。

2。大家很现实。买一本马老师的书,我们这里比外面贵2元,也会在外面买。所以,这类价格较贵,并且由于质量用料不同可能导致差价较大的零件加工,根本不可能预订。 我们网站既然要搞这个开源活动,就已经做好在这里投钱并且可能会亏本的准备。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购买我们邮购部提供的雕刻机配件,如果觉得贵可以自行制作或在外面购买。  我们搞这类开源项目的目标是搞活论坛的气氛,让我们网站向国内第一的综合电子网站更进一步。 所以这个项目是否盈利并不是我要考虑的。

网友:
就怕阿莫装好后精度严重下降哈。

楼主:
【23楼】 hemjidn ,

我要拆一次,并重新组装起来的原因,就是看看它的机械加工精度。 结果是勉强合格。

我的装配效果,肯定会比原厂要好 :)

网友:
期待中,流口水中,哈哈
什么时候开始供应啊,呵呵,我这里没地方加工这些东西呢

正好可以试试公司的CNC控制器的效果

网友:
X产的东西精度取决于工人.只能说“落后”

楼主:
【27楼】 hemjidn ,

该机品机明显是手工零件加工的。所以精度差, 一致性也差。

如果我们运营得法,可以形成批量,使用数控机械等批量加工,精度将会大为提高。所以,批量其实也是决定了质量的。

楼主:
已经全部装配并拍摄完成。

网友:
好像也不是很复杂……批量做成本能降到一千以下不?

楼主:
【30楼】 lfkkk126  ,

看批量是多大了。如果你肯下几十台的订单,找人批量做,应能在1000元以下。 如果是1000台,还会低很多,甚至500元也有可能。

但如果你只是订几台,能做到1500元已经很不错。因为大批量做可以使用较先进的设备,而小批量只能手工。

网友:
呵呵~~阿莫要小心。鹿原有申请专利的。
还有例如THK类的滚轴丝杆滑台一拆会有一堆滚轴掉出来的,即使装回去也没用了。
鹿原是用双螺母消回差,拆了还能装回去。

楼主:
【32楼】 xcm_gz ,

不用担心。我们肯定会改结构的。我拆了这台机,发现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我们全部修改成新版本,就已经不怕专利了 :)

鹿原的可以拆,但装回去时,我仍发现有掉1-2粒小珠的情况。不过不影响使用 :)

网友:
别掉一两个部件就成,呵呵

楼主:
【34楼】 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 ,

我每拆一部,都会拍照记录,所以,一个垫片都没有丢失 :)

网友:
建议阿莫先做下面这个
图片来源于磁动力

网友:
呵呵,用雕面板不错

网友:
一直有个不明白的地方,看切削电极就一根光轴出来,刀具是怎么安装上去的,用普通铣刀可以不?
买了一个几十块钱的手钻打孔,装不同直径的麻花钻要换夹头,因为主轴、夹头的精度都比较低,所以钻头晃得厉害,对大多数DIY电路板的,一台好“钻床”就能解决大问题,偶尔做几片用数控钻确实浪费,但小手钻又太不专业……。

网友:
估计阿莫忽视了http://hiphotos.baidu.com/diycnc/pic/item/cb35180f52d164276059f3d4.jpg

楼主:
【39楼】 hemjidn ,【38楼】 favr

我感觉这种活动夹具的精度会比较低。 LY的是使用固定安装尺寸的刀具,刀锋当然可以有不同,但固定头是一样尺寸的。这样精度会较高。

网友:
赫赫,这么拆人家机器,我等爱好者固然看的过瘾,我估计鹿原的人看着不高兴了。。。讲一个搞笑的事情,我记得我去鹿原买他的小机器,他的一个伙计赫然拿着磁动力网友的一个什么什么并口调试器在给我调试机器,其实电子论坛就这么好地方,我敢打赌可能有鹿原的工程师,上咱的ouravr.

楼主:
【41楼】 hitsxg ,

如果鹿原投诉我们,我就会这样解释:

1。鹿原的双螺母消回差的部件用料太差,Y轴的部件已经损坏。
2。鹿原的步进电机质量太差,Z轴的电机已经短路不能使用。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提供样机的网友可以做证。

而鹿原,竟然不肯为这种售价2800元的机型提供任何的技术支持与服务。所以,用户只能自行拆开维修了。

由于担心维修过程中拆开机器不能恢复原样,所以需要拍照记录,告诉大家如何维修这台机器。

另:我个人觉得鹿原的这台机器,其实99%甚至是100%抄自磁动力或其它网站的开源资料。它凭什么投诉我们?

网友:
磁动力的结构也有很多借鉴国外cnc的资料.软件基本上都是d版的.

楼主:
【43楼】 heky ,

是的,本来就是开源的东东,我们只是将它整理与验证一下。然后再进行二次开发与提高。 鹿原的只是最简单的方式,连单片机也没有。所以,版权也不是鹿原的。甚至它申请的专利,也可以投诉到专利局取消。

网友:
LY把偷来的技术申请专利,真无耻。庆幸当时没买。

网友:
这个开源活动很好啊,我也打算到时候买一套自己回来DIY一下~~

网友:
雕刻机与铣床是两回事,要想高精度,最简便的方法是买台微型铣床(要可以定制加长丝杆的那些),自行加上数控系统,这样出来的精度就绝不是自制雕刻机可比的了.

网友:
我也差一点没有买LY的,庆幸没有买,阿莫你的成功后,我要买一台。

网友:
工业型材DIY的雕刻机,建议阿莫用这样型式。 (原文件名:showimg.jpg)

楼主:
谢谢kaif_w提供的资料。很好!

我单独发贴讨论一下。

网友:
阿莫老板的照片拍摄得不错,比厂家拍的照片漂亮多了,佩服佩服,以后有机会参观学习下。
从大家上的帖子来看,要搞这个雕刻机,很多人需要恶补机械知识,建议从《机械制图》和《机制基础》开始,还有些人还要恶补电工知识,建议从《电工基础》和《电机原理》开始补习。如果机械和电气都像某些人想象得这么简单,摸过榔头就自称师傅,瞟过机床就自称工程师,那以前工厂里的三年学徒就完全没有必要了,中国的机电学校应该都关门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有帖子讨论电机的温度,从上贴来看,几乎就没有人知道电机的防护等级是什么东西!
鹿原此款产品的设计者十多年前毕业于湖南大学机械系的机电一体化专业,作者曾和原国防科大八系的教授一起开发过数控机床,这个产品是十余年前的作者的毕业设计的简化版,非某些人信口雌黄说是抄袭磁动力的作品。出此类入门级产品一个初衷是普及数控知识,将原来遥不可及的数控机床知识普及到普通大众,这是作者的一个心愿,也是鹿原的一个良好愿望。
什么产品都有适用范围,机械产品如此,大家熟悉的单片机也是如此,这个毋庸多言,不能因为是小轿车不能装阿莫的买的铣床,就指责那小轿车是垃圾是狗屎,我想正常的大脑应该都不会这样想的。
鹿原产品是有明确的保修条款的,鹿原同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教学,这个买了机器的客户都知道,非某些人不负责任的说法。
另外要提到的是:从商,也是要讲道德的,不能成为朋友就必定视对方为敌人,百般诋毁对方,这样未免也太势利太俗了点。
本站有宣言:尊重知识产权!无意过失可以原谅,不过似乎有些人心理太自负,有恶意之嫌,视他人的知识产权为狗屎,不知道怎么会这么心不对口,这好不好原谅?是否要两家律师对堂才好玩?
有很多人知道我的身份,我也不忌讳这点,来这里看帖子,本是应朋友之邀而来,不过看完原来的帖子之后,有些高兴和些许失望,高兴的是大家可以将鹿原产品作为示范来参考,普及数控机床知识,这本是鹿原的宗旨之一;失望是有些人自以为是太自负,恶意中伤,让人失望!
最后用彩虹版主的话告诫大家:搞数控加工真的需要很多机械的知识,比摆弄一台电脑难多了,需要时间慢慢磨合。
祝大家成功!

网友:
有些东西看似简单,但是找材料,找人加工,这样的费用比买一台还贵,有些结构虽然是通用的,连半导体冰箱用热管散热都能申请专利,一些外观上的专利可以修改的,连外观都要抄袭也太直接了吧,有些用了上百年的东西给人改进了以后也能申请专利的,估计这些脑鹿原专利的都是一些抄袭外观的一些商家闹的,有本事在鹿原的基础上降低成本,提高精度、性能,你也可以去申请专利,这是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网友:
晕,本来是开源的东西,难道LY将它申请了专利不觉得惭愧吗?

楼主:
【52楼】 stone-au ,

1。同意你的观点:从商,也是要讲道德的,不能成为朋友就必定视对方为敌人
2。本站尊重知识产权。如果我们不尊重知识产权,我们也无法保障这类开源活动能搞下去。

解释一下我们搞这类开源活动的流程:

1。第一步会是找市场上占有率最高,最受欢迎的产品分析其优缺点。(比如四轴飞行,就可能会先分析华科尔)。我们网站与磁动力有比较良好的合作关系。开始我们找磁动力的版主,想让他提供一台样品给我们分析。结果发现磁动力并没有生产整机。一位网友提供了鹿原的样品给我们。 经过调查,在价格、市场点有率、质量方面,鹿原的确是国内领先的。

2。第二步会研究该机已经获得的专利,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侵犯这些专利,比如鹿原的外观与双螺母消回差结构。

3。第三步会重新设计一台参考机,但不会照抄。 目前我们的进度是停留在第2部,开始筹备第三次。

不过,在分析鹿原的机器的过程中,有网友向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台日本机:

经过我们的调查,大部分网友喜欢日本的这种结构与造型方式。所以,我们决定改为参考日本的这个机型。点击此处查看我们收集的日本机型资料.

也就是说,对鹿原机型的研究与参考,已经结束。我们网站上公布的鹿原资料,相信对鹿原是一个宣传,而不是丑化。这点stone-au 应该能看得出来。网上用心地拍摄鹿机械的网站,相信我们是唯一的一家。这个资料我们花了2天的时间拍摄。

另电子线路方面是鹿原自行设计与生产,这方面比较涉及版权,所以,我们没有分析,甚至连图片也基本上没有拍摄过。这点stone-au 应该能看得出。

至于对电机温度、是否原创性、保修条款等,我个人得到的知识与认识,均来自网友的讨论观点。如果stone-au 觉得有误导成分,我表示道歉。不过这些网上观点的影响比较深入,不是我们删除这些贴子就能解决的,建议stone-au在网上多发表一些澄清性解释,这样对鹿原的品牌也会是一个正面的作用。

另:我们网站在研究与分析鹿原的机型是,是抱着感激的心态的,是鹿原的机型让我们少走许多弯路。并且在测试鹿原机型的时候,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与经验,对我们日后的工作会很有参考价值。

stone-au 也是我们网站的老会员。 我的手机是13925800119,如果发现我们这里的资料有任何不妥当的地方,请随时电话联系我,我也会像邮购部的承诺一样:5分钟内会给你满意的答复。 另:如果乐意交个朋友,可以发个手机短信给我,让我也存有你的号码,有问题私下沟通会很快就能达成共识。

网友:
不是广告。。

楼主:
【56楼】 teddeng ,

机械加工是电子爱好者的一个弱项。你这样做一个小广告没有用的。

请留意我们的机械加工论坛,如果有网友需要制作,你可以提供专业意见并报价。

比如这个无敌风火轮: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67214&bbs_page_no=1&bbs_id=1010 ,你有什么专业意见,如果做十只,价格是多少?

价格适合的话,并且能保证精度与质量,我们网站会委托你加工十只。

网友:
晕了。。
怎么成了广告了。。
我是说我帮他们的忙做了单片机,没收钱(材料费肯定收了),那么我找他们做点钣金加工也不要钱。。
正常渠道,你想让他们做都是不可能的,那样的设备,湖南只有两台,当然广东比湖南发达多了,我也只是因为兴趣热心说说而已。。
我说的是钣金加工,我也不知道这项目用不用得上,风火轮是肯定做不来的。。

楼主:
哈哈,抱歉我看错你的文字了。(每天阅读贴子太多,不可能一字一句读,我是一片一片读的 :)

我们网站不允许广告,但对以下的广告是允许的:

1。含有真正的技术资料的广告(比如达到cool贴级别)。
2。PCB制作(国内玩电子的人,最头疼是pcb制作)。
3。机械加工(原因同上)。

网友(2008-04-26):
支持阿莫,在别人基础上改进才能进步更快,好的要借鉴,我们学得知识大部分都来自别人,要是都保护的话,那没法进行了

网友:
阿莫,你们的服务要改变呀,我本想买你们的货,做代理,但一个QQ咨询,就让我退回防空洞了。

楼主:
【63楼】 hhtm  ,

呵呵,可能你对我的生意的方式不习惯。 我们能做就做,不能做就不会勉强,不会在一个问题上作任何的纠缠 :)

另我,雕刻机我们是全部开源的,不存在代理的问题。我们没有打算将它做产品,只是给有兴趣的网友解决机械加工的问题。

另:你跟我谈过我吗?我基本上没有上QQ的。你可以随时打我的手机:13925800119。

网友:
鹿愿也算早期不错的机器了, 迷你精致, 偶就是因为鹿原才知道雕刻机的

网友(2008-09-21):
阿莫好象把龙门架的方向装反了,这样在Y轴方向就会有一部分雕不到,另一部份就会雕到外面去了

楼主:
【65楼】 aahui,

ly出得比较早。 可惜有点不思进取,到目前仍没有看到有什么好的工艺与材料上的改进。

【66楼】 sunstar126,

是吗? 正确的是怎么样的? (有图片最好)。

网友:
要是XY轴用十字滑动平台的结构最好.龙门式的精度没那么好

网友(2008-11-27):
請問LY那回差螺帽材質是金屬還是塑料謝謝

楼主:
【69楼】 sming  ,

我拆解过,并且问过网友。有网友买回去使用了几次就裂开损坏了。感觉像是铸铁材质。

注:我们网站的普通型雕刻机使用的是304钢(我们自行设计的,与鹿原结构不同,我们的更先进),几乎可以说是永不损坏。

网友(2008-12-30):
学习了,让我等机械门外汉开眼了。

网友:
阿莫  鹿原的机器 丝杆的另一端没有东西固定的嘛?照片上看,都是悬空的????????

网友(2009-05-17):
建议横梁和立柱要增加定位销!!螺栓定位精度不能保证吧!!
其实定位很重要!!!特别是精密机械!!也不可以过定位!!
当然任何东西定位都很重要!!包括人;   :)

网友:
现在机床底座,先进的和要求高的(温度敏感的)都使用一种叫矿铸件!!!就是好像石头一样,使用硅等原料。
比起铸铁件性能好的多!!!

网友:
我有一台鹿原的小机器,自己用是完全够用的,实事求是的说,没买鹿原的产品,他们都不喜欢你咨询太多,倒是买了后帮人回答难题还是比较热情的。我的机器目前主要用于PCB打孔,以及薄金属板打孔、裁剪,上次做功放,底板的N个孔就是一把3毫米的铣刀打的,结果铣刀都搅得没头了!郁闷!还有覆铜板裁剪也很好使,至于雕刻电路板,搞了几次后就不雕了,还不如转印的好。

网友:
哈哈!阿莫,龙门架你装反了啊!!!Y轴要掉个头才对!!

楼主:
哈哈,的确是的,迟些再补拍一张修正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