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水位检测,不接触水,隔着2毫米厚度的玻璃怎样检测玻璃瓶内的水位?用什么传感

楼主(2008-03-25):
不接触水,隔着2毫米厚度的玻璃怎样检测玻璃瓶内的水位?

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
注:透明液体500ml左右

楼主:
那如果是在直径1mm的软管内的液体呢?

网友:
呵呵!那就密封一头测气压吧!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关键是不能接触液体……大家帮我想想好不好?

能不能用红外光电?

网友:
我想应该可以用光电检测。有水和没水的折射的角度不一样,很容易就能判断出来了。

网友:
直径1mm的软管没有试过,不过在挂吊瓶的软管中试过,红外线是可以检测到的,用红外对管就可以了。

网友:
在玻璃瓶上贴两块铝薄,这样形成一个电容,水在其中当介质
检查电容变化

网友:
可以用光电检测,以前21ic还讨论过如何检测打点滴的药瓶的液位,估计和你这个差不多

网友:
超声波不用想了,隔着辆毫米的玻璃呢,除非把超声探头放在容器的开口上。光电检测对透明液体恐怕也不灵,试试称重如何

网友:
用磁性浮子+干簧管吧。

网友:
To 【10楼】 yangsen

光电检测是可行的,即使是透明液体,折射是不能避免的,有液体和没有液体情况是不同的。

同意【8楼】 zhonghua_li 蓝色天空
检测电容的变化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你是要连续检测呢还是只需要检测一个位置,这个很重要。检测位置可以用电容传感器,现成有卖,非接触。

网友:
点滴监控,据说老外多是采用小型的流量传感器来监控的

网友:
测重量^_^
看着搞笑,其实很实用地

网友:
如果开口的很大的话,从上面用光电漫发射的就可以
如果是小管子的话用上面说的测光的折射的方法可能不好把握,但是用电容式绝对是可以的
超声觉得有点玄

网友:
透明玻璃管内的纯净水。用红外对管绝对可以检测,而且还可以做到位置比较精确。我公司有个产品就这样做的。
不过要想做到稳定要下功夫。因为器件的参数变化,环境光线的强弱都对它有影响。

网友:
光电绝对可行,有些心率测试就是用的光电对手指测试,有没有液体折射不同;另外电容测试应该可行;还有就是电感测试,好像金属接近开关,一但有水接近(最好在电感线圈中间过水管)Q值急剧下降,可以改变一个与它组成的振荡电路的电流甚至停震。

网友:
8楼说的对,可以用电场传感器。

网友:
还是该针对某个具体应用来设计测量设备,要找通用性的方案往往不太容易。

网友:
红外可行,目前关于用红外检测点滴有没有滴完的已经在中国申请了专利了,好像还是一个老头发明的.

网友(2016-01-22):
阻容式检测...

网友:
红外 水折射

网友:
红外,AD采集接收强度

网友:
omron 专用开关

网友:
用光纤反射传感器

网友:
电容传感器,无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