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485总线控制的灯光控制台

楼主(2008-03-26):
去年家里的房间装修,所以顺便做了个集中控制灯光的东东!使用了485总线+多主机模式!本来想用无线网络做的但因为之前没有做过无线方面东西,信心不足而且装修已经进行,要尽快确定方案,进行布线!最后只好选了风险和投资最少的485总线!
图片手机照的不是很好!

图中右下角的电箱就是灯光的控制部分!
这个是用电脑的小键盘改成的灯光开关!我的房间里放了4个这样的开关,分别是门口1个,床头左右两边各1个,电脑台1个!
装在键盘里的线路板!
刚开始做的时侯设定了很多功能,但外形做不好!找做广告的做了几次面板都没做好,LP说很难看,装到房间里象机器人!晕死....只好选择用小键盘改造!
线路图+原程序的压缩包!程序还不完善,只有最基本的开关灯光的功能而已!不过稳定性很好,用了半年还没出过问题!
我的线路图和PCB用了大量我自己定义的库不知道别人能不能找开呢?我还没试过!

网友:
谢谢楼主共享!我也准备自已做一个呢,但还没动手。不错的参考资料。楼主怎么这么早发贴?我顶了。

网友:
楼主能给出原理图上的元件型号及规格吗?就下面图上的。谢谢了。

楼主:
【1楼】 yhyf_heart
对正常人来说是很早,但对我来说已经很晚了,早上6点开始睡觉!呵呵........

【2楼】 yhyf_heart

不好意思,我画线路图时习惯性地把所有参数都省略!光耦的型号是"moc3061"可控硅的型号"BT137"

网友:
谢谢!我过几天画个板子玩玩。

网友:
请问这个排插中的DoorSignal,AUX-PD4~~AUX-PD6有什么功能?

网友:
楼主DIY做得不错呀

楼主:
【8楼】 jetbo

这个排针是把没用的IO口引出来,留待日后升级扩展用的,DoorSignal是接磁感式接近开关,装在门框里感应门的开闭实现智能控制开关灯!

其实这个设计还有1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做,就是远程控制,按键识别用的双音多频识别芯片还没买到!只好延迟了!

网友:
不错,改日搞搞玩

网友:
精品,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我装修房子的时候,公司的事情忙得一塌糊涂,压根没想到这些

网友:
正准备做。。

网友:
呵呵,不错,我也正想做这样的,还有个方案就是用电源载波通讯,通讯线都可以省了!

网友:
电源载波用什么IC?

楼主:
【17楼】 Forever
呵呵....电力载波的方案我也考虑过,最后没做还是一样的原因没有时间验证!期待你的大作!
【18楼】 jetbo
看看这个模块!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317b849a8e5d09243b67afaad7be5a4b.jhtml?pm=4

网友:
supersai:

按你的电路可以做调光功能么?

楼主:
TO 【20楼】 shabby
如果想加入调光功能要加入过零检测,光耦换成MOC3021等不带过零功能的就可以了!当然程序还是要改的!很简单的!
我本来也想加入这个功能的,不过我用的灯都是节能灯调光不合适,而且这种调光方式对电网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没搞!

网友:
程序要如何改呢,是直接用PWM控制光耦么?

楼主:
对的,用MCU内部的计数器就可以做到了!检测到过零点就开始延时,延时时间到后再驱动光耦!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原理图上的参数给一下~

楼主:
参数已经都加上了!重新上传!

网友(2008-11-20):
楼主还在吗?

我家里;也在装修,我也准备做一个,有兴趣的跟我联系

网友(2009-01-11):
提个建议. 干吗 开关控制那里不顺便用个红外线接口. 或者用个汽车遥控器也好啊

网友:
请教一下,可控硅后面抗浪涌的电阻及电容(如图)

 (原文件名:111.jpg) ,

由于所需要元件没有,所以接了390欧的电阻及0.1UF/600V的电容,但不用可控硅触发,负载那边已直接导通,为什么呢?拆了电阻电容就正常触发了。

这个电路用于大工厂控制马达之类的,行吗?

现在测试中发现并非过零触发,滞后好像挺严重的(可控硅是20A),怎么补偿呢?

网友:
楼主DIY能力很强啊

值得学习啊  呵呵

楼主:
【33楼】 ld7408695

的确加了抗浪涌电路后在负载端一直存在很小的电流,负载较轻时特别明显,而且有一定的危险!

我的做法只有接感性负载时才加上抗浪涌电路,阻性和容性负载时就不免了!

"现在测试中发现并非过零触发,滞后好像挺严重的(可控硅是20A),怎么补偿呢?"

电压过零时在R803上开始产生触发脉冲,但由于脉冲不是即刻上升而是缓慢上升的,所以零压开通就有了个滞后。

可以试着把R803的阻值换小一点,应该会有一定的改善!

网友(2009-03-25):
相当牛X了,要是无线的就最好了!

网友:
做得好其实挺有市场潜力的,很多家庭估计都梦想有这样一套系统做控制,楼主好好努力。

网友:
电力载波模块我正准备开发    有兴趣的共同合作开发

网友:
楼主你能否放个你家的图片出来瞧瞧啊,我也准备在2个月后装修了。

服务端放在什么位置

楼主:
【40楼】 makesoft
谢谢支持,现在正打算用"电容触摸键盘"替换掉客户端的PC小键盘,应该可以做的时尚些,呵呵.....

【42楼】 mjkxxn 小马
电力载波模块我正准备开发    有兴趣的共同合作开发
-----------------------------------------
电力载波的方案不错啊,可惜我近段时间很忙,实在是分身无术.期待你的成果!呵呵.....

【43楼】 yulutong 土土狗

服务端放在什么位置
-----------------------------------------
这系统暂时只安装在我的房间里,服务端安装在房间电源的入口处,机箱用普通的电箱改!
其它地方因为还没有机会大装修,无法重新布线,所以还没有实施.
本来想用"无线数传+单火线供电"的方案,可惜找到的"单火线供电"线路都不安全或不稳定或不合适,暂时也没辙了!

网友:
用电视遥控器。应该也不错吧。

网友:
我这里生产古老的电力线载波控制器,用于特殊场合控制.有兴趣者可以交流!

网友:
喜欢楼主的 编程风格

网友(2009-05-20):
和DMX512有区别吗?

网友:
标记起来

楼主:
【57楼】 lichangan
和DMX512有区别吗?
------------------------------------------------------
DMX512是舞台灯光控制的软件协议层吧!?
这些新东西还没怎么了解呢!

网友:
【57楼】 lichangan
和DMX512有区别吗?
------------------------------------------------------
DMX512是舞台灯光控制的软件协议层吧!?
这些新东西还没怎么了解呢!
-----------------------------------------------------------------
    DMX512是舞台灯光控制的通信协议层。不过它的应用并不只限制于控制舞台灯。
它采用485通信,一个数据包里最多可以包含512个数据,可以实现256级的调光。

网友:
目前常用的灯光控制协议有:DALI协议标准(数字照明控制国际标准)和DMX512

网友(2009-07-06):
我的不行,灯很闪,R801 R803我用的是470,R003O为1.2K,不知道是不是这些电阻用得不对,可以解答一下吗?

楼主:
【64楼】 czlym123

你该不会是用了单向可控硅吧?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为什么不用继电器,而用可控硅来做开关?可控硅做开关,对某些灯具有漏光的缺陷啊

网友:
楼主强!牛!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记号一个

网友:
这个好!以后没准能用上!

网友:
请问lz的MCU供电如何处理,是不是有个变压器一直供电?

网友(2009-08-05):
楼主你好!
请问能否帮我解说一下你的程序中的CRC原理,谢谢!

网友(2010-07-04):
回复 网友A:

moc3061\ 63

网友:
小键盘太麻烦了,做个红外遥控的吧.
另外,家里的灯集中控制没必要吧.
每个灯加个红外遥控控制器可能实用些.
要搞就搞三基色的,可调色,可调光.

网友:
收下~~~谢楼主的无私,DIY去咯

网友(2011-01-28):
找个时间山寨一个

网友(2011-03-31):
有个总是,向楼主了解一下,你所控制的灯是节能灯,还是白炽灯呢!感觉是白炽灯,节能灯可能引起振荡吧。。

网友:
这个要的。

网友:
留着以后自己也做一套

网友:
485总线控制灯

网友:
是用可控硅省电,还是继电器省电啊? 可控硅有漏电电流的,那可是24小时不停地漏啊

网友:
研究研究

网友(2011-06-08):
很好的东西哦

网友(2011-07-12):
可控硅之前都没碰过,希望看了资料能有所悟,

网友:
马克以下,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1-08-22):
可控硅调光对电网影响大,最好还是LC滤波哈!

网友:
用光耦直接驱动交流信号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实用

网友(2011-12-13):
这里的光耦是不是去除干扰信号呀

网友:
多谢lz共享。。

网友(2012-07-23):
485 可控硅  不错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