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贴)关于寄存器选择问题【ra8802】
关闭

楼主(2008-03-26):
问各位大哥一个问题哈,关于RA8802的寄存器的。
在网上看到的程序都是:
LCD_WriteComm(0x00); LCD_WriteComm(0xC7);
第一句是选择00寄存器,第二句是在00寄存器里写入0xC7的内容。

可是我有点想不通,一定要成对出现吗?如果我第一次用LCD_WriteComm(0x00)选中00寄存器但是没做任何操作(或者只是读取里边的内容),第二次又用LCD_WriteComm(0x08)选择08寄存器,这个时候系统会不会认为我是在向00寄存器里写入08这个值?

还有就是,是不是只要选中寄存器,那么数据总线(PxIN)就会自动变成寄存器里的值呢?

网友:
我也在研究带有这个控制器的液晶,必须成对出现,第一个是写入寄存器的地址,地址找到了就要对这个地址写入值,这样才能进行LCM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