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板能否直接接在五刷电机两端长期供电使用?

楼主(2008-03-26):
我想把太阳能板(900W)直接接在无刷电机(700W)两端使用,不知这种做法是否可行呢?这种接法对电机是否有什么影响,实际的使用效果如何呢?
不知是否有这方面使用经验的朋友呢?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楼主:
不知谁知道这方面的东西,谁有用过或见过类似的产品吗?

网友:
无刷电机要用控制器才能驱动的呀,没控制器不转。

网友:
告诉你不可以。
要烧电动机的。

楼主:
回3楼,无刷电机已有控制器,我意思是直接给无刷电机的控制器供电

回4楼,那假如不用电池蓄电,在电池板和无刷电机之间增加一个控制器,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呢?这个控制器的主要责任是否就是稳压呢?

网友:
控制器会负责保护电机,匹配好的话就不会烧。

网友:
有稳压就对了。

网友:
900W的电池板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