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检测电池当前还剩多少电,是根据什么原理?

楼主(2008-03-26):
如题

或者检测一个电池的总容量是多少(库仑) ,是如何检测的? 需要做到精度 > 98%

网友:
锂电池监测电压就可以准确反映剩余容量,
其他电池比较麻烦,等其他人回答吧

楼主:
那就是说 锂电池的电容量是固定的 可以通过 电量=电压*电容 就可以了?
其他电池的电容量在不同电压下面是不一定的?

网友:
一般的电池电量检测仪器是通过对一个充满电的电池进行放电 放电过程中进行电量计算的

网友:
检测充电电流、电压以及放电电流和电压,建立数据库。之后,根据数据库,以及实际充电情况和放电情况,就可以判断出剩余电量。并且每次使用都将记录更新到数据库中以修正电池容量的变化。

网友:
98%的绝对精度恐怕目前还没有IC可以保证,
目前的库仑计的电量IC,我记得应该是TI的,5%的绝对精度应该是有的

网友:
库仑计的原理是很简单的,测量充放电的电压电流,计算dt就可以了,当然其内部有存储好的一套计算误差的方法,如充电效率补偿,自放电补偿,老化补偿.

楼主(2008-04-29):
看来 现阶段还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哦
郁闷!

网友:
精度要求太高,
电池本身电量就不是一个精确值,
改变因素太多,太复杂,
理想环境,充放电使用情况下,还能计算准确一点,否则无法达到如此高的精度

网友:
用DSxxxx电量IC

楼主:
DSxxxx
是什么IC?

网友:
楼主打算检测什么电池啊,手上有个项目也需要检测电池电量,不过是碱性电池,没有经验,是不是根据电池电压来决定的啊,刚查到两份资料,不知用得上吗

网友:
一般可以根据电压估算电量。但随着环境变化,电池老变精度会越来越低。
可以用美信的库伦计ic,精度会相对高些。

网友:
严重同意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