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MSP430研讨会开始了

楼主(2008-03-26):
这几年最热门的话题是RF,所以今年的赠送的开发工具变成了eZ430-RF2500。

http://www.lierda.com/430day/application.html

网友:
今年还是没有大连……呜呜呜

网友:
哪年都没长沙! 长沙 avr 还是多点! 我手上就有 2001年 公司的 产品pcb, 用的 M103。

网友:
我已经报完名了。。

网友:
没有参加过研讨会
弱弱的问下 研讨会一般我们都是主要做些什么呢?

网友:
不成只是听他们说?我们只是傻听?要是有问题还可以提问?

网友:
没时间去哦

网友(2008-05-01):
我已经拿到了.

eZ430-RF2500 Sensor Monitor (原文件名:TI.jpg)

网友:
我又有免费的午餐吃了,,,,

网友:
我刚才也报名了,请问它的邮件是电子邮件还是纸质邮件?

楼主:
电子邮件或打电话都行.

网友:
刚才做了个按钮控制闪灯的程序,可是发现一个问题,由于本人是菜鸟,不知道是程序的问题,还是这个送的RF2500有问题
代码如下: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MSP430 v4.10E
#include "msp430x22x4.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狗钟
  P1DIR |= 0x03;                        // bit0,1 LED输出, bit2开关输入

  for (;;)
  {
    if ((P1IN&BIT2) == BIT2)            //开关输入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volatile to prevent optimization
      P1OUT ^= 0x03;                    // Toggle P1 using exclusive-OR
      i = 5000;                         // Delay
      do i--;
      while (i != 0);
    }
    else P1OUT &= ~BIT0+BIT1;
  }
}

很简单吧. DEBUG-GO后,打算用手去按按钮,可是当手指与硬件按钮靠近,大约5mm时(并未碰到按钮),LED就闪了~~ 我晕,可以做触摸开关了! 但是无论我是仔细观察目标板上的按钮,还是看了USER GUIDE的电路图,确认了它是一个按钮开关,并不是高科技的触摸开关. 我这个晕那...

网友:
按键那里加上延时看看

网友:
免触按键开关

网友:
唉,果然是程序问题. 为P1.2加了上拉电阻,问题就解决了. 不过在低功耗的应用中,这个上拉电阻大约要消耗80uA的电流
  P1REN = 0x04;                             // Enable resistor on P1.2
  P1OUT = 0x04;                             // Select pull-up

楼主:
上周参加MSP430的研讨会, 因为人数比较多, 最后赠送的开发板不够了, 有10多个人都没有拿到. 前几天, 利尔达公司将开发板补送过来了.

包装盒上写了是德国制造的

里面包括了一张光盘和一收一发两个小板子

实验板和去年的那种相比有一些不同了, 没有U盘那样的外壳, 驱动程序也不一样了. 和用户板的接口也变成6针的了. 两个小实验板完全相同, 但是里面的程序不同, 不能互换.

简单的试了一下通信, 效果还可以, 不过出门后稍微被墙挡住点就接收不到信号了(直线距离约3米). 感觉效果比nRF2401稍差一些.

网友(2008-06-06):
嗯 偶也收到了。学习啊~~~~~第一次去这种研讨会,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