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过压保护 ,热敏电阻--过流保护,这两个东西有没有必要一起用到电源输入保

楼主(2008-03-26):
我要做个工控板,环境比较复杂,用的24V开关电源输入,有没有必要把PTC ZNR这两个器件都用在电路里面呢? 谢谢!

网友:
可以,一个是浪涌过压,一个是过电流,两种故障方式

楼主:
谢谢,是不是这样子的? 示意图

网友:
PTC接在接点后面更好。

网友:
前面最好加个保险管,后面加压敏,这样烧掉保险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方案也行,这些我都有生产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 422135157 020-87587380 13923739549

楼主:
我本来的想法是不想更换保险丝,有时候更换保险丝是件很不方便的事情

网友:
ptc你是用正温度系数的吗? 一般在集团电话里用的就是这种方案

网友(2009-08-01):
电源端口标准规定埋在1.2/50 (8/20μs )波形下线于线之间浪涌电压限值为1KV,线到地间浪涌电压限值为2KV。
浪拓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您身边的电路保护专家 www.szlangtuo.com

网友(2009-10-15):
【8楼】 wellge

的就可以

压敏电阻似乎没有电压这么低的

用TVS管

网友:
PTC接在接点后面更好

网友:
没用,半导体比那保护元件先坏

网友(2009-12-04):
选择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10D390K和LT-BF071M气体放电管可以解决24V输入的浪涌保护问题。

网友:
13楼的保护看成2级,应该气体GDT离端口近点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