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为“四轴飞行器”活动拿到的5台飞行器机械部份,你喜欢那一个?(图)

楼主(2008-03-26):
尺寸与重量又小到大排名吧:

1号选手: 重量 78.9克,对角轴直径:24.1cm.(电机直径12mm,高26mm)
1号选手: 重量 78.9克,对角轴直径:24.1cm.(电机直径12mm,高26mm)
1号选手: 重量 78.9克,对角轴直径:24.1cm.(电机直径12mm,高26mm)

2号选手: 重量 155.7克,对角轴直径:34.0cm.(电机直径12mm,高30mm)
2号选手: 重量 155.7克,对角轴直径:34.0cm.(电机直径12mm,高30mm)
2号选手: 重量 155.7克,对角轴直径:34.0cm.(电机直径12mm,高30mm)

3号选手: 重量 178克(不计电机与螺旋浆),对角轴直径:44.5cm.
3号选手: 重量 178克(不计电机与螺旋浆),对角轴直径:44.5cm.

4号选手: 重量 126.7克,对角轴直径:44cm.(电机直径12mm,高26mm)
4号选手: 重量 126.7克,对角轴直径:44cm.(电机直径12mm,高26mm)
4号选手: 重量 126.7克,对角轴直径:44cm.(电机直径12mm,高26mm)

5号选手: 重量 430克,对角轴直径:43cm. (电机直径25mm,高30mm)
5号选手: 重量 430克,对角轴直径:43cm.(电机直径25mm,高30mm)
5号选手: 重量 430克,对角轴直径:43cm.(电机直径25mm,高30mm)

-----------------------
鸣谢 redfox 提供的以上5种机架。注:仅供参考。

网友:
阿莫,你的架子是哪来的啊?有买的吗?在5IMX上都没有看过。
呵呵,这是好东西啊!
这项目怎么做?
我要报名。本人玩航模6年,搞单片机2年半,手上有3个从坏陀螺上拆下来的村田的传感器,正好用这了。

第1个不考虑,浆都被是切出来了,很难用的。
第3个太沉。
第2个和第4个好。
这东西难的是对3个轴的数据的处理,先用有刷电机做起来,建立起一个好的控制算法,然后再考虑无刷。阿莫就是这样想的吧?很好啊!

网友:
莫生快在邮购卖我想买。

楼主:
大家快选定一个型号啊。

我个人比较喜欢5号,适合DIY。 并且感觉比较结实 :) 就算摔坏了,也不用担心没有配件。

网友:
好像架子有破损了。应该用炭管的会比较好。
可惜我没研究过这种飞行器。要不飞飞也不错。

网友:
我喜欢4号^_^,漂亮啊!不过好像比较脆弱,哈哈!

我们来DIY无刷电调,陀螺、遥控…………

哈哈,工程巨大啊,我喜欢!

楼主:
那位到51mx等网站挖几位高人过来加入我们吧 :)

虽然我们的航模经验不足,但动手能力,尤其是研发能力,肯定远高于51mx :)

网友:
我还是认为2和4好,
1、轻些,对动力要求就低(尤其现在用的是有刷电机),也好控制。
2、双叶桨容易买到,便宜,规格多
3、第1、2、4用的碳管吗?这个强度肯定比铝合金管高啊!照片里也能看到,第5个的根部都变形了。这东西对外形,主要是4个电机的位置要求还是有的,如果像铝合金这样的,一磕碰就变型,那前部的电机轴向肯定变化,不稳定的。

挖人?我能挖到一个,绝对是软、硬件同时还是直机高手,不过大概也不用挖,他就是用AVR的,这里肯定常来。

楼主:
第4个太脆弱了吧。

第2个太小。 第5个可以做出任意大的尺寸(当然浆要够大)。 并且几乎都能动手制作。

哈,如果我们的雕刻机活动搞好了,大家人手一台雕刻机,以后DIY就方便了!

网友:
第2个是小了,那我就力挺第4个了。看着弱,实际很难说啊!
航模上有句话,飞机是拿来飞的,不是拿来摔的 。对于飞行器,强度都是够用即可。

第5个用的电机应该是350电机,图中看到桨的规格是1060,即直径×螺距=10英寸×6英寸。

这个电机带这个尺寸的2叶桨,6.6的减速比,还地是好电机,8.4伏下拉力318克,电流8A,而且寿命不会超过十几个小时(我飞废过一个350)

由此,可以知道,带3叶1060桨,拉力是够了,电流至少10A,4个就40A,为了对付这电老虎,电池的重量就必须提升。

下面是GWS厂的有刷电机的规格,都有很详细的规格,比如拉力电流,4号的电机很合适。具体的参看GW/IPS-DX2BB。这个动力组我也用过,推重比很令人满意。

http://www.gws.com.tw/chinese/product/powersystem/powersystem.htm

楼主:
我还指望做一只能带着数码相机上天的呢 :)  载重得有1KG才行。

不过这个活动用那一个都没有问题。大家统一规模,便于交流。 我们到时统计一下,再统一采购。

网友:
阿莫早就看中了第5个,问别人意见是不是有点像某某党派选举呀?

网友:
陀螺很关键啊,阿莫有没有办法搞几个TI的iMEMS陀螺芯片,这个芯片不让我们申请,要联系他们供应商才能拿到。

网友:
1、2、4其实是一种类型,我倾向于2。1似乎偏小,4又太大。

3与4相比没有重量优势,除非它的造价特别低(是某种绝缘玻璃纤维板?)

5太重了。

不过,1、2、4都没有起落架。

网友:
第四个可以第五个重了。

楼主:
【14楼】 apcfy Action,

呵呵,第5个我可以毫无障碍地提供套件给大家。其它四个,能否订到货,仍是末知数。不过如果大家都喜欢4号或其它,我会尽量采购。
另外,4号的电机直径只有1CM,长度3CM左右,总担心它不够力。(楼主位的资料已经补充电机尺寸)。
5号的电机固定装置我们可以自行设计,满足其它尺寸的电机。

【15楼】 xiao5333 喜乐蒂,

陀螺我没有玩过,是采购现成的,或是DIY,请高人们发表意见。

网友:
哇,最近项目好多阿,看看
5号样子不错

网友:
支持第4个!轻、漂亮!

网友:
买陀螺的话成本就高了,好一点的一个要100多啊!这上面要用3个!还是自己开发的好,难度不是很高,也可学到很多东西。
建议把这个项目拆分成几个小组:一组负责遥控接收;一组负责控制驱动部分,一组负责传感器方面。

楼主:
【21楼】 xiao5333 喜乐蒂 ,

遥控器呢?推荐那一个型号? 遥控器肯定是购买现成的吧。

网友:
4,5都不错

网友:
选中5号,因为我们是第一次DIY,没有试飞经验。试飞两三次就坏掉了,不是没意思了。

网友: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拉力,哪一个能在合理的重量范围内产生足够的拉力。

绝不能这样:结构结实导致空机太重,只好用大电机,用大电池(不然电流不够,或者时间用不长);于是重量更重,导致原有的强度变的相对又弱了,只好再加强,再加重。

现在是开始,一定要选一个好的平台,不然以后可能光是让它飞起来就要费很大的精力,那还有时间考虑其他?

可惜我不是学飞行器的,只能凭这些年玩航模的经验和感觉说话,不对之处,请务必指出。

网友:
遥控器就是一个无底洞啊!跳下去就上不来了。
一步到位,性价比高的就是“Futaba 6EXHP 6通道PCM遥控器”,不要舵机的版本也要900多!

我的做法是买Futaba T4VF,300左右。自己改造增加2通道,加液晶显示,混控处理。
接收就买蓝箭的6通道接收器,小巧、稳定、做工好、价格公道(100内)。

网友:
遥控器:
天地飞4通,200;
天地飞6通,220;二手的基本不足200。

E-SKY,不到100。我同事花80买了2个9成新二手。

    我自己用的天地飞6通,自己加了液晶显示。这个是最合适的,可以通过遥控器的5、6通道调制陀螺的感度。本身功能都是最基础的,这里用比较合适。毕竟不是拿来玩航模,花太多的钱没有意义。

网友:
国内的做工太粗糙了,而且也不稳定,不建议购买!

网友:
5号居然是3叶反桨不错,套件贵吗?
遥控就天地飞6通吧 便宜啊.
航拍还是固定翼好,负载重.
最近取新会展中心飞了圈,广州天总是灰灰德没意思.

网友:
to  xiao5333 喜乐蒂

这个问题,指“国产”就不要拿来多说了。天地飞6通还是不错的,很多人在用,比如我,比如我学校航模协会的的那一帮子学弟。
再说,蓝箭也是国产的啊!而且,这论坛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蓝箭了。

网友:
篮剑是为微型机设计的所以距离很近的.
天地飞不错,对得起哪2百多块的价格.
也许我用T4VF用的比较多,T4Vf我失控过2次,天地飞1次也没失控过.

据说蓝箭也是天地飞OEM的.

楼主:
晕,我前几年想买只好像是5000元左右的9通道的什么东东型号的遥控器,不记得了。品牌好像记得也是futaba.

25楼说的:Futaba 6EXHP 6通道PCM遥控器”,不要舵机的版本也要900多? 哈哈,很适合我啊。 舵机在这里应该没用吧。

网友:
3张照片好壮观。

网友:
PCM 不好,接受机不通用只能用.自己品牌的.而且接受机贼贵

网友:
觉得4号不错,有刷电机版本的质量过大对电池要求太高。

网友:
.蓝箭的接收是自己做的。蓝箭出来的时间可比天地飞早好多啊!蓝箭做接收的时候,大概天地飞的老总还在艾特打工呢(别打我,我也是听说的啊!)。

网友:
5号看起来比较强壮,4号很轻巧。
1号与2号的结构相似,看起来不太结实,3号比较复杂。
1号已经受伤了。

网友:
4号或者2号比较的喜欢 但是要看价格的  价格太贵接受不了

网友:
外行人来看热闹,嘿嘿

4号 样子好看,

个人审美观不同,我不喜欢5号的样子。

网友:
我也喜欢4号!

网友:
2号或4号了~不要太重了~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5f6817d8bdc3988b15ea798e11ed2111.jhtml
这个很便宜~

楼主:
那看来大部分喜欢4号。就用4号吧 :)

大家找一个,能否在淘宝或其它地方购买到4号?

网友:
主要是4号看起来比较的未来,哈哈
这玩意儿拿出去玩,还是4号最拉风
不过说句心里话,5号的材料最适合DIY,用雕刻机都能自己做配件,不怕摔

网友:
还是选5号吧

网友:
4号 和 5号

如果想做载重型的 选5号,动力强劲, 应该比较贵

还是选4号吧, 适合第一次DIY

网友:
我也是支持4号机

网友:
我没经验的, 5号有安全感点!

楼主:
提醒一下大家注意:4号机轻飘飘的,经不起任何的小风。 并且电机小得像尾指那样,感觉没有什么力。所以,我觉得4号机只能在完全无风或室内飞。

而5号机较重型,并且能任意加大尺寸,也可以随便DIY。而且我们更改电机的固定方式成DIY方便的模式后,就可以改用任何电机。如果你要搞一个载数码相机的版本也是完全可行的。

为了方便讨论,与减轻我们的供应压力,这个活动,我们仅提供一种机型配件。机型的选型,以大家的投票为准。

网友:
我选5号机,呵呵
4号机器除了很拉风,没别的
5号机器适合DIY,也适合改装

网友:
要看现货哦, 照片看不出什么问题,如果4号太虚,还是用5号吧

楼主:
4号选手: 重量 126.7克,对角轴直径:44cm.(电机直径12mm,高26mm)

5号选手: 重量 430克,对角轴直径:43cm. (电机直径25mm,高30mm)

大家看一下数据,就知道,4号是非常弱的,只是玩具。而5号就比较强大。

网友:
我喜欢5号。强大有力。如果他飞不上天,弱的能飞上去吗。

网友:
【29楼】 onair

你那个无线视频传输是怎么搞的?

网友:
我支持5号机,不能只看好看啊,要皮实!耐造!
其实把5号的铝合金臂刷上涂彩和Logo会一样的好看!
遥控器自制就是啦,就是遥控器外壳麻烦了。

网友:
回59楼 2.4G成品 2XX元买的

网友:
飞行器不能看外表。KT板(就是5MM泡沫板)的飞机看着很弱,机身和机翼就一层板,一样上天飞,做特技,3级风也敢飞。波音747大,4个发动机加起来的推力却只有起飞重量的0.29,A380更大,推重比更小,只有0.23,飞的如何,大家能看到。
    这样看图不好说的,阿莫实测一下吧。

    给4个电机上电,然后用绳子一头拴住机架,一头栓到地面;绳长刚好能让机体离地即可。然后看下8.4V时,那一个的离地电流小。
然后再试试带一定重量的物体,那个电流小。
    而且不要忘了,电流大,电池也必须大(放电能力、飞行时间!),于是重量沉,5号机的重物可能还要多加些。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大家掌握四轴飞行器的PID控制。所以要尽快的,容易实现的飞起来,等以后控制算法有一定基础了,就直接上无刷了。
    而且既然是起步,一定要把外界的干扰因素减小,比如抗风的问题。在算法都还没有明确的情况下,自然不能再去考虑什么抗风的问题。起步的试飞应在室内或室外的小风天进行,这时4号和5号的区别不大。
    最后,还是那句话,飞机是拿来飞的,不是拿来摔的。

网友:
快点可以定购就好了 哈哈 4号和5号都不错啊

网友:
凑个热闹
全铝设计 (原文件名:四轴机架.jpg)

网友:
哇 楼上的漂亮啊 可以购买不?哈哈

网友:
我顶5号选手,看上去简单结实!应该还有减重的余地

网友:
我不坚持了。
这几天看了大家的讨论方向,我觉的,还是5号合适,或者说,5号也还有些不够:
1、相对于有刷电机动力,重量还是沉了——对于四轴,无刷还是王道啊!可我不会做无感无刷电调怎么办?
2、做工也不是很好——好歹换个圆碳管,强度能搞些,也好看。
3、体积是不是小了些,看别人的都蛮大的,中间空间大些,电路板好处理,带个东西也方便。

因为,yak18 说了,起步晚不等于起点低,这很重要 (在另一个帖子里)。我起初是想能有一个小的平台,尽快的做出来,没有考虑以后的问题,现在看这是我 做东西总是凑合,怕麻烦 的老_毛病又犯了。要检讨。

既然有达人出现了,我就不多说了,希望阿莫能够依靠这些有经验的朋友尽快的确定下来一个合适的平台和开发框架,及早开始。

网友:
选5号,力量一看就较大,这样控制系统的重量的可以增加,从而提高控制复杂程度^_^门外汉

网友:
64楼贴的照片很酷,能拍几张不同角度的照片吗?

网友:
机架的特性怎么保证。
总量与结构强度怎么估算的啊?

网友:
回应滴水穿石先生:
这也是德国人的作品之一,我已经向他们发出订购意向,准备用现成器材攒一台,等待中。机架价格大概500多美元,尚不包括各种税务和国际运费,希望他能便宜点买给我,呵呵!再上传两张对方提供的图片供喜欢它的朋友参考。

楼主:
yak18,

造型的确漂亮。 不过下雨会否损坏线路?

到时套上我们在Dragon上使用的透明保护罩吧,我们邮购部已经提供了各种尺寸的材料(从10-50mm宽度)的黑色或透明热缩罩材料。当然,你要的话可以免费送给你。

网友:
谢谢版主,这种防水措施是最地道的了,而且起到防尘及吸收振动的作用。想起当年对竞速艇设备舱的处理有异曲同工之妙。多说两句,我建议大家在后期设计中,考虑加装舱室,而且加装缓冲减震硬着陆装置,对保护机体和机载器材(往往比飞机还贵)起到相当的作用,尤其是商用飞行中的安全性能,是最抢用户眼球的亮点。

网友:
加个应急降落伞
哈哈,如果设备很值钱的话,还有GPS定位系统

网友:
我觉得4号很好,5号太重,留空时间不长

网友:
作为一架技术验证的机型一开始要考虑的不是花哨的功能和外形。

我觉得5号机是首选,动力比较充足,结构强度大写,电机与螺旋桨容易购买和更换。这一点很重要,不可能开发过程中没有损耗,1~4号的电机与螺旋桨都是专用的,而且电机寿命不会很长,还有哪些塑料结构件,根本不适合做验证机。

5号可以直接换无刷动力,有不同型号的电机和螺旋桨可以直接买到,而且动力强。第一个版本的控制系统不可能做的非常小,动力大很利于开发。

初期可以不用电池,用外部电源有线连接。

网友:
如果有一台好的雕刻机,3号、5号机的类型最适合DIY了。

3号机的设计其实也是很好的,不足之处就是四臂单薄了点,只用一块板子,造成水平方向强度不足,将它改造一下,用两块板(上下或中间加上板子加强),组成框加型式就完美了,这样做电机的安装也好解决。

这机架的最大特点就是用材单一,手工切割精度可能比较难做好,有雕刻机就可以一次成型。

如果需要高强度的,可以用铝板或碳纤板,其实玻纤板的强度也是不错的。

5号机的方案,强度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它的强度比上述改良的3号机要差多了,它最薄弱的地方就是四臂与机体联接处。

网友:
楼上的分析很有道理
浆应该可以互换吧?

网友:
74楼,按你的想法做出来大概就是71楼yak18贴的图片里的结构了吧?不错的说。
76楼,有偏颇之处,电机寿命确实不会长,但绝对在你能接收的范围内。换无刷的话,哪个都不合适。低压大电流最忌讳长导线,10A的电流一米的线就能降去3V多,而且在气流吹动下,不能保证线不会搅到桨里。
78楼,桨能互换

网友:
我买了一套5号机,不过在我试飞过程重摔了,机体没有坏,就是飞控板坏了,我寄到REDFOX那里去修了,,机体很不错的,结实,我飞过固定翼,所以对四桨操作还不熟悉,大家看看这个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43272.JPG(文件大小:642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0546.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43273.JPG(文件大小:640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0548.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43274.JPG(文件大小:631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055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43275.JPG(文件大小:625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0552.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43276.JPG(文件大小:627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0553.JPG)
5和机图片。

网友:
4轴飞行器创意挺好的,我们学校科技制作竞赛就有人做,飞的不好,电源是个问题,还有就是方向控制,都有困难

网友:
半成品图。框架。螺孔位置需要考虑的。跟着感觉走的。
大量参照yak18的版本。简化了。
solid edge v19

网友:
我看好4号,喜欢简单点的。起落架位置也不错。

网友:
79楼: 我认为有刷无刷都是可以的。5号机用的可能是350电机,能替换的无刷型号很多。10A电流压降3V,那1m的线电阻0.3R,没有这么大了。

其实结构都是大同小异,如果自己做肯定不会照搬,但首先是要选择好动力才行。

网友:
REDfox 是骗子公司,这公司有一个许先生,把我们提供的飞碟机架说是他们自已的,简直不要脸,这个飞碟是我司提供,并且其参考后还回来的,1#,2#,4#都是我司提供给这家公司看看,但并不是让他们拆掉,可这家公司拆掉为已有,实际1#,2#是银辉的,4#机架是华科尔的,都是我司买的.这里申明,许先生是一个骗子,他的手机:13925856206

网友:
4#果然是华科尔的。

华科尔在国内算是航模的大厂了,

http://www.walkera.com/cn1/particular.jsp?pn=UF0+4%23

网友:
所以这个REDfox 的许先生(手机13925856206)很不要脸,把别人的东西看成是自已的,这人在这个行业中是混不出来的,这个人到处行骗,这个人是东北人.

网友:
bennywang

说事,不要说人,更不能这样的连一个地域的人都带进来。我在沈阳上的大学。
都是3年前的事了。
那时redfox刚起步在招人,是在5IRC论坛上,因为知道我是学校航模协会的骨干,所以论坛短信联系我,是否能到他那工作,只是那时我毕业还早。后来在十一的航模展上和他们的人还聊过。现在记不得那位叫什么名字了,不过之后也再无联系。

所以,你说的事,我不清楚,如果有问题,你们自己解决。不要在这里闹。

网友:
阿莫,既然何以确定是4#是华科尔的,能否考虑买来参考?

网友:
看起来差不多了 (原文件名:总版.jpg)
单位mm
板厚3 全伸展长1020,高210
中控室对角长300,高度80,空间(上d100,下D200,高H80)
单向臂长300,臂宽40;
电机托,可安装D60,H80内的电机
支腿高90

楼主:
【85楼】 bennywang ,

楼主位的5个机架,是我上次在 redfox 公司看到,于是借回来拍摄的。 redfox 跟我解释是他们收集的,并没有说明出处。

你今天打过电话问我此事,我在校对了你的资料后,给你提出了一些建议。不知道事情解决得如何了?

我们网站正在搞这个项目,如果搞出来了,欢迎向我们的专家购买现成的方案,详细的操作方式,请参考: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62856&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前几天做的机械部分,大家看看,中间的部分是有机玻璃,我想改成ABS还可以在轻点.

重量 395克,对角轴直径:52cm.(电机直径25mm,高30mm)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P1060771.JPG)

重量 395克,对角轴直径:52cm.(电机直径25mm,高30mm)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P1060773.JPG)

重量 395克,对角轴直径:52cm.(电机直径25mm,高30mm)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P1060775.JPG)

楼主:
楼上强啊。能将一些细节拍得更清楚点吗?

你的电机、电机固定支架、桨在那里邮购的?

网友:
桨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a88d35f330abeaea43ecbb5090549ebf.jhtml
固定支架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7c176b302835d4b0d05f624d4cfd25e.jhtml
370动力组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bc4acc6b0b9ec2ea73d9e3a61d3b6ff2.jhtml
碳杆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2120df5373ddf47174754331c4cf56de.jhtml
都是淘宝上买的.应该还可以便宜点.
明天我去借个像机去,呵呵.还有LIPO 7.4V 4400mA  20C的电池200多一个从朋友那买的.

网友:
这个是那个电池的商家,
http://shop34400191.taobao.com/
坛里的充电器也不知道做的怎么样了,我一直都等着呢.好像没有锂电的平衡充.呵呵

楼主:
谢谢【95楼】 jone_zplay ,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
92楼动作真快。
挺漂亮的,不过似乎碳杆和减速组连接部分不够结实。

网友:
抢占100楼!

网友:
我挺4号!4号我觉得不错!外观和性能上来看!

网友:
其实最需要的还是雕刻机,有了雕刻机就都可以自己做了,4根管子可以用鱼竿的,大小都有

网友:
我比较看好4号机

网友:
细节,最近比较忙,重量还可以减.

重量 395克,对角轴直径:52cm.(电机直径25mm,高30mm)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IMG_0314.JPG)

重量 395克,对角轴直径:52cm.(电机直径25mm,高30mm)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IMG_0315.JPG)

重量 395克,对角轴直径:52cm.(电机直径25mm,高30mm)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IMG_0316.JPG)

重量 395克,对角轴直径:52cm.(电机直径25mm,高30mm)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IMG_0317.JPG)

重量 395克,对角轴直径:52cm.(电机直径25mm,高30mm)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IMG_0318.JPG)

重量 395克,对角轴直径:52cm.(电机直径25mm,高30mm)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IMG_0319.JPG)

重量 395克,对角轴直径:52cm.(电机直径25mm,高30mm)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IMG_0320.JPG)

重量 395克,对角轴直径:52cm.(电机直径25mm,高30mm)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IMG_0321.JPG)

重量 395克,对角轴直径:52cm.(电机直径25mm,高30mm)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IMG_0322.JPG)

重量 395克,对角轴直径:52cm.(电机直径25mm,高30mm)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IMG_0323.JPG)

重量 395克,对角轴直径:52cm.(电机直径25mm,高30mm)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IMG_0324.JPG)

网友:
感觉4号不错 就是不知道成本是否太高
中和各种因素 还是2号有戏

网友(2008-04-25):
有送架啊。有送我一个好了。

网友:
2号或着4号都很好,我选4号

网友:
5号选手: 重量 430克,对角轴直径:43cm.(电机直径25mm,高30mm)-------材料容易找,用雕刻机加工起来方便,厚度有多种选择.

网友:
从外形看,比较喜欢4,5

网友:
我也支持第4个!轻、漂亮!

网友:
选第四个,如果批量做,算我一个呀

网友:
支持4号  我喜欢 酷

网友:
这个应该先研究下旋翼动力学吧,不光是好看

网友(2008-06-14):
4号5号确定哪一个了告诉我,我也买一套.
QQ:254665308
我是卖接收机的,价格便宜,质量稳定,可以上我的套宝网看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goods/goods_on_sale.htm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63d75f91327dad823b7ad20fad0346f9.jhtml

网友:
呵呵..这样看来机器的机械部分不难做嘛..jone_zplay 的机子用的应该是航模上的370减速组加3叶浆还有碳纤维杆嘛.中间用压克力板一类的东西连接固定..
个人比较喜好5号机器,简单,板身可以自己造..配件都很好买..还有就是3叶浆效率比较高.转速也低.对于机器稳定性的提升有一定帮助...

网友:
yak18 您的机器机械部件感觉很不错.但是非常奇怪,你说那是德国人的作品,但是我看他的电调好象和我的一样啊.TOWPRO国产货,还是最初级的无刷电调,包装和电路布局都一样,好象你那上面用M8,我这个也用M8,真是奇怪.德国佬还用我们四五十块钱的垃圾电调...还是另有高明...

网友:
flyunlimit

哪里可以买到二手遥控器呢?

网友:
5号的结构 可以,但铝改成碳纤就好了。

我在模展上买了根方的 8mm*8mm*1000mm 的碳纤,作4轴很合适

网友:
桨的外围是否可以加装一个保护环,防止打伤人,或是碰到硬物伤到桨。
现在觉得安全性能也不能忽视的。

网友(2008-07-15):
德国的那个飞行器又研究了好多遍,是用碳纤维布做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机壳材料成本大约是300多.没有计算模具的费用(可以自己做).

网友:
to : 【122楼】 jone_zplay

请教纤维布啥价钱?做成成品是否还要环氧树脂?工艺是否复杂啊?能不能给个总的核算价格

网友:
需要环氧树脂.一平米的碳纤维布大概280元.加上树脂也就300多.但是需要模具来倒模.模具用雕刻机来做.我会把加工方法的资料发上来.我先整理一下.

网友:
期待加工方法

网友:
这里面有碳纤维的加工资料,顺手把玻璃钢的加工资料也附上了.

网友:
4号专业.5号好DIY

网友:
收下了,谢谢,那天试一试。

网友(2008-09-03):
阿莫德机架也没有下文了!其实不管那个,选定就好,反正是入门用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下一步的消息!

网友:
如果机架不是很费事,阿莫兄早点提供一套吧。其实这机架东西也不要绝对完美,先仿造德国的跑起来找找感觉比较好。
或是做几套先摆出来出售,原意接受测试版的就先用,有言在先,不能埋怨没有后来出的完美。
时间久了,总归对DIY者的热情不是很有利,而且提供第5套机架是不是有条件现在科可以做到啊。其实完美就是在不断的实验和失败中不断接近的。

网友(2008-10-03):
现在有机架提供吗?
我想买一套啊
知道的兄弟还请告诉一声 这些架子哪里有卖

网友:
我想买一套4轴的机身,还有吗 QQ:83061989

网友(2008-12-07):
我也想要一套 qq 251831305

网友:
我也想要一套 qq:601287883

网友:
感觉还是4号不错,漂亮; 5号好象很结实 呵呵

网友:
我想买一套4轴的机身,qq:961089009

网友(2009-03-06):
我想知道,同行们遥控怎么做的,是用什么来实现远距离遥控的。

网友(2010-01-28):
晚上酒喝多了,不过还是能看帖,大家说iMEMS陀螺芯片,我单位如果可以申请的话我可以提供20片,我首先声明我什么都不是,只是刚学51是菜鸟,我芯片申请来会直接给阿莫邮寄,大家可以当我笑话,我只是想进下力罢了,飞行器是我从小的梦想。芯片我会尽力申请,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14楼】 apcfy Action,
呵呵,第5个我可以毫无障碍地提供套件给大家。其它四个,能否订到货,仍是末知数。不过如果大家都喜欢4号或其它,我会尽量采购。
另外,4号的电机直径只有1CM,长度3CM左右,总担心它不够力。(楼主位的资料已经补充电机尺寸)。
5号的电机固定装置我们可以自行设计,满足其它尺寸的电机。
【15楼】 xiao5333 喜乐蒂,
陀螺我没有玩过,是采购现成的,或是DIY,请高人们发表意见。

5号预定一个

网友:
航拍比较刺激

网友:
支持第5个,我有大量的370电机配齿轮箱的提供给阿莫,样式完全一样

网友:
5号我看上了,就5号吧!~

网友(2011-06-19):
这个帖子终于找到了…………

网友:
感觉都听不错的,有钱了一定买!!!

网友(2011-12-15):
牛,有团购吗,咱想购买5号

网友:
为什么不用新西达2212   或是其他的航模无刷电机!!!

网友:
喜欢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漂亮的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