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2812开发板(SCH+PCB)99SE格式

楼主(2008-03-26):
给想自制开发板的人参考啦,这块板的资源是很好的。

网友:
先收下了,还没装PROTEL

网友:
有没有程序?请分享一下

网友:
怎么只用16bit的外部存储器,这样总线不是慢了。

网友(2008-06-12):
这个板子问题多多,我开始还挺信任的,做了个板,发现问题不是一般,而是很多。连晶振都没有接好,有时感觉是忽悠人

楼主:
楼上的说问题多多怎么不都说出来啊?你说的晶振应该是8019上的20M晶振吧。
它是用过孔相连的,但没有用飞线。除非你PCB重新布局,不然就从图中都可
看出没问题。当然,做板之前都要仔细检查。

网友:
不管了,谢谢了再说。

网友:
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了
8019封装小了
2812的晶振,电容连接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xin连到地上吧.
还有什么就不说了.我不是凭空而说的
现在没有软件不好打开图来说明了

网友(2008-08-27):
总之还是谢谢了,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下怎么没有网络表啊,不会是全手工画的吧,如果是的那你也太厉害了,我发现个问题,晶振下面的两个电容接地的地方,过孔的哪个地线怎么接在晶振的一条脚上啊

网友(2009-07-10):
请求做过板子的把错误列出来!万分感谢!

网友(2011-12-19):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好人。

网友:
无网络的线连接这么多,,难免出问题,,哪个做出了板子不???告诉大家有哪些问题

网友:
大神啊  谢过!!!

网友:
全是无网络的线,,,如何考的住??/问题肯定有

网友:
感觉问题很多,,都是没网络的线,,画的难免不出问题。。。。。。。。。。。非常担心。。。抵挡劣质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