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C5学习板 和 接口板 demo 实验 更新中,led key switch beep uart ps2 vga

楼主(2008-03-26):
总算是抽出点时间把我的 ep2c5的板子 和接口板 组装起来了,接下来我会陆续更新实验程序,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实验板在一起的一个帖子上介绍过了,这里再描述一下,这次把 蜂鸣器挪到了接口板上,之后添加了usb供电接口
实验更加方便,同时把两个板子的宽度对其了, 拿着更加舒服些,还有就是 re_con 按键调整到中间,方便用手按下

具体描述:
核心板: 采用 cyclone II ep2c5t144 FPGA芯片,所有接口全部引出,核心板板载6个led测试使用,含有jtag和asp
含有下载指示灯,re_configuration 按键,epcs1 配置芯片,usb供电和DC5v直接供电,含有二极管防接反保护

接口板 含有 8个led 8路switch 拨码开关 4个按键 蜂鸣器 串口 vga ps2(没元件了,未焊接)
实验陆续更新中

不足之处,没有扩展ram和flash ,但是可以跑简单的nios 实验,近期也将更新到这里
PS: 我就在3月份画了一个 带有 sdram和sram的板子,我们的项目要用的,打算忙过这段时间 再画一个 含有sdram和flash的板子玩玩

照片先:

所有的实验工程 均已 quartus 7.0 调试通过,如果采用其他版本,建议重新建立工程
实验代码参考了周立功的 《eda实验》一书

实验1 led 流水灯

实验2 switch 按键

实验3 蜂鸣器 模拟报警音

实验四 数码管测试

to be continued ...........

楼主:
核心板和接口板 原理图更新

网友:
sdram和sram的板子,哪里了。搞视频可以用。不知道你的sdram sram多少容量。有的话考虑是不是买一块。

楼主:
现在的这个是项目中的板子,还不能出售的,打算忙过这段时间 自己画一个
然后 顺便 利用上我的那个接口板

传一张图片

网友:
用ep2c5q208吧,配置芯片用EPCS4。这个脚多点。内核电源的负载电流1A是比较好的。

楼主:
回 mahui625

关于内核电压,我一直不确定是否改用 大功率的,哪里有说明吗?
如果 做 nios的话,还是需要用208封装的,因为ram或者sdram 占用了很多的I/O

我们现在的板子就是208的

电源的功率部分,请详细说明,谢谢!

楼主:
上传2个 接口板vga 接口图片, 有的朋友买错了,
其实怪我,我当时参考我手上有的那个vga画的图,所以现在的朋友们都需要用我的那个vga的样式了
请各位网友 购买的时候注意 !

附上2张图片 供大家参考,淘宝上的地址链接: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2ad8049e6d0362ad0eec8fad523a1f05.jhtml

第一个图 短一点的接口,就是我的板子上用的

这个是 长一点的,其实长的卖的比较多,但是太大了,不好看

楼主(2008-04-27):
上传 接口板 更新原理图,附加上了 阻容的参数说明
PS: 其实大家自己都可以设计电阻的大小的,
有的是限流电阻 有的是上拉电阻等等,根据经验值完全可以自己设计的 !

max3232的封装就是普通的贴片的封装 sop的

网友(2008-05-31):
LZ你好,你这个版怎样ASP啊?用你的ByteBlaster II v1.1下不了.

楼主:
回 10楼 diyer_zhou
可以下载啊,你再看看 下载的时候 是不是 配置芯片的型号选的不对
ep2c5 默认生成的是  epcs4的 配置
需要手动修改成  epcs1

网友(2008-07-29):
请问该板clk0~8 对应的时钟频率?

楼主:
核心板上用的clk0 是50M的晶振
其余的 可以自己根据需要 自己选择时钟频率 (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