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KSTM32F板上的液晶怎么驱动的?

楼主(2008-03-27):
请问:EKSTM32F板上的液晶怎么驱动的?

网友:
上面是驱动代码.

LCD.c内为驱动函数.

timer2中断刷新lcd.

网友:
这是液晶驱动的原理文档:

ST7 Software LCD driver.pdf(文件大小:200K)

据说这样驱动方式St申请了专利,利用Timer产生LCD需要的电压。虽然这个文档写的是ST7的,但与万利板上用的STM32使用方法原理是相通的。这个驱动方式最需要关注的地方就是那个定时器的用法。

网友:
记得在21ic上看到过相关的帖子

网友(2008-08-11):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13:51:47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