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bit的cd機是不挂羊頭, 賣狗肉!

楼主(2008-03-27):
cd 數據都是16bit 44.1k 取樣,  24bit的cd機代表什麼?

楼主:
還有什麼1bit的cd機又代表什麼?  彩虹大哥知道嗎?

网友:
不耻下问
解释:  不以向地位、学问较自己低的人请教为可耻,形容虚心好学。耻:羞耻。

楼主:
汗, 樓上答覆真是暈死!

网友:
晕吗?我想彩虹不会承认地位、学问比你低吧。

网友:
这个词还有不少人搞错意思,每次看到都想笑。。。。

楼主:
改為"不恥上問" 了!

网友:
无所谓了,地位学问低又咋的,不瞒大家,我的学历比很多人都低,地位也是社会底层,但是拥有一颗平常心,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就不耻上答啦,哈哈哈……

因为现在普通CD碟片标准都是16bit/44.1K采样的,所以市面上的96K/24bit升频机、包括号称24bit的碟片都是插值的,就像640×480的数码照片用photoshop放大到1024×768分辨率而已,只是因为经过各种数字信号处理芯片加工过,把声音往迎合大部份人口味的方向美化了,让人觉得声音厚了,空气感好了,原始数据不还是那些个16bit/44.1K的?

只有HDCD/SACD/DVDAUDIO这些数据量从原始碟片指标上就高出普通CD的碟片格式,才有可能保留当初录音时的更多数据,才会真正的比普通CD好听,插值的所谓高bit机好不好听就见仁见智了。

我没记错的话,1bit机的原理和16bit机的原理不同的,是一种可以直接反映扬声器振膜相位的数据(DSD技术),是一种相对的数据,而不是像高bit机记录的绝对数据,从原理上来说就比高比特机要好,但是实际上很多低端1bit机做工很垃圾,让人误解了1bit机。

楼主:
謝謝前輩的回答!

跟我想的一樣, 24bit的cd機個然是挂羊頭, 賣狗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