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IA4221高频发射部分的问题

楼主(2008-03-27):
请教各位大侠:
我最近利用IA4221做一个无限发射的板子,使用EEPRO方式,可是在通讯过程中,却收不到数据(我用的是别人的IA4421板子来做接收部分)设置数据都一样,就是收不到呢?
我怀疑是后面高频LC耦合部分搭配不当造成的!但是就是不知道做!望高手指点一下!433MHz

网友:
1,用购买的别人的模块相同的程序来验证你的程序没有任何错误
2,距离1cm也收不到,可以认为,你的程序出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
3,有条件可以用频谱仪看看无线信号是否发出,深圳安泰信的1G频谱也不过3000元,500M频谱可能2000多元吧

楼主:
我的程序是按照资料上给的参数进行设置的!应该不可能出问题吧!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8-03-27,20:23:51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0]AVR32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2060]电子综合

网友(2009-04-09):
呵,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