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一些做4轴时可能用到的资料及DATASHEET

楼主(2008-03-27):
贴一些我做4轴时用到的DATASHEET:

AD公司2轴加速度传感器ADXL320:

AD公司3轴加速度传感器ADXL330:

AD公司单轴陀螺仪传感器150度/秒ADXRS150:

AD公司单轴陀螺仪传感器300度/秒ADXRS300:

ST公司3轴加速度传感器LIS3L02AQ:

村田单轴陀螺仪传感器300度/秒ENC-03:

FREESCALE 3轴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QT:

下面的气压传感器和GPS模块是以后想加的,目前还未设计

MOTOROLA气压传感器MPX4115:

HOLUX的GPS模块GR-85:

楼主:
再贴一些我布的PCB板,头一次做硬件,正在学习PROTEL 99中,还未用熟,所以不敢去加工

TWI无感无刷电调板,包含12片低电压大电流MOS,6片SI4404,6片SI4405,极限电流30多A吧
手焊版的电调已经成功运转,PCB尚未开始
见航空模型版的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45004&bbs_page_no=1&bbs_id=2027

XY轴陀螺仪_3轴加速度板,包含2片ENC-03和一片ADXL330:

Z轴陀螺仪板,包含一片ENC-03:

接收飞控板:

楼主:
重新上传控制算法图,加了一些PID调整要点:

楼主:
原来贴在5iMX网上的,搬几张第一次手焊的4轴照片,占个位置先

楼主:
手焊的三轴陀螺仪板,3片ENC03

这是ENC-03的内部结构,我接错电源烧掉一个,索性打开看看啥样子

楼主:
上面一个已经在调试中摔坏了,现在做了第二版

第二版新机架开工:
原有两根尾管变成4根,这样有更大空间装大直径螺旋桨

中间固定部分变成8个450尾管座

这是淘宝上新买的铝合金尾管,8块一根,4银1红1蓝:

网友:
光这些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得要多少钱?

楼主:
第二版目前还未写完全部程序
贴出来只是希望能为ourAVR里感兴趣4轴的人做个参考

网友:
一般有三轴陀螺仪和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就够了。

楼主:
陀螺仪ENC-03零售一片五十左右,AD的最贵,其它公司的都是几十块左右
ADXL330一百多吧,这个我也没买,只是设计上了
其它都是常用元件加AVR单片机,很便宜的
其实不用ADXL330,用遥控加ENC-03也可以飞的
全自控飞行应该不可少的

如果以后能做的再高级些,还想装气压传感器和GR-85(GPS)
德国人的除了这些还有一个视频传输系统
这个可以买现成的,不用开发

网友:
尺寸也应该有要求吧,
比如说电机跟螺旋桨的尺寸匹配,
还有尾管的长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