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问题

楼主(2008-03-27):
在论坛里搜索了一下,有这方面的讨论,可却没有很好的解释
在avr硬件手册里有这么一段:AVR 单片机内置的 ADC 有独立的模拟供电引脚 Avcc,这个分开的供电使模拟部分减少了数字电路部分的开关噪声影响。同样,模拟地 AGND 也是独立与数字地的。
而我测得atmega48的地都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分数字地和模拟地。我本想把我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分别布局,最后一点接地。可avr没有分数字地和模拟地,那我是不是也不需要分了呢?

网友:
AVR没有模拟地,因此使用中直接接到数字地.AVCC是提供ADC比较稳定的电压.如果你的系统中有模拟部分,且为小信号的话,模拟部分应该先单独接模拟地,最后一点(或通过一个电感)与数字地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