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贴)发个我以前做的微型PLC(简易的)
关闭

楼主(2008-03-28):
05年开始学51时自已做的简易型PLC,源程序全部是用汇编写的,用了大概一月时间。
资源:13个I/O口可编组或独立分配使用,一个计数器/频率计。单板拥有编程/运行完整功能,单5V工作电压,I/O口无隔离。

代码改天送上。

主控是AT89C2051,用户程序存在AT24C02中,至少可存128步。 (原文件名:IMG_0191.JPG)

大小和火柴盒差不多 (原文件名:IMG_0193.JPG)

网友:
大哥,可能你对PLC的理解有点问题。你的可以支持梯形图吗?可以支持PLC的编程器吗?如果都没有哪不叫PLC

楼主:
回1楼
     谢谢赐教!
     没记错的话PLC也叫做“可编程逻缉控制器”,PLC只是一个广义的叫法。
   我说了是“简易PLC”,是不可能支持你所说的:梯形图、PLC编程器的,  严格来说确实不是PLC,只是一个简易的可编程逻缉控制器。

楼主:
可编程控制器的SCH,ASM格式源代码。
Keil uV2下编译通过。

网友:
夏风你好!
先谢谢你共享你的资料。
不知道您是否可以简要说说您的开发思路。我现在对PLC这类提供用户二次开发接口的设备的设计思路很有兴趣。现在我在看您的程序。但由于我不熟悉51,汇编的基础也比较差,看起来比较晕。
您程序中的注释主要是针对每行代码的,不知道是否可以说说您的整体的思路。谢谢!

网友:
【4楼】 jiangzz

=====================

晕,怎么你也来混了!

楼主:
【4楼】 jiangzz

这个DD是学51时看到网上有人做了拿来卖钱的,说是可以替代CD74HC系列逻辑电路的,就萌生了自已做一个的冲动。
当时的想法是:
       1.把用户代码放在一个可读写的存储体内(如EEPROM),系统上电时检测有无按PROG编程键,没有就从EEPROM中读取用户代码,进行代码判断并执行代码对应的功能。
       2.代码的功能在指令集里面已约定好,用户只需按指令输入代码就行了,只要不是非法代码,控制器就会按步就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