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网站下的NRF24l01最详细的指南(含程序解释)

楼主(2008-03-28):
最近在公司实习,我一来老板就让我搞射频部分,这简直是在搞我,以前在学校我根本就没接触过这玩意,这下给我出了个大难题

楼主:
不好意思,网速太慢了,传不上

楼主:
http://www.diyembedded.com/ 想看的自己去下把
Tutorial 0
Tutorial 1 (PIC18F452)
Tutorial 2 (PIC18F452)
Tutorial 3 (PIC18F452)
Tutorial 4 (PIC18F452)
找英文技术资料用www.yahoo.com能找到一大把在国内找不到了

楼主:
http://forum.sparkfun.com/viewforum.php?f=13&topicdays=0&start=200
这个论坛有好多讨论NRF24L01的人,令我感到新鲜的是有个中国学生叫Haihong Li发的贴子,看他的Location: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是北方大学?

网友:
呃,和我去的是同一个地方。
里面的24L01代码移植性很好,例子也很丰富,但是代码没有中断方式的

楼主:
我现在就是接收不了,我基本上是按照那上面的时序来写程序的,为什么就是接收不了呢?为什么呢?难道有哪里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能否指点一二啊

网友:
我的程序还没完成,也没加电测试。
楼主是用了nrf24l01.h/.c来做的么?

另外,那个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我也看到了,不知道是哪家

网友:
不错!那里有现成的模块卖?价位应该和不带L的差不多吧?

楼主:
我用AVR来控制,只是参考了那上面的程序
那里的模块价格就不清楚了,没买过

网友(2008-05-19):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是中北大学,山西的一个学校,Haihong Li是我一个研三的学长,我的毕业设计跟着他做,现在正在做着,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网友:
//******************************************************************//
//***********************nRF24L01***********************************//
//******************************************************************//
// SPI(nRF24L01) commands
#define READ_REG        0x00  // Define read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WRITE_REG       0x20  // Define write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Define R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Define T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LUSH_TX        0xE1  // Define flush TX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FLUSH_RX        0xE2  // Define flush RX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Define reuse TX payload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NOP1            0xFF  // Define No Operation,used to read status register

// SPI(nRF24L01) registers(addresses)
#define CONFIG          0x00  // 'Config'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AA           0x01  // 'Enable Auto Acknowledgment'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RXADDR       0x02  // 'Enabled RX addresse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AW        0x03  // 'Setup address width'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Setup Auto. Retran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CH           0x05  // 'RF channel'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SETUP        0x06  // 'RF setup'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TATUS          0x07  // 'Statu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Observe TX'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CD              0x09  // 'Carrier Detect'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RX address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RX address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RX address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RX address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RX address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RX address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TX_ADDR         0x10  // 'TX addres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0        0x11  // 'RX payload width,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1        0x12  // 'RX payload width,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2        0x13  // 'RX payload width,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3        0x14  // 'RX payload width,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4        0x15  // 'RX payload width,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5        0x16  // 'RX payload width,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 Status Register' register address

//**action declaration**//
#define CE_0 PORTC &= ~(1<<PORTC5);
#define CE_1 PORTC |=  (1<<PORTC5);

//**function declaration**//
unsigned char SPI_Read_Reg(unsigned char reg_addr);
unsigned char SPI_Write_Reg(unsigned char reg_addr,unsigned char reg_val);
unsigned char SPI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void SPI_Read_Buf(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char bytes);
void SPI_Write_Buf(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char bytes);
void PTX_Config(void);
void ConfigChk(void);
void PRX_Config(void);
//**********************************************************//
//SPI_Read_Reg();SPI_Write_Reg();SPI_Write_Command();
//SPI_Read_Buf();SPI_Write_Buf();
//**********************************************************//
//**SPI_Read_Reg**//
unsigned char SPI_Read_Reg(unsigned char reg_addr)
{
  unsigned char reg_val;

  CSN_0;
  SPI_MasterTransmit(reg_addr);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MasterReceive();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_1;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SPI_Write_Reg**//
unsigned char SPI_Write_Reg(unsigned char reg_addr,unsigned char reg_val)
{
  unsigned char status;

  CSN_0;
  status=SPI_MasterTransmit(reg_addr);   // select register
  SPI_MasterTransmit(reg_val);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_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
}

//**SPI_Write_Command()**//
unsigned char SPI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status;

  CSN_0;
  status = SPI_MasterTransmit(Command);   //Write commmand
  CSN_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
}
//**SPI_Read_Buf**//
void SPI_Read_Buf(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char bytes)
{
  unsigned char byte_ctr;

  SPI_MasterTransmit(reg);
  for(byte_ctr=0;byte_ctr<bytes;byte_ctr++)
      pBuf[byte_ctr] = SPI_MasterReceive();
}
//**SPI_Write_Buf**//
void SPI_Write_Buf(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char bytes)
{
  unsigned char byte_ctr;

  SPI_MasterTransmit(reg);
  for(byte_ctr=0; byte_ctr<bytes; byte_ctr++)
      SPI_MasterTransmit(*pBuf++);
}
//**PRX_Config()**//
//**Standby-1 mode for TX mode
void Stdby4Tx_Config()
{
SPI_Write_Command(FLUSH_TX);

SPI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58);//power down,0101 1000
SPI_Write_Reg(WRITE_REG+EN_AA,0x00); //disable auto ack
SPI_Write_Reg(WRITE_REG+EN_RXADDR,0x01);//enable data receive pipe 0
SPI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0,0x0F);//15 bytes payload
SPI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0x7E);//clr the interrupt

SPI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5A);//Standby-1 mode,0101 1010
}
//**PRX_Config()**//
//**Standby-1 mode for RX mode
void Stdby4Rx_Config()
{
SPI_Write_Command(FLUSH_TX);

SPI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39);//power down,0011 1001
SPI_Write_Reg(WRITE_REG+EN_AA,0x00); //disable auto ack
SPI_Write_Reg(WRITE_REG+EN_RXADDR,0x01);//enable data receive pipe 0
SPI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0,0x0F);//15 bytes payload
SPI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0x7E);//clr the interrupt

SPI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3B);//PRX mode,0011 1011
}
//**PTX_ConfigChk()**//
void ConfigChk(void)
{
unsigned char reg_val;
reg_val=SPI_Read_Reg(CONFIG);   USART_Transmit(reg_val);
reg_val=SPI_Read_Reg(EN_AA);    USART_Transmit(reg_val);
reg_val=SPI_Read_Reg(EN_RXADDR);USART_Transmit(reg_val);
reg_val=SPI_Read_Reg(RX_PW_P0); USART_Transmit(reg_val);
}
//**RF_Transmit**//
void RF_Transmit(unsigned char *TxDataBuf)
{
unsigned char temp,i;

SPI_Write_Command(FLUSH_TX);

CSN_0;
SPI_MasterTransmit(WR_TX_PLOAD);
for(i=0;i<15;i++)
     SPI_MasterTransmit(TxDataBuf);
CSN_1;

CE_1; //activate transmitter
Delayus(20); //minimum 10 us for TX mode setup,actual 160us
CE_0; //After transmit the data, return to standby-1 mode

Delayus(150);//this is essential,why?TX setting needs 130us!!!

SPI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0x20);//clr the TX_DS interrupt
SPI_Write_Command(FLUSH_TX);
}
//**RF_Receive()**//
void RF_Receive(unsigned char *RxDataBuf)
{
unsigned char temp,i;

CSN_0;
SPI_MasterTransmit(RD_RX_PLOAD);
for(i=0;i<15;i++)
     {
      temp=SPI_MasterReceive();
          //USART_Transmit(temp);
          RxDataBuf = temp;
         }
CSN_1;

SPI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0x40);//clr the RX_DR interrupt
SPI_Write_Command(FLUSH_RX);
}
//******************************************************************//
//********************** nRF24L01 over *****************************//
//******************************************************************//

网友:
上面程序是调通的,是一个库文件

网友(2008-08-21):
谢谢,用24L01做过语音传送吗?

楼主:
没有呢,只是发送图片

网友(2010-08-07):
小弟乃初学菜鸟,貌似没发现程序中有写过本地地址和发送/接受地址,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这些地址该怎么写啊?24L01的PDF中有吗?

网友(2010-11-09):
先去图书馆  等一下回来弄

网友(2011-04-19):
怎么实现nrf24l01的多次数据传输,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网友:
去年调了一下,没调通,无语,再次学习中。。。

网友(2012-06-26):
楼主有没有调通ack+payload模式?我现在调试这个模式遇到问题

网友:
mark!正在学习射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