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模块电路图与PCB图(2.4G无线传输)

楼主(2008-03-28):
Content of production file folders:

The folders contain:
/BOM/
        Bill of material file (*.xls)

/Gerber + Drill/
        Drill files (*.DRL, *.DRR & *.TXT)

        Gerber photo plot files:
                *.GBL :        Bottom layer copper
                *.GBO : Bottom silkscreen
                *.GBP : Bottom Pad master
                *.GBS : Bottom Solder mask
                *.GKO : Keep out layer mask - Used as outer boundary
                *.GTL : Top layer copper
                *.GTO : Top silkscreen
                *.GTP : Top Pad master mask
                *.GTS : Top Solder mask

/Paste/
        File containing top and bottom (if used) paste mask (*.GPT, *.GPB)

/Pick And Place/
        Pick and place file for this design (*.PIK)

/Placement/
        File with top placement drawing (*.pdf)

/Schematics/
        Schematics file (*.pdf)

网友A:
晕,连这个都搞上来了
阿莫,不知道用这个来传输什么?
如果是控制信号,模拟的遥控信道或者现在的433M信道性能更加好。
如果是少量的数据传输,也可以采用常见的ISM频段315,433的IC
如果传视频,需要用2.4G模拟信道

总之,我觉得四轴飞行器中,怎么也用不到这个2.4G数字信道

网友:
呃,这个我发过了么

网友:
只能用在短距离上,特别是天线处理的不好()

网友:
对空距离800米,,就好了!

网友B:
nRF24L01的距离达不到要求,我公司买了nRF24L01的开发板,也就20米远,还不如315M的远

网友:
做好了能可靠50米,PCB天线

网友(2008-06-05):
30m还是加大功率以后的。买的开发板多少钱?

网友:
2.4G如果达到几W,送我也不太敢用,对身体有害.

网友:
我晕

又是挪威的说撒

感觉还是NRF401比较适合

或者NRF9E5

频率越高,距离越近的说撒

我对这2个芯片的功能及设计比较熟

我公司就是用这个做的无线远程抄表

我手头也有好几块试验板的说撒

网友:
2.4G对空域要求太高了,有点障碍物中间一挡就麻烦咯

网友:
是呀,我感觉还是433MHZ的比较合适,加个PA就可以到1KM的距离,2.4G的东西距离太近而且信号穿透力不行,就是数据速率大^_^

网友:
我有调好的CC1100 433MHZ的程序,一端用LPC2214 一端用MSP430F1232,如果大家有需要我可以贴上来,MSP430一端的CC1100是处在电磁波唤醒状态下的

网友C:
一般的射频芯片功率很小才10毫瓦。
我刚刚做了一款发射模块,分立元件加PLL芯片做的。
用CC1100做接收,通讯距离达到2公里。

网友:
航模现在很多都开始用2.4Ghz频段啦,很多出口到美国的航模和玩具已经转向2.4Ghz, 特别是那些一线大厂如Futaba..

网友:
Futaba都推出了2.4G的遥控高频头模块了,可以换下原来的72M
用了2.4G发射就不用那长长的天线了,就是2.4G是视距传输,空间要求高

网友:
现在用 nRF24L01 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个模块的资料应该是官方给的文件吧。数据速率 2Mbps,速度倒是很快,就是距离太近了,我们测试过,超过30m,数据可靠性就部怎么样了,加了高频功放后,我们最多也只做到150m。

网友:
L01不加功放,无阻挡可以到80-100米左右,需要用外接天线,经过比较好的匹配调谐(用网络分析仪调试)

网友:
传视频,需要用2.4G模拟信道
学习学习.做个试试

网友:
补完,乘热转发。nrf24l01全套资料。包括voip应用。

网友(2008-07-16):
nRF24L01 封装片要多少钱啊?听说裸片0.68美金。

网友(2008-10-30):
NORDIC不提供裸片,裸片质量很难统一,请选择原装封装产品。

网友(2008-12-06):
24楼是讯通公司的吧,前几天听一位论坛上的朋友说,贵公司用NORDIC nRF24L01做的还不错,请问这个01这个IC你们报价多少?

网友:
加放大后距离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
【25楼】 liym050627

积分:1

派别:

来自:

24楼是讯通公司的吧,前几天听一位论坛上的朋友说,贵公司用NORDIC nRF24L01做的还不错,请问这个01这个IC你们报价多少?

----------------------------------------------------------------------

liym050627 感兴趣的话,可直接与我公司联系!0755-26675941 26674772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list.jsp?bbs_id=9999&bbs_page_no=1

借花献佛......

   这个模块才卖那么低,大家可以研究研究了

网友:
现在433MHz和2.4GHz可以加功放么?不是限制在10mW么?

而且2.4GHz要是加功放的话,绝对是对人体有害的,各位要慎用啊。

网友:
这个呀。。。我手头大把的PCB。。。那个时候做nRF2401剩下的!

网友(2009-04-28):
【14楼】 chengyabcd
积分:69
派别:
来自:
我有调好的CC1100 433MHZ的程序,一端用LPC2214 一端用MSP430F1232,如果大家有需要我可以贴上来,MSP430一端的CC1100是处在电磁波唤醒状态下的

----------------------------------------------------
你好,我最近在搞WOR:硬件用的是msp430f1232+CC1100
寄存器都配置好了,但是处于WOR的CC1100收不到数据

看你有调好的程序我想问下,做WOR应该注意哪些东西呢

网友:
有调试过的可以帮帮我吗?我的QQ:55145040

网友:
不用2401

2.4G普通PCB天线我做的空旷才100米距离。

网友:
2.4G拼的就是速度啊,距离的确是不行。。。

网友(2009-09-24):
好东西!作个记号

网友:
给大家推荐一个24L01的替代品啊,BK2411在硬件上兼容24L01,只是功耗稍大一点
这种2.4G模块使用起来跟24L01基本一样,只是开始要对BK2存储器进行初始化,花掉很长一段代码。
测试的结果也表明,相比于其它的2.4G模块,这种对信号线的要求更高一点。
我们是在楼上楼道做的测试,距离大于60M,还是不错的,主要是性价比很高.
顺便做一下广告,提供各种2.4G,无线,GPS模块,欢迎咨询.
需要资料的也可以发邮件给我 szhydtc@163.com
QQ:570733482 0755-28187946

网友(2009-11-05):
做个记号,有空搞一个学习一下,距离短用来学习是没问题的

网友:
请问 这种射频模块传输数据的根式是多少进制的呢??

网友:
做数字传输满不错

网友(2010-04-17):
NRF24L01无线数传模块(13RMB为人民服务)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5029339086

网友:
记号,非常好

网友(2010-06-05):
看看,短距离通信,或者传视频数据应该可以吧,但是,长距离传输视频数据一般用哪款nrf芯片好呢??费解啊。。。

网友(2010-08-17):
回复 网友A:

330RMB FLY8000开发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爱爱爱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顶了再看不会忘!

网友(2011-02-15):
24L01和2401的PCB天线可以通用吗?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029339086  9.8大洋一个了

网友:
买了几个用得不错。

网友(2011-05-13):
mark,有时间做着玩

网友:
我之前也用过2.4G的,有时老是出现不稳定,一同学的一个nrf905的让我帮他弄一下,天啊,比这个2.4的好用多了,不过价钱也贵一半的。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这个我也在用,老师让我要达到传输100M远,可以达到吗?

网友(2011-07-14):
非常感谢!参考一下

网友:
迟些会搞,马克先~

网友:
马克先生……

网友(2011-10-04):
24L01有时候档个人在哪里都收不到数据.呵呵,有点鸡肋

网友:
现在就烦恼PCB天线怎么设计了?
有谁能给我讲解下!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2012-01-12):
回复 楼主:

我现在用单片机 控制NRF2401、唯一一个问题,我必须先开接收端,然后再开发射端,这样接收端才能接收到信号。所以想请教是不是配置出了问题,自动应答,我关闭过。不好使

网友:
我现在用单片机 控制NRF2401、唯一一个问题,我必须先开接收端,然后再开发射端,这样接收端才能接收到信号。所以想请教是不是配置出了问题,自动应答,我关闭过。不好使

网友(2012-02-29):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用单片机 控制nrf2401、唯一一个问题,我必须先开接收端,然后再开发射端,这样接收端才能接收到信号。所以想请教是不是配置出了问题,自动应答,我关闭过。不好使

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还没仔细去查问题在哪里

网友(2012-04-03):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射频芯片功率很小才10毫瓦。
我刚刚做了一款发射模块,分立元件加PLL芯片做的。
用CC1100做接收,通 ...

能分享吗,嘿嘿

网友:
您好,为什么有些板块提示你没有权利访问?我点了论坛里的有些链接后就提示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2-05-07):
引用 网友A:
晕,连这个都搞上来了
阿莫,不知道用这个来传输什么?
如果是控制信号,模拟的遥控信道或者现在的433M信道 ...

微型四轴对重量敏感,这个模块很轻,比较合适。甚至是自己把芯片和天线画到PCB上。

网友(2012-07-04):
应该433就足够了吧。而且在空旷地域控制距离也很长。

网友(2012-08-07):
引用 网友A:
晕,连这个都搞上来了
阿莫,不知道用这个来传输什么?
如果是控制信号,模拟的遥控信道或者现在的433M信道 ...

微型四轴用这个芯片很常见,遥控。

网友(2013-01-07):
学习了,最近正在开发2.4G

网友:
NRF24L01.记下来,回头看

网友(2013-07-03):
有人用过网上的NRF24L01的模块吗,就是那种最常见的,黑色的,8脚 DIP,这个的通信距离一般是多少

网友:
相见恨晚!!!!!!!!!!!

网友:
有没有外接天线模块的?

网友(2013-08-12):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射频芯片功率很小才10毫瓦。
我刚刚做了一款发射模块,分立元件加PLL芯片做的。
用CC1100做接收,通 ...

cc1100模块是你自个做的还是市售的?真的能达到2km吗?什么条件下,比如空旷距离,外接多大db的天线,速率 等等

网友:
  多谢分享这个资料

网友(2013-10-20):
引用 网友A:
晕,连这个都搞上来了
阿莫,不知道用这个来传输什么?
如果是控制信号,模拟的遥控信道或者现在的433M信道 ...

怎么看出来是不是模拟信道?
~~刚学通信原理,新手求别喷

网友(2015-11-06):
距离是硬伤

网友(2018-01-08):
引用 网友B:
nRF24L01的距离达不到要求,我公司买了nRF24L01的开发板,也就20米远,还不如315M的远 ...

有可能是受到什么阻碍的原因

网友:
我是做南京的si24r1完全pin对pin替代nrf24l01p芯片的厂家,有需要了解可以联系下,电话:13823261387技术协助

网友(2020-08-11):
can any one share me NRF24l01+ with PA and L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