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这个虚拟示波器吗?

楼主(2008-03-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用过做信号发生器的,不过可惜输出的信号有点失真

网友:
采样太慢了,而且不保险,万一把电脑给...

网友:
没法测直流分量。

网友:
几年前的软件了,还可以

网友:
用过,没用明白!

网友:
音频范围,左右不大。

网友:
用过,我还记得我的电脑声卡也被烧掉了

网友:
楼上,烧不烧声卡,与软件无关.

是你做的探头质量问题(隔直没有做好或输入电压过高,也就是没有分压,要根据你的测量信号的幅值,用电阻分压并调好分压比,当然还有其它问题同相会引起烧坏声卡的),这个软件用过还是不错的.

正如作者所说的,没有一定的电子/电工技术基础就冒险蛮干,就是是真正的示波器,也只有死路一条.

网友:
我用过试过好几种声卡虚拟示波器软件,但玩玩可以,实用价值都不大。
贴出一种最好用的:http://www.zeitnitz.de/Christian/Scope/Scope_en.html,软件可以免费下载,LABVIEW编的,不错,触发响应,捕捉很稳定,试了其他很多种虚拟声卡示波器,这块都做的很差。
但声卡示波器有以下缺点:
1、声卡输入都有隔直电容,所以无法测试直流,需要把声卡上的那个电容短路才能测试直流,我以前用的时候就把2声道隔直电容短路了,但不用的话,别忘了恢复回去。
2、同样都是0.5V的输入方波信号,在不同的声卡上显示的幅度不同。
3、声卡的采样率一般大到44K,按每个波形周期10点算,只能显示4.4K的型号,所以意义不大。

网友:
如果要玩,探头别忘了加保护电路,免得声卡或电脑OVER掉

网友(2009-07-21):
测试方波不对头的!

网友:
声卡示波 还是Creative WaveStudio 好用。

网友:
用过,不怎么好用。

网友:
是的 这个只有交流耦合 波形失真严重,只是能看到波形罢了,搞电子怎么样也不会烧掉声卡的,加保护嘛,降低输入
不过我输入一个频率的信号时,将电脑干扰得死机了,我就不敢再用了。

网友:
用这个,太抠门啦吧!

网友(2009-10-03):
最低成本的虚拟示波器!
16位AD啊!值得玩玩的!要是做专业点就好了!
还有那个万用表功能要是修改声卡可以测直流就好了,波形也是!

网友:
44k也太低了,用CORTER-M3或ARM7的ADC及USB全速做200--500K也可以呀

网友:
上传你的那个试用版来玩玩!
或者给个链接!

网友:
1999年就用过了,是用声音通道作输入的.

网友:
不过当时用这个软件的时候用WILL主板就让电脑死机,每次都是,后来证实用这种主板是会死机,其它主板就正常

网友:
用过,不实用的东东,拿来玩玩可以。

网友(2009-11-16):
我一直想用这个来测电容容量,不知道准确性如何?
初步打算:用电阻和电位器串联,再用1N4148双向限幅,使输入电压≤1V,然后用50Hz的正弦交流电压测试。能成功吗?
另外:还想把它用作双踪示波器,来测试音频功放的失真,有可能实现吗?

有用过的先知们,请出来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