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日光灯驱动

楼主(2008-03-28):
最近老板要我做LED日光灯管(大慨要使用到100-200颗5mmLED),头大了以前没搞过高压,输入110/220VAC,能够带隔离更好,关键要稳定,线性驱动就不考虑了,想请懂这行的朋友给点方案。
***************************************************************************************************************
突发奇想,小声问一下,我想用AVR来控制控制FET驱动LED,用AD检测电流,但就是不知道这220V的交流怎样才能给avr供电

网友:
又见同行

网友:
过去我也有问过这样类似的问题,好象是说成本和节能上面还远远没有现在的日光灯好。。哈哈,后来就放弃了。

功电给MCU可以考虑阻容。。

网友:
不实用,阻容不行的,提供不了大电流的。按照楼主的要求,最好实用专用芯片。比如VIPER22A这款电源芯片应该符合你的要求,可以提供350mA的电流。

楼主:
谢谢cookie2g提供的信息,我去试一下,因为我没有网,所以今天才过来,不知有没有人知道H9910这款IC的资料,谢谢
*********************************************************************************************************
阻容这个东西我们一般只用在低端产品里面,比如灯杯(5mmled,3mmled),
它有爆炸的可能,不可靠。

网友:
直接串并联吧  呵呵

楼主:
直接串并联----------------------------------这种方法你也想得出来,我也要学一下阿莫--“晕倒”

楼主:
发一个从网上找的规格说明
T8/15W/120CM (日光灯管介绍)

(T=1/8英寸,T8=1英寸(灯管的直径),15W---功耗,120cm---灯管长度)

相对于传统日光灯:40W
LED数量:276PCS
输入电压(AC):AC85-265V
输入电压(DC):DC36-37.6V
输入电流:AC58mA±10mA
光通量:1716-2560LM
短路电流:<5mA
功率因素:≥0.85
工作湿度:>95%
显色指数:84 Ra
功耗:15.0W-16.0W
色温:3500-6800K
工作温度:35~+45℃
储存温度:-30~+45℃
环境温度:-20~+50℃
照度:≥410/1.5M
工作频率:50--60HZ
寿命:50K-80K hours
尺寸(不含针头):1200mm  ∮30mm

日光灯特点
1、节能——直流驱动,超低功耗,电光功率接近100%。相同照明效率比传统日光灯节电70%。
2、环保——无紫外线、红外光辐射,也没有热量,没有水银外泄危险.
3、长寿——5-8万小时,是传统日光灯寿命10倍以上。与市场上其他LED日光 灯管比较,光衰从1000H10%衰减降
   低到了1000H5%以下。全自动设备生产,经过散热技术处理,LED寿命更长。
4、安装方便——传统灯架直接装上拿掉起辉器即可使用。

产品适用范围:
1、工厂流水线:目前LED日光管完全符合一般生产国家标准(GB50034-92)照度100-200勒克斯(Lux)的要求,节能,免维护
2、超市商场(尤其冷柜):环保无红外,不发热,现色性好,对食品既保护又能显示将食品的真实颜色显现。
3、学校、办公场所:安全可靠,无有闪烁,光线柔和纯正,有效缓解视觉疲劳和保护眼睛。无紫外,对人体皮肤无伤害。
4、医院、市政大楼、广场等其他需要节能环保、难维护的照明场所。

楼主:
发张图片

网友:
有点像广告,只有好处没有短处

如果免维护,长寿命的话,串联是一个最节省的方法。:)

网友:
找ONSEMI有专用的电源控制器IC,低反馈电压的

楼主:
已经找到了supertex hv9910b

网友:
电源网上有过争论,还是用类似的电路吧。 88颗以上,20MA,220V。

原文:http://www.dianyuan.com/bbs/d/61/218597.html

led (原文件名:2362451201241834.jpg)

设单颗LED压降为3V,Q1 BE间压降0.6V,因为LED电压随电流变化不大,因此220VAC时,ILED=ID+(VD-VBE)/R=(220*1.414-88*3-2)/80K+(2-0.6)/80=18.06MA,Q1消耗功率PQ=(220*1.414-88*3)*(2-0.6)/80=0.8W,效率为88*3/(220*1.414)=84.8%
200VAC时,ILED=ID+(VD-VBE)/R=(200*1.414-88*3-2)/80K+(2-0.6)/80=17.71MA,Q1消耗功率PQ=(200*1.414-88*3)*(2-0.6)/80=0.33W,效率为88*3/(200*1.414)=93.3%
260VAC时,ILED=ID+(VD-VBE)/R=(260*1.414-88*3-2)/80K+(2-0.6)/80=18.77MA,Q1消耗功率PQ=(260*1.414-88*3)*(2-0.6)/80=1.81W,
效率为88*3/(260*1.414)=71.8%

200VAC到260VAC,电流变化1MA,较220VAC变化5%左右,不算大,Q1消耗功率最高1.81W,只要选个TO-126封装的管子就OK了,T0220封装当然更好,效率从70%到90%,

在开始的时候,由于LED的参数不一样,总有一个最后才导通发光,但如果是300V电压的电路,这时电源电压几乎全部加在它上面,于是它就还未来得及开启导通就被烧断了.如果LED的性能完全一样,就不用C2了吧?因为每个管子的分压是恒定的,基本没变化了.

电路D用3.5v~6.5v稳压菅.三极管耐压300V,c2不用c1用4.7~10uf.R1用47K,调整R2,电流控制在10~15MA之间.调整LED个数使3极管VCE电压在5~10V之间..我感觉效率能达90%.电路成功率100%.是个低戍本电路.

网友(2008-07-06):
如果是做产品的话,那么就必然对成本及生产能力有极为严格的要求。所以我推荐用UC3843做一个反激的恒流电源,用这个方案是在效率极高的条件下,成本最低的。而且3843这么多人在用,电路也非常的成熟,货期短,也不会断货,小批量到处都有现货,大批量的话价格还能便宜,毕竟它的渠道太丰富了。
另外LED照明刚刚起步,我呼吁大家搞高质量的LED驱动器,不要高那种假PWM的或非PWM的质次价低的驱动器。不要把这个好生意的名声搞砸了。

网友(2009-04-21):
经过原厂的不断测试和改良,led日光灯方案最大输出功率达到20W。
◆ 高效率:>90%,宽输入电压范围:从18V到450V
◆ 以恒定电流方式驱动LED
◆ 支持毫安级到安培级的输出应用
◆ 支持一个到上百个LED的驱动应用
◆ 支持低频可变占空比的数字脉冲调光功能,支持线性调光功能
◆ 采用频率抖动减少辐射EMI干扰可外部设定过温保护
013750931617 李先生
E-mail:neilnet@126.com
MSN:neilnetlee@hotmail.com
QQ:53750637

网友(2009-12-16):
留个记号,公司正在考虑开发这种产品

网友(2010-03-10):
回复 楼主:

加个大电阻就得了,一切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加个恒流电路就行了

网友:
帮同学做个广告~~
南京芯联的,CL6805,6806,这类场合专用芯片

网友:
成本多少??

网友:
如何支撑?还用PCB吗

网友:
我也做个玩玩。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灯管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