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精间的PT2262解码程序与大家共享

楼主(2008-03-28):
我看过很多PT2262软件解码程序,都是用定时器测量脉冲宽度。占用系统太多资源。我自己编写的程序不用定时器,不用中断,代码最少。发射端为PT2262 3.3M 的电阻 接收端为 M8 内部1M RC振荡。解码成功后输出D口显示。编译软件为 ICCAVR。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void delay_ms(void)                         //毫秒延时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40;i++)
          {
          }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延时周期
{
     unsigned int i;
     for (i=0;i<n;i++)
          {
           delay_ms();
          }
}

void spaz(void)                             //响蜂鸣器
{
     PORTC|=(1<<5);
         delay_nms(50);
         PORTC&=~(1<<5);
}

unsigned long decode(void)                 //无线解码
{
     unsigned long DATA;                    //记录数据
     unsigned char count,i;                 //暂时计数

/*一共接收三字节*/

     DATA=0;                                //
     for (count=0;count<24;count++)         //开始收集
          {

/*测量高电平宽度*/

       i=0;                                 //宽度计数
           while (PINC&(1<<4))           //高位计数
            {
                 asm("nop");           //
                 i++;                  //计数增加

                 if (i>192) goto end;  //限时解码
                }

/*分辨出电平高低*/

          DATA*=2;                       //数据左移

      if (i<64)                             //分辨高低
           {
            if (!((56>i)&(i>24))) goto end;     //电平合法
            DATA+=0;                            //记低电平
           }

          else
           {
            if (!((168>i)&(i>72))) goto end;    //电平合法
            DATA+=1;                            //记高电平
           }

/*测量低电平宽度*/

           while (!(PINC&(1<<4)))               //低位计数
            {
                 asm("nop");                 //
                 i++;                        //计数增加

                 if (i>224) goto end;        //限时解码
                }

/*低电平是否过窄*/

           if (i<96) goto end;                  //对比宽度
      }

/*解码成功返结果*/

         return  DATA;                          //成功返回

/*有误码结束解码*/

     end:
         return 0;                              //误码结束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DATA;                    //
         unsigned char D[3];             //
         signed char i;                  //

     DDRB =0B00000000;                      //定义输入
     PORTB=0B11111111;                      //上拉使能

     DDRC =0B11101111;                      //输入通道
         PORTC=0B11011111;               //上拉选择

     DDRD =0B11111111;                      //定义输出
         PORTD=0B00000000;               //输出显示

         while (1)
          {
           DATA =decode();                      //解码程序

           if (DATA>0)                          //
            {
             spaz();                            //解码成功

                 for (i=2;i>=0;i--)                 //数据转换
                  {
                   D=DATA;                       //
                   DATA>>=8;                        //
                  }

                 i=0;                               //转换完毕
                 while (1)                          //输出显示
                  {
                   if (!(PINB&(1<<0)))              //按键检查
                    {
                         delay_nms(20);                 //防误处理
                         if (!(PINB&(1<<0)))            //
                          {
                           i++;                         //显示值加
                           spaz();
                          }
                         while (!(PINB&(1<<0)))         //按键弹起
                          {
                           delay_nms(20);               //防误处理
                          }
                         }
                   if (i>2) break;                  //
                   PORTD=D;                      //输出显示
                  }
                }
          }
}

网友:
顶,收藏研究一下再说,如果不用中断岂不是很消耗CPU?

网友:
顶! 和2272解码相比,哪个更好距离更远?

楼主:
该解码程序流程我已用于量产的商业产品上,从没有出现过误码。如用PIC单片机解码距离和PT2272一样远。上面只解码成功后输出编码显示。其它功能可以扩展。

网友:
楼主,能提供原理图吗?

网友:
楼主确定可靠么
只用解码估计还行,加上液晶、时钟芯片什么的估计就危险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多用几个资源,你的延时就不准确了

网友:
单片机解码可行,但总感觉抗干扰能力不怎么好。比硬解码还是差一点。

网友:
解一个码要多久时间?

网友:
做个记号,不错

网友:
晕,不用定时器和中断那肯定要加要消耗大量的CPU资源,要么禁中断,要是开了中断,难以得到准确的时间,不用中断而且占用大量CPU时间,CPU不可能当个PT2272用吧!想必这个系统一扩展就难以适应了.

网友:
註釋很詳細, 頂!

楼主:
接收模块在无信号状态下是收到很多杂波,如果用中断的话。MCU反而经常被中断,无法正常处理其它事情。如果是红外接收模块的话就可以,原为红外接收模块在无信号的状态下是高电平。可以多加液晶屏或其它模块,因为解程序是在限定的时间内如果没有正常(合适的电平)的脉冲出现,就会返回。在MCU外理其它任务后,调用解码程序就可以。我用PIC单片机解码已经做出量产的产品,从没出现误码。

网友:
楼主,你没看见“缺电路图,不能加酷”,快点加原理图吧。兄弟们等着。

网友:
有电路图了。COOL !

网友:
加液晶可以, 如果系统要求加4位数码管,那情况会是怎么样呢?
扫描数码管程序放在主程序, 走不通, 接一个完整的 2262 码程序 30多ms 的
放中断扫描数码管也不形, 如果主程序在解码的过程中中断去扫描数码管了,那解码出错.
(很巧, 后果是, 1个码也收不到.)

楼主是做防盗器的不? 防盗器除了收码之外,没啥实时的操作,都是逻辑操作为多,楼主的那样防到主程序倒是没有问题.

就解码的方法来说, 楼主的办法没有错, 确实是行的通.

软解码跟硬解码没有的比, 我的 100多米就死翘翘了, 跟 2272没的比. 可能是技术问题吧,hoho

还有,解码还是用汇编比较爽,时间比较好精确的控制.

我一般是放倒中断里面做解码程序, 是时钟中断, 而不是 外部中断里面, 也就是每隔固定的时间采样无线接受脚的电平.(50us左右)
这样就可以调整整个系统了, 其他程序跟平时那样就可以了. 只是这个中断的有限级别比较高, 否则收码效果会受影响.
当然这样作会有误差,误差就是一个 +- 中断时间,那样测量出来的脉冲宽度会不是很准. 难道这个就是解码距离不能更加远的原因
吗? (我一般只能到100米左右), 也请楼主指教指教.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用2260了

还有  软件延时解码的距离实在不敢恭维  而且占用很大的cpu   精度不够

楼主:
这要怎么说好呢,你先看看这个http://www.dianyuan.com/bbs/d/58/198344.html 用的就是这个解码流程,只不过用的是PIC的单片机,也是我自己做的。单片同时要接收解码,还要检测交流过零。

网友:
【18楼】 linyu0395 林'还有  软件延时解码的距离实在不敢恭维  而且占用很大的cpu   精度不够'
呵呵,
软件延时解码的距离丝毫不比中断解码差,反而在对付周期性的干扰上面有很大的效果。,
如;控制直流电极,

网友:
我用中断来解码,这个占用资源应该非常大,是无法正常进行其他功能吧?无线解码是干扰非常大,我处理方法是用双中断来相互处理。出现干扰的时候会自动关闭一段时间,因为无线接收一旦收到正常信号后,就好多了,一般来说软解码距离不如用专用芯片。但用软解码主要是灵活!我当时所做的代码会从引导中来测量出时间长度,这样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均可解码。而不必非对应一种电阻。

网友:
现在的摩托车防盗器95%都是用软件解码,软件声音,关键是成本呀!

楼主:
只要软件处理得好,接收距离不是问题,很多红外报警器都是采用软件。不过接收距离还和单片机的类型有关,像AVR,89C,等它的端口有对接收板有很大的干扰,晶振频率越高,干扰就大。像PIC,义隆,的单片机就没有很大的干扰,我用PIC12C508做软件解码,距离的PT2272解码一样远。控制要比硬件解码灵活。

网友(2008-05-04):
我编译了怎么会出现下面的错误,请教是为什么
C:\iccv7avr\bin\imakew -f 2272.mak
    iccavr -o 2272 -g -e:0x20000 -ucrtatmega.o -bfunc_lit:0xe4.0x20000 -dram_end:0x21ff -bdata:0x200.0x21ff -dhwstk_size:30 -beeprom:0.4096 -fihx_coff -S2 @2272.lk   -lcatm128
!ERROR file 'crtatmega.o': undefined symbol '_main'
C:\iccv7avr\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Sun May 04 22:00:56 2008

网友:
这个先记下,还没时间仔细看

网友A:
我晕,看样楼主还是个用汇编比较习惯的人.

今天刚好搞这东西.

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用这东西做过小区车辆管理系统.无线的地方就是用的这个模块.

但是接收部分我没有用单片机.而是直接将模块连接到max232上与电脑通信.上位机是用vb+access数据块做的一个系统.

下位机(发射)部分用了一块89c2051.当时做的时候pt2262和2272都没用.直接用串口发送接收.因为要求的距离不是很远.当时实际测试无线距离为30m(可以穿墙).

最近又买了几块拿来搞一搞,其实我觉得距离要是不太远的话.pt2262和pt2272都用不到.只要软件协议写的好都可以解决.

接收端没有接收到信号的时候是高低电平来回跳(真的很烦人).但是接收到信号后就会很稳定了.你协议写的不错的话用串口就ok了.我用的就是串口发送接收的.效果很不错.误码率基本是0.

网友:
我是用一片2051单独解码 解码后通过串口发送地址码 和数据码。  发射端选用不同的震荡电阻 接受端可用拨码开关设置!

网友:
这东西我只做过双路的,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avr有低电平达到多长时间才中断的设置就好了,做这个解码就舒服多了
不知道avr有没有这样的设置

网友:
版主:其实我想问一下,图的最右边10引脚,接PB的是什么来的?是不是你万能板上那个现成的线路板模块?是不是PT2272解码模块来的?

网友:
楼主,PB0是做什么的阿?

网友:
我觉得你的程序只解一组码就输出抗干扰能力不行

网友:
主要是要处理好干扰的问题。

网友:
我是这样处理的:
信号输入正跳变中断程序只做一件事:定时记数器清零
在主程序中加入解码程序
解码程序从等待信号电平变低后读记数值开始
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干扰信号引起的机器时间占用

网友:
标记一下.2272两块多钱一个啊.

网友(2008-07-15):
做个记号,学习学习。

网友:
距离跟软硬解码有关?如果距离远了不太正常,只能说是冗余度设计得不好。

网友:
楼主用下面这段代替计时器有什么优势啊,自己通过指令执行个数推算时间还不如让定时器算.

while (!(PINC&(1<<4)))               //低位计数
            {
                 asm("nop");                 //
                 i++;                        //计数增加

                 if (i>224) goto end;        //限时解码
                }

/*低电平是否过窄*/

           if (i<96) goto end;                  //对比宽度
      }

网友(2008-08-16):
unsigned long decode(void)                 //无线解码
{
     unsigned long DATA;                    //记录数据
     unsigned char count,i;                 //暂时计数

我改成
unsigned long decode(void)                 //无线解码
{
     unsigned long DATA;                    //记录数据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int i;                 //暂时计数
为什么一进主程序调用这个函数就没反应了?在decode函数后加个亮灯的指令 灯都不亮

大家帮帮忙  看看

网友:
留下痕迹,方便以后查阅

网友(2008-10-25):
软件解码,主要是基于成本考虑。

另外,CPU的高频谐波对接收灵敏度有很大影响,初学者和对RF不熟悉者还是用硬件解码的好。

楼主: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举个例子...

比如说用一PT2262 315MHz的遥控器..3.3M电阻

一号接收方案:

315M 超外差接收板..PT2272 M4 接收解码..(电阻配对)...

1.遥控器放在手上不动..按下发射键...接收正常...

2.按下发射键不放开, 不停的挥动手中的遥控器...这时接收已经不正常...PT2272的输出不断跳动...

二号接收方案:

同样的接收板...发射遥控器...

采用软件解码处理后...这种情况得已很好的解决...

用软件解码..在解决成本的问同时..可靠性还得以提高...当然不同的单片机型类..不一样的解码程式...接收距离也不一样..

网友(2009-06-12):
不错,我也实验一下

网友:
记号一下 正在搞红外学习空调控制器 或许有用

网友:
请问一下作者,DATA*=2;    //数据左移 ,相乘的话数据怎么能左移呢,我按照你的电路图作了一个,刷到M8后运行后,出现几个灯一起亮的情况,不知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这是语言的技巧  DATA <<= 1; DATA *= 2; 是一样的.....

这说明已经收到解码信号..是不是用1M的频度呀..

网友:
我也来发表一个用PIC做的,不好意思,用了定时器。不过抗干扰还好。

网友:
用硬件解码会好很多,但整个系统的成本会增加。

网友(2009-07-15):
我正在做这个模块  但是苦于没有资料!谢了楼主顶死你

网友:
今天试了下楼主的程序,可以使用。

不过好像有个缺点,需要改进。

PT2262发出来的码的每一位都是三种状态的 “0”,“1”,“三态”

也就是说如果地址是8位,数据是4位的话,这个不重复的地址(密码)只有2^8=256个,正常应该要有3^8=6561个。

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
我的遥控芯片是PT2213的芯片~~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
以后肯定会用到!

网友:
我也顶一下,不知道能否说说解码的原理?

网友:
【81楼】 hsztc

今天试了下楼主的程序,可以使用。

不过好像有个缺点,需要改进。

PT2262发出来的码的每一位都是三种状态的 “0”,“1”,“三态”

也就是说如果地址是8位,数据是4位的话,这个不重复的地址(密码)只有2^8=256个,正常应该要有3^8=6561个。

不知说的对不对

你可以参考一下《用PIC对PT2262进行三态解码(6561个地址),地址码设置方便》,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47443&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cqgxh&bbs_id=9999

网友:
Mark,没准以后可以借鉴

网友(2009-08-19):
刚买了模块,准备做实验,可以参考下,谢谢!

网友:
2262发码,单片机软件解码还是可行的
我们公司一款产品就是用无线收发方式的 就是2262,软件解码,距离可达到30m(12V发射)
用了一年多了还算比较稳定

网友:
if (i>192) goto end;  //限时解码
if (!((56>i)&(i>24))) goto end;     //电平合法
if (!((168>i)&(i>72))) goto end;    //电平合法
if (i>224) goto end;        //限时解码
if (i<96) goto end;                  //对比宽度

while (PIND&(1<<PD2))           //高位计数
{
        asm("nop");           //
        i++;                  //计数增加

        if (i>192) goto end;  //限时解码
}
这个循环周期应该是5,在1M的时钟频率下,一个周期应该是1us,也就是一个循环5us,5*192=960us
在3.3M的电阻下,基本频率是f=10K,也就是100us,那么高电平时间为4*100=400us或12*100=1200us
不知道楼主那些常数是如何得来的? 根据什么来估算正确的范围呢 ? 也望知情的兄弟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以后肯定会用

网友:
mark,刚好要用到。以后参考一下,再评论。

楼主:
to

【97楼】 kanprin
积分:793
派别:
来自:闽c
if (i>192) goto end;  //限时解码
if (!((56>i)&(i>24))) goto end;     //电平合法
if (!((168>i)&(i>72))) goto end;    //电平合法
if (i>224) goto end;        //限时解码
if (i<96) goto end;                  //对比宽度

while (PIND&(1<<PD2))           //高位计数
{
asm("nop");           //
i++;                  //计数增加

if (i>192) goto end;  //限时解码
}
这个循环周期应该是5,在1M的时钟频率下,一个周期应该是1us,也就是一个循环5us,5*192=960us
在3.3M的电阻下,基本频率是f=10K,也就是100us,那么高电平时间为4*100=400us或12*100=1200us
不知道楼主那些常数是如何得来的? 根据什么来估算正确的范围呢 ? 也望知情的兄弟解答一下,谢谢。

********************************************************************************************

我是用示波器测量得出的,你这是理论上的计算.实际上会随着电变化而变化的..

网友:
To:ivws

  你好,我用示波器看到的波形的确也是宽波为960us,窄波的为320us。

  但现在我用AVR Sudio对COF文件进行调试时,我的程序一直没往解码函数跑,因为我已经将while (PINC&(1<<4))改成while(1)了。

这和老大的程序没有关系,只是希望老大顺便指导一下。当然,程序在ICCAVR上是可以解到码的.

   还有就是我将以上的程序移植到CVAVR上时,竟然解不到码。

   希望老大看看我遇到的是啥子问题!感谢!

网友:
对了,我用的芯片是Atmega48来的。
  用的是8M,然后内部8分频这样的。

楼主:
我没有用CVAVR....

有可能是有些被优化...

网友:
顺便晒一下我的PT2262解码吧,如果版主觉不好的,请删了吧.
本PT2262万能解码器有以下的一些特点:
1.集合了315M及433M两种标准频率,工作前时,手动切换一下即可.
2.扫描出来的8位编码地址,4位数据位及工作振荡电阻直接在LCD上显示出来.这样更直观.
3.可以自动扫描工作.当自动扫描工作时,可以自动扫描及保存10组信号的编码资料.直到扫描满10组数据后,自动停下.过后可以手动查询已保存的资料.
有了上面的强大功能,就为我们平时调试设备带来了更多的方便.更高的效率.
顺便上个原理图,反正关键的部份是软件:
大家可以到我的淘宝上看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d361d8dfc5ad88a2b5d47708af6c8eb6.htm

1.开机画面 (原文件名:1.开机画面.jpg)

2.自动扫描画面 (原文件名:2.自动扫描画面.jpg)

3.查阅收录数据 (原文件名:3.查阅收录数据.jpg)

4.内部结构 (原文件名:4.内部结构1.jpg)

网友:
2262解码非常容易的,在产品程序中,仅仅等同于按键程序

网友:
;软件解码程序(仿真PT2272)
;晶体频率为11.0592Mhz
;本程序中的时间定位关系只适用于接3.3M振荡电阻的PT2262解码
;使用其它阻值电阻时,应将定位时间按电阻比例缩放
;下面的程序中 REM 为信号输入端
;RECEIVE        检测到有效信号标志位
;ENABLE_DETE    连续按键标志
;3AH,3BH用作定时器
;PT2262共12根地址线
;31H,32H:接收的前8 位地址编码
;33H,30H:接收的后4 位地址编码(若最后4位用作数据端,则只须读第33H单元的内容即可)
;当用作数据端时,PT2262对应脚悬空被认为是低电平。
;地址数据说明
;以31H.0 和32H.0 为例
;悬空 : 31H.0=0 32H.0=1
;    1: 31H.0=1 32H.0=1
;    0: 31H.0=0 32H.0=0
;出错   31H.0=1 32H.0=0
;
;说明:为了能可靠检测到有效信号,建议每次接收至少检测3次,然后比较3次检测值
;3次值相同才认为收到了正确信号。可在主程序中如下处理:第1次检测时调用REMOTE
;第2、3次检测时调用REMOTES,请注意必需连续调用,否则得不到正确的数据
;
;注意:将T1设定为16位定时器,允许中断,否则将导致接收数据错误
;---------------------------------------;
REMOTE:
        CLR     RECEIVE
;检测50ms 内有没有编码接收
        MOV     3AH,#55
REMOTEA:
        MOV     3BH,#250
REMOTEB:
        JB      REM,REMOTE0             ;有码发送则跳转
        DJNZ    3BH,REMOTEB
        DJNZ    3AH,REMOTEA
REMOTE_END_1:
        CLR     ENABLE_DETE
REMOTE_END:
        CLR     REMOTING                ;清除探头检测标志
        RET
REMOTE0:
        JB      ENABLE_DETE,REMOTE_END_1;按键没有放开则返回
REMOTES:
        MOV     34H,#12                 ;接收12位编码
;解码                                   ;
;先找出接收码的开头即10ms 左右的高电平  ;
;设置高电平时间为8~12ms                 ;
;检测和等待8ms 的低电平,70ms门限        ;
        CLR     T_OVER
        MOV     TH1,#00H
        MOV     TL1,#00H
        SETB    TR1
REMOTE1:
        MOV     3AH,#50
REMOTE2:
        MOV     3BH,#25
REMOTE3:
        JB      REM,REMOTE1
        JB      T_OVER,REMOTE_END
        DJNZ    3BH,REMOTE3
        DJNZ    3AH,REMOTE2

;等待在4ms 内接收到的高电平
        CLR     T_OVER
        MOV     TH1,#0F1H
        MOV     TL1,#0F0H
        SETB    TR1
REMOTE_4:
        JB      T_OVER,REMOTE_5
        JNB     REM,REMOTE_4
        CLR     TR1
        AJMP    REMOTE6
;超出12ms 接收错误返回
REMOTE_5:
        AJMP    REMOTE_END
REMOTE6:
;等待550us 后采集接收信号
        MOV     3AH,#00
        DJNZ    3AH,$
;采集接收信号并记录
        MOV     C,REM
        MOV     A,33H
        RLC     A
        MOV     33H,A
        MOV     A,31H
        RLC     A
        MOV     31H,A
;等待第二个上升沿,限时1.5ms             ;
        CLR     T_OVER
        MOV     TH1,#0FAH
        MOV     TL1,#099H
        SETB    TR1
RM1:    JB      T_OVER,REMOTE_END
        JB      REM,RM1
        CLR     TR1

        CLR     T_OVER
        MOV     TH1,#0FAH
        MOV     TL1,#099H
        SETB    TR1
RM2:    JB      T_OVER,REMOTE_END
        JNB     REM,RM2
        CLR     TR1
;等待550us 后采集接收信号
        MOV     3AH,#00
        DJNZ    3AH,$
        MOV     C,REM
        MOV     A,30H
        RLC     A
        MOV     30H,A
        MOV     A,32H
        RLC     A
        MOV     32H,A
;等待第二个码值的上升沿
        CLR     T_OVER
        MOV     TH1,#0FAH
        MOV     TL1,#099H
        SETB    TR1
RM3:    JB      T_OVER,RM5
        JB      REM,RM3
        CLR     TR1

        CLR     T_OVER
        MOV     TH1,#0FAH
        MOV     TL1,#099H
        SETB    TR1
RM4:    JB      T_OVER,RM5
        JNB     REM,RM4
        CLR     TR1
        DJNZ    34H,REMOTE6
;把接收的编码左移4 位将8 位密码放在同一字节上
        MOV     34H,#4
        AJMP    REMOTE7
RM5:    AJMP    REMOTE_END
REMOTE7:
        CLR     C
        MOV     A,33H
        RLC     A
        MOV     33H,A
        MOV     A,31H
        RLC     A
        MOV     31H,A
        CLR     C
        MOV     A,30H
        RLC     A
        MOV     30H,A
        MOV     A,32H
        RLC     A
        MOV     32H,A
        DJNZ    34H,REMOTE7
;把4 位数据编码由高4 位移到低4 位上     ;
        MOV     A,33H
        SWAP    A
        MOV     33H,A
        MOV     A,30H
        SWAP    A
        MOV     30H,A
        SETB    ENABLE_DETE
        SETB    RECEIVE

        AJMP    REMOTE_END_1

网友:
PT2272参考解码软件2007-01-06 10:11三、参考解码软件

    说明:ADD1,ADD2中为8位地址,DAT0中为4位数据

REMOTE: CLR     TR2                     ;探头信号检测子程序

        CLR     RECEIVE                 ;

        MOV     DETE_LOOP,#12           ;接收12位编码

REMO0:  CLR     DETE_T_OVER             ;

        MOV     TH2,#0FEH               ;测第1位电平宽度

        MOV     TL2,#041H               ;

        SETB    TR2                     ;

REMO1:  JB      REM,REMO2               ;等待出现高电平

        JB      DETE_T_OVER,REMO3       ;限时1500us,超时则认为误码

        AJMP    REMO1                   ;

REMO2:  MOV     A,TH2                   ;测低电平宽度,0FF为宽脉冲,0FE为窄脉冲

        CJNE    A,#0FFH,REMO4           ;

        MOV     A,TL2                   ;

        CLR     C                       ;

        CJNE    A,#098H,$+3             ;

        JNC     REMO3                   ;电平过宽(超过1150us),退出

        CLR     C                       ;

        CJNE    A,#020H,$+3             ;

        JC      REMO3                   ;电平过窄(小于780us),退出

        SETB    C                       ;

        AJMP    REMO5                   ;

REMO3:  AJMP    REMOTE_END              ;

REMO4:  CJNE    A,#0FEH,REMO3           ;

        MOV     A,TL2                   ;

        CLR     C                       ;

        CJNE    A,#0C7H,$+3             ;

        JNC     REMO3                   ;电平过宽(超过450us),退出

        CLR     C                       ;

        CJNE    A,#060H,$+3             ;

        JC      REMO3                   ;电平过窄(小于210us),退出

        CLR     C                       ;

REMO5:  MOV     A,DAT0                  ;存储电平值

        RLC     A                       ;

        MOV     DAT0,A                  ;

        MOV     A,ADD1                  ;

        RLC     A                       ;

        MOV     ADD1,A                   ;

REMO6:  JNB     REM,REMO7               ;等待出现低电平

        JB      DETE_T_OVER,REMO3      ;脉冲下降沿间隔限时1500us,超时则认为误码

        AJMP    REMO6                   ;

REMO7:  CLR     TR2                     ;

        CLR     DETE_T_OVER             ;

        MOV     A,TH2                   ;

        CJNE    A,#0FFH,REM13           ;脉冲间隔过小

        MOV     A,TL2                   ;

        CLR     C                       ;

        CJNE    A,#050H,$+3             ;

        JC      REM13                   ;电平过窄(小于1200us),退出

        MOV     TH2,#0FEH               ;测第2位电平宽度

        MOV     TL2,#041H               ;

        SETB    TR2                     ;

REM11:  JB      REM,REM12               ;等待出现高电平

        JB      DETE_T_OVER,REM13       ;限时1500us,超时则认为误码

        AJMP    REM11                   ;

REM12:  MOV     A,TH2                   ;测低电平宽度,0FE为宽脉冲,0FF为窄脉冲

        CJNE    A,#0FFH,REM14           ;

        MOV     A,TL2                   ;

        CLR     C                       ;

        CJNE    A,#098H,$+3             ;

        JNC     REM13                   ;电平过宽(超过1100us),退出

        CLR     C                       ;

        CJNE    A,#020H,$+3             ;

        JC      REM13                   ;电平过窄(小于1000us),退出

        SETB    C                       ;

        AJMP    REM15                   ;

REM13:  AJMP    REMOTE_END              ;

REM14:  CJNE    A,#0FEH,REM13           ;

        MOV     A,TL2                   ;

        CLR     C                       ;

        CJNE    A,#0C7H,$+3             ;

        JNC     REM13                   ;电平过宽(超过450us),退出

        CLR     C                       ;

        CJNE    A,#060H,$+3             ;

        JC      REM13                   ;电平过窄(小于210us),退出

        CLR     C                       ;

REM15:  MOV     A,TEMP                  ;存储电平值

        RLC     A                       ;

        MOV     TEMP,A                  ;

        MOV     A,ADD2                  ;

        RLC     A                       ;

        MOV     ADD2,A                  ;

REM16:  JNB     REM,REM18               ;等待出现低电平

        JB      DETE_T_OVER,REM13      ;脉冲下降沿间隔限时1500us,超时则认为误码

        AJMP    REM16                   ;

REM17:  AJMP    REMO0

REM18:  CLR     TR2                     ;

        CLR     DETE_T_OVER             ;

        MOV     A,TH2

        CJNE    A,#0FFH,REM13           ;脉冲间隔过小

        MOV     A,TL2                   ;

        CLR     C                       ;

        CJNE    A,#050H,$+3             ;

        JC      REM13                   ;电平过窄(小于1200us),退出

        DJNZ    DETE_LOOP,REM17         ;

REM19:  MOV     DETE_LOOP,#4            ;把接收的编码左移4位

REM20:  CLR     C                       ;将8位密码放在同一字节上

        MOV     A,DAT0                  ;

        RLC     A                       ;

        MOV     DAT0,A                  ;

        MOV     A,ADD1                  ;

        RLC     A                       ;

        MOV     ADD1,A                  ;

        CLR     C                       ;

        MOV     A,TEMP                  ;

        RLC     A                       ;

        MOV     TEMP,A                  ;

        MOV     A,ADD2                  ;

        RLC     A                       ;

        MOV     ADD2,A                  ;

        DJNZ    DETE_LOOP,REM20         ;

;把4 位数据编码由高4 位移到低4 位上     ;

        MOV     A,DAT0                  ;

        SWAP    A                       ;

        MOV     DAT0,A                  ;

        MOV     A,TEMP                  ;

        SWAP    A                       ;

        MOV     TEMP,A                  ;

        ANL     DAT0,#0FH               ;

        SETB    RECEIVE                 ;

REMOTE_END:                             ;

        CLR     TR2

        CLR     REMOTING                ;

        RET                             ;

四、硬件抗干扰

   在无线通讯中使用单片机会对通讯系统造成严重的干扰,相信许多技术人员一定有过同样的苦恼。如果硬件设计不当,会造成原先硬件解码时通讯距离为200米,而用软件解码后可能只有十几米,因此解决硬件抗干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减少软件解码的误码率。

    1、收发模块:早期常用的频率为47MHz,在这种频率下,很难有好的解决方法;建议采用目前国家允许无线遥控使用的频率315 MHz;

    2、单片机振荡频率:大量的MCS51教材中推荐大家使用的是12 MHz及11.0592 MHz的晶体,这些晶体在一般场合使用没有问题,但在此却不可以,它们在300 MHz左右仍然能够产生较大的干扰,为解决单片机运行速度与电磁干扰的矛盾,建议采用频率为4 MHz或3.58 MHz的晶体。

    3、隔离:为了有效抑制单片机对接收模块的电磁干扰,建议采用①电源隔离;②端口隔离;端口隔离可采用三极管或比较器。实践表明,采用隔离的效果非常明显。

五、结束语

PT2262的软件解码在实际应用中有较好的用武之地。采用软件解码的系统,厂家再也无须对收发设备进行配套,以利于生产于保管;对客户来说,使用软件解码无须求助,厂家只须再软件中加入自动学习功能,用户可自行使用该功能,只须轻按学习键即可学习新的通讯设备,如遥控器等。

目前,该软件解码已经在某无线报警设备中采用,客户反映使用简便,效果良好。

参考:1、PT2262 PT2272 和P87LPC764 单片机的接口设计(广州周立功单片机);

网友:
谁能不能发个带学习功能的贴子?

网友:
好好看看,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
To ivws:

    你好,将PT2262的码采用0或1,用ICCAVR编译解码是成功的,但还有一些小问题不清楚。
    之前楼主也说是通过示波器确定宽脉冲为960us左右的,从而定义对各个合法波形的时间计数。在估算这个计数时,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用
AVR Studio进行调试的!?我在用AVR Studio V4.16 对COF文件调试时,发现程序跑得不对。程序整个是上面的,调试时F11一下下按,
在下面循环;
  (1) PORTD=0B00000000;               //输出显示
  (2) 倒数第二个括号(即主函数的while(1)的收括号)
  (3) DATA =decode();                      //解码程序
  (4) unsigned long decode(void)                 //无线解码
  (5) void main(void)
  (1) PORTD=0B00000000;               //输出显示
  从(1)回到(5),一直循环。好像根本没跑decode函数。但直接将程序上硬件却一点问题没有。
  无论是我将decode()中的"while (PINC&(1<<4))"改成"while(1)"也一样不成。
  希望ivws老大在AVR Studio上再跑跑这段程序的COF,看看是啥子原因整成这样的。如果你用的AVR Studio没问题,那么请把你的版本告诉我,
我去下个再试试。感谢!

楼主:
这是是完整的项目文件! ICCAVR 的

网友:
楼主的项目在我这打不开啊。
而且我看了你的PT2272.c,好像是一样的啊。
实在不解!

项目打不开 (原文件名:Snap2.jpg)

网友:
这是我的项目包。

网友(2009-09-18):
楼主可不可以把你的那个RF的发射与接收模块电路共享一下!?
jetlzd@126.com

网友:
http://www.dianyuan.com/bbs/d/58/198344.html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47443&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cqgxh&bbs_id=9999
//************************PT2262三态解码程序****************************//

//////////////////////////////////////////////////////////////////////////
//                                                                      //
//同步头引导低电平4mS~5mS;即震荡电阻为150K;                             //
//三态地址共6561个地址设置;                                             //
//通常的单片机软件解码地址码为0或1,没有悬空(高阻)状态,地址只有256个;  //
//解码原理:使用PIC单片机的电平变化中断功能来捕捉功能判断脉冲宽度;      //
//特点:解码稳定可靠,抗干扰强。                                        //
//作者:   cqgxh@163.com     2009-7-10 于重庆                    //
//                                                                      //
//////////////////////////////////////////////////////////////////////////

/**************************************************************************************

      16F690
                                      __   __
                       +5V        VDD|  |_|  |VSS       GND    (地 )
                       osc20M    OSC1|       |AN0
                       osc20M    OSC2|       |AN1
                             RA3/MCLR|       |AN2       IR     (遥控)
                               PORTC5|       |PORTC0
                               PORTC4|       |PORTC1
                               PORTC3|       |PORTC2
                               PORTC6|       |RB4
                               PORTC7|       |RB5/RX
                               RB7/TX|_______|RB6

      2009-7-10 10:05:55   CQGXH@163.COM

***************************************************************************************/

#include <pic.h>
#include <stdio.h>

__CONFIG(HS&UNPROTECT&PWRTEN&BORDIS&WDTDIS);

#define IR RA2                               //定义遥控信号输入端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缩写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缩写

bank2    bit  lock;
bank2  uchar  OUT;
bank2  uint   add_set;
bank2  uchar  i,k,j,t2data;
bank2  uchar  irdata;
bank2  uint   iradd;
bank2  uchar  a[24];

const uchar add_Tab[8]={2,2,2,2,2,2,2,2} ;   //设置地址码;0==低电平;1==高电平;2==悬空(高阻);
                                             //共计6561个地址状态
                                             //

//函数声明

void cos_js();
void add_3();
void interrupt IRQ(void);                  //中断处理

main(void)
{
    TRISA0=0;
    TRISA2=1;
    ANSEL=0x00;                      //关闭模拟量输入
    ANSELH=0x00;

    RABPU=0x00;                      //全局上拉使能
    WPUA=0x04;                       //RA2上拉
    //Timer0初始化设置
    PSA=0;                           //Timer0 使用预分频器
    PS0=0;PS1=1;PS2=1;               //Timer0选择分频率为1:128
    T0CS=0;                          //外部时钟定时方式

    IOCA2  =1;                       //开启RA2电平中断
    RABIE  =1;                       //开启RAB口电平变化中断
    PEIE   =1;                       //PEIE:外设中断允许位1 = 允许所有未屏蔽的外设中断 0 = 禁止所有的外设中断
    GIE    =1;                       //GIE:全局中断允许位 1 = 允许所有未屏蔽的中断 0 = 禁止所有中断

    add_3();                         //计算设置的地址码

    while(1)                         //循环等待中断
      {
       NOP();
       ;
      }
}

//解码地址3进制计算
void add_3()
{
uchar i;
for(i=0;i<8;i++)
{
add_set=add_set*3+add_Tab;
}
}

void interrupt IRQ(void)      //中断函数
{

  if(RABIF&&RABIE&&IOCA2)     //RA2电平变化中断解码PT2262;
   {
//    RABIF=0;
    t2data=TMR0;
    TMR0=0X00;

   if((lock==0)&&IR)
    {
      if(t2data>0x9f)    //0x9f大于4.08mS;实际同步头低电平脉宽4280uS ( 25.6uS*0xa7) ;3.2mS(0x7D)
       {
          if(t2data<0xc5)  //0xaf小于4.48mS;0xc5=5043US
            {
             j=0;
             k=0;
             lock=1;
            }
        }
    }

    if(lock&&(IR==0))
      {
       if(t2data<0x09)          //窄脉冲识别
                                //0x6小于153.6uS ;实际脉宽135uS~144US
         {
           if(t2data>0x02)        //0x4大于102.4uS
             {
             a[j]=0;
             j++;
             }
           else j=0;
          }
      if(t2data>0x0d)           //宽脉冲识别
                                //0x0f大于384uS ;实际脉宽405uS 或0x11=432US
        {
          if(t2data<0x18)       //0x12小于460.8uS;  0x14=512uS;
           {
             a[j]=1;j++;
          }
         else j=0;
        }

     if(j==24)                 //数据接收完毕,进行译码处理
       {
        lock=0;
        j=0;

        for(i=0;i<24;i+=2)
          {
          if((a==0)&(a[i+1]==0)){a[j]=0;j++;}    //两个都是窄脉冲为0
          else if(a&a[i+1]){a[j]=1;j++;}         //前窄后宽为1
          else if((a==0)&a[i+1]){a[j]=2;j++;}    //前宽后窄为2
          else break;
           }

         for(iradd=0,i=0;i<8;i++)
           {
            iradd=iradd*3+a;
           }

         for(irdata=0,i=8;i<12;i++)
           {
            irdata=(irdata<<1)+a;
           }

         if(iradd==add_set)
           {
            OUT=irdata;

           }
         else if(iradd==0)
           {
             OUT=irdata^0x0f;
           }
         else OUT=0;
       }
    }
    RABIF=0;     //清中断标志,过早清除易产生错误
   }              //电平变化中断处理结束
}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接收模块?没杂波吗?
我现在用的接收模块一直收到好多杂波,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发射是EV1527,跟2262差不多的东东)

网友:
相信我这个是最短的接收程序了吧。不过不是2262的格式。是红外遥控器NEC的格式
;;----------------------------------------------;;
ir_receive:                                     ;;
        add8    pcl,ir_receive_count
        jmp     ir_receive_begin
        jmp     ir_receive_low_9ms
        jmp     ir_receive_high_4m5s
        jmp     ir_receive_data_start_560us
        jmp     ir_receive_data_bit_time
        jmp     ir_receive_data_stop_bit_560us
        jmp     ir_receive_long_test_108ms
        jmp     ir_receive_long_low_9ms
        jmp     ir_receive_long_high_2m5s
        jmp     ir_receive_data_stop_bit_560us
;;----------------------------------------------;;
ir_receive_begin:                               ;;
        b0bts0  io_rf_in                        ;;
        ret
        clr     ir_receive_32bit_count
        clr     ir_receive_tim
        incms   ir_receive_count
        ret
;;----------------------------------------------;;
ir_receive_low_9ms:
        bts1    io_rf_in
        ret
        dayu8   ir_receive_tim,#7000/50
        jmp     ir_receive_erro
        siaoyu8 ir_receive_tim,#11000/50
        jmp     ir_receive_erro
        clr     ir_receive_tim
        incms   ir_receive_count
        ret
;;----------------------------------------------;;
ir_receive_high_4m5s:
        bts0    io_rf_in
        ret
        dayu8   ir_receive_tim,#3500/50
        jmp     ir_receive_erro
        siaoyu8 ir_receive_tim,#5500/50
        jmp     ir_receive_erro
        clr     ir_receive_tim
        incms   ir_receive_count
        ret
;;----------------------------------------------;;
ir_receive_data_start_560us:
        bts1    io_rf_in
        ret
        clr     ir_receive_tim
        incms   ir_receive_count
        ret
;;----------------------------------------------;;
ir_receive_data_bit_time:
        bts0    io_rf_in
        ret
        dayu8   ir_receive_tim,#100/50         ;;大于300us
        jmp     ir_receive_erro
        siaoyu8 ir_receive_tim,#2500/50        ;;小于2000us
        jmp     ir_receive_erro

        mov     a,ir_receive_tim
        sub     a,#1000/50
        rrcm    ir_receive_data_n
        rrcm    ir_receive_data_p
        rrcm    ir_receive_addr_l               ;;将结果移入接收数据寄存器
        rrcm    ir_receive_addr_h

        decms   ir_receive_count
;;----------------------------------------------;;
        into    ir_receive_32bit_count,#32
        ret
        mov     a,ir_receive_data_n             ;;
        xor     a,#11111111b                    ;;取反数据
        cmprs   a,ir_receive_data_p             ;;比较反码
        jmp     ir_receive_erro                 ;;反码不对跳去错误码处理

        mov8    ir_receive_code,ir_receive_data_p
        bset    f_ir_receive_first_ok           ;;置上第1次(短按)成功
        clr     ir_receive_tim
        add8    ir_receive_count,#2
        ret
;;----------------------------------------------;;
ir_receive_data_stop_bit_560us:
        bts1    io_rf_in
        ret
        clr     ir_receive_tim
        incms   ir_receive_count
        ret
;;----------------------------------------------;;
ir_receive_long_test_108ms:
        bts1    io_rf_in
        jmp     @f
        dayu8   ir_receive_tim,#120             ;;间隔小于120ms
        ret
        jmp     ir_receive_erro
@@:
        dayu8   ir_receive_long_tim,#25         ;;间隔大于25ms
        jmp     ir_receive_erro
        incms   ir_receive_count
        clr     ir_receive_tim
        ret

网友(2009-11-29):
请问楼主  我要用c51单片机来解码怎样写???

网友:
我用安阳新世纪的2款超外差接收模块,做无线数据接收,每一次是发送8字节数据,显示是数码管扫描显示

第一款是无噪声接收模块--J05R ,接收端还原的信号是方波,但是,是不够正的方波,边缘有点歪斜。。

板上带有滤波芯片,无噪声输出,无信号时,输出口保持低电平,无干扰信号

不影响数码管扫描显示,显示非常稳定 ,只是带滤波后该模块接收响应速度比较慢,操作说明书写着该模块的接收开启时间是10ms

相当于起始码就要不断发送10ms以后 才开始切入正题。。否则就接收不正确。而且每位高低电平的宽度也要设得长一些,我是曼码发送,每位

电平时间是高350us低350us ,如果再快一点比如200us,接收距离就会短一些,一次8字节64位数据加上起始10ms,同码码1ms,

再加上一些系统延时,接收到一次数据差不多要55-60ms,传输距离还可以,空旷地发射机放在地上,间隔2秒发送一次8节字数据,
估计有200米接收距离
如果发射机是放在1层楼的高度,那接收离稳定到400-500多米空旷地,发射机7V-8v供电..

缺点:灵敏度不是非常非常的高,接收开启时间要等很久,每位曼码发送的脉宽间隔要设得长一些些。。

第二款:灵敏度超高---J05P,有噪声,但是接收到的信号还原后是真正的90度直角方波,最适合单片机做时间计算识别,不像其它模块很多都是梯形波,
也买了20多元的那些超外差3300,3400的芯片,都是梯形波,而且都没这款识接收效果好。。

<

无信号时,噪声不断,但就因为这样才让接收信号有超高的灵敏度

接收无需等待,即发即收

曼码发送每位100us高电平,100us低电平 高速度,也能够灵敏接收到全部数据

最后也改成每位 高350us低350us发送 ,接收距离更远,每隔2秒发送一次,接收端几乎没有错过接收

在空旷地做测试,同样的把发射机放在1层楼的高度2米多高发射,由这台来接收

结果接收距离,我也不知道有多远,超出目测范围,远了看不到人了。。

最后选用这款,缺点是噪声太多,会影响数码码显示,使数码管8个段脚的亮度会出现有明有暗不均匀的显示
而且显示明暗不稳定,最后把每位数码显示扫描时间由3ms改为 900us后,基本达到使用要求,亮度不再不均匀
只是比较暗一点。。
但是如果噪声太大的话,还是会影响到数码管显示,不过只要一会儿就会恢复稳定。

网友:
这贴子不错,以后好好看看。

网友:
我照上面的方法做了一块,接收距离很不理想,不带天线,也就半米之内,不知道那里可能出错

网友:
请问楼主,,,怎样用8051单片机解码???

网友:
【140楼】 Mr HU 胡~~
积分:18
派别:
来自:广东中山
请问楼主,,,怎样用8051单片机解码???
------------------------------------------------------------------------------------------------

同问

网友:
请教楼主~~~怎样将他转成c51

网友:
我的解码程序是用汇编写的,也没有用中断,C我看不懂。

网友:
不错,标记一下

网友(2010-02-04):
楼主,你好!
我想问下能否用51的单片机实现解码,我用的晶振是500K的。
i=0;                                 //宽度计数
while (PINC&(1<<4))           //高位计数
{
asm("nop");           //
i++;                  //计数增加
if (i>192) goto end;  //限时解码
}

while里面的时间应该怎么去计算,这个就是由于指令周期的执行时间来决定的。
能留下你邮箱吗?我的邮箱是ysw925@163.com

网友:
LZ程序在第二个WHile(1)里面可以出来吗?????

楼主(2010-04-01):
回复 网友B:
LZ程序在第二个WHile(1)里面可以出来吗?????

可以的,量产的产品就是用这个方法解码的!

网友:
这个有意思

网友:
用定时中断,绝对比你这个省资源。程序也不复杂,主要是逻辑比较复杂。

网友:
怎么可能专门用一个单片机去做遥控接收呢?

网友(2010-05-03):
将他移植到PIC后,距离变的只有十来米!!!

网友(2010-08-12):
假如用这个收码,然后用串口发到计算机用软件高速解码的话,有没有可能实现无线码万能破解器?破解的范围只限制于计算机的速度和软件的好坏?

网友:
我看过楼主的文章,但是综合所有的应用,觉得准确度不够,容易误码,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定时器解码。

网友:
顶,收藏研究一下再说

网友:
标记备用

网友(2010-11-09):
LZ,顶死你,哈哈.
正好有个连定时器都没有的MCU, 您的出现给予偶莫大的信心!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10-12-14):
正要用,呵呵谢谢楼主,谢谢阿莫,谢谢党和人民。

网友:
楼主大哥还在不,,我正在移植你的程序到atmega48上,,但你的程序我有点看不懂

能指点一下吗

1、同步头检测的语句在那里呢,,怎么保证按一次按键,只解码一次呢

2、那里面的常数怎么确定呢,,即使用示波器看后,也不好确定啊,,我用的是7.3728m的外部晶振

波形图如下:

网友(2011-02-13):
楼主能否改为89S52上面用的程序呀?谢谢

网友(2011-04-21):
这个帖必须顶!

网友:
先mark一下啊,抽空看看

网友:
不错的贴子,一定要顶!!

网友:
用ICCAVR6.31编译出错编不了
!E 发射端为PT226.c(91): operands of = have illegal types `array 3 of unsigned char' and `unsigned long'
!E 发射端为PT226.c(91): lvalue required
!E 发射端为PT226.c(111): operands of = have illegal types `unsigned

网友(2011-06-08):
PT2262软件解码

网友:
好贴,过段时间,做个玩玩!先MARK

网友:
这个要马瑞卡一下

网友:
我写的2262程序比这个精简得多,外部中断加定时。代码很少,效率很高。明天传程序上来

网友(2011-07-29):
回复 网友A:
兄台,你说直接把模块接到MAX232然后连到电脑,能细说下吗?
如果接受是PT2272的话,那是并行的数据,这接口
不解,万能细说.....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小弟最近在看PT2262的datasheet,在datasheet里面有一处疑问:
出现在第七页:

"OSCILLATOR
The Oscillator Frequency for the IR Type of Operation is twice the carrier frequency. Thus, the
oscillator frequency should be kept at 76 KHz.  A 430K ~ 560KΩ oscillator resistor between OSC 1 and
OSC 2 pins is recommended.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carrier is a 50% duty cycle frequency. "
为什么振荡频率为载波频率的两倍,如果是射频模式那个振荡模式也要符合这条件吗?
(datasheet里面说:OSC1、OSC2两端的电阻决定振荡频率)
所以推荐红外发射的时候的电阻为430K-560K,可是我接了1M的电阻也会发出40K的信号(我用我51开发板板上的只接受40K红外载波的接收头,发现接收头输出端出现低电平,这应该可以说明有40K的载波发出吧)

这个是datasheet的链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2260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elloeveryon&bbs_id=9999

网友:
做一个试下

网友:
留作参考

网友:
果然很短

网友:
无线收发都有,33M晶振,MPU 78E58
//===========================无线接收信号检测================================
//-------------------------外部中断1------------------------------
void int_ext1(void) interrupt 2
   {
      if (TWlReceive)
        {
           if (TR1&(Mode_T1==2))
                  {
                         TL1=0x00;   Mode_T1=1;    TH1=0xfc; // TH1=0xfe;
                  } //注释中的TH值可用于接收守财神系列产品信息,否则只接收夜狼系列
                    //如果已开始接收并且定时器1正在2mS定时方式,重新设置定时器1为300uS定时
           EX1=0;   //关闭外部中断1
         }
      if (!TWlReceive)
         {
              TL1=0x00;    Mode_T1=3;  ReInTimer=0; TH1=0xd8;  TR1=1;//TH1=0xec;
         }     //定时10mS
                    //如果没有开始接收,则打开无线接收线程
   }
//------------------------外部中断1结束-----------------------------

//--------------------------定时中断1--------------------------
void int_time_300uS(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
    if(TWlSend)          //发送无线信号
     {
      if(ReOutTimer==25)
        {  TWlSend=0;   TR1=0; }
      if(ReOutTimer==24)
       {
        if(Re_SendH)
         {
          Rmodel_Out=1; Re_SendH=0;  Re_SendL=1;
          TH1=0xfe; TL1=0xc0;
         }
        else
         {
          Rmodel_Out=0; Re_SendH=1;  Re_SendL=0;
          TH1=0xc8; TL1=0x00;
          ReOutTimer++;
         }
       }    // end   if(ReOutTimer==25)
      if(ReOutTimer<24)
       {
        if(Re_SendH)
         {
          Rmodel_Out=1; Re_SendH=0;  Re_SendL=1;
          if(ReIHead1) { TH1=0xfe; TL1=0xc0; }  else  { TH1=0xfa; TL1=0xf6; }
         }
        else
         {
          Rmodel_Out=0; Re_SendH=1;  Re_SendL=0;
          if(ReIHead1) { TH1=0xfa; TL1=0xf6; }  else  { TH1=0xfe; TL1=0xc0; }
          R1.Re_InBufC[0]>>=1;  ReITail1=ReIHead2;  R1.Re_InBufC[1]>>=1; ReITail2=ReIHead3;
          R1.Re_InBufC[2]>>=1;
          ReOutTimer++;
         }
       }    // end   if(ReOutTimer<24)
     }
    else                 //接收无线信号
     {
     if(Mode_T1==3)
                       { TWlReceive=1;  }
     if (TWlReceive)
      {
       if(Mode_T1==1)
          {
             ReInputB=Rmodel_In;
             R1.Re_InBufC[0]>>=1;  ReITail1=ReIHead2;  R1.Re_InBufC[1]>>=1; ReITail2=ReIHead3;
             R1.Re_InBufC[2]>>=1;  ReITail3=ReIHead4;  R1.Re_InBufC[3]>>=1; ReITail4=ReInputB;
             ReInTimer++;
          }              //如果由300uS定时进入,则读入无线接收数据,读入数据计数器加1
       if(Mode_T1==2)
          {  if (ReInTimer==25)
               {
                 Re_RecOver=1;
                 ReInputB=ReITail2;
                 R1.Re_InBufC[1]<<=1;  ReIHead2=ReITail1;
                 R1.Re_InBufC[0]=R1.Re_InBufC[1];  ReITail2=ReInputB; ReInputB=ReITail3;
                 R1.Re_InBufC[2]<<=1;  ReIHead3=ReITail2;
                 R1.Re_InBufC[1]=R1.Re_InBufC[2];  ReITail3=ReInputB;
                 R1.Re_InBufC[3]<<=1;  ReIHead4=ReITail3;    R1.Re_InBufC[2]=R1.Re_InBufC[3];
                 Re_InBuf1[0].Re_InBufL=R1.Re_InBufL;
                }
              TWlReceive=0;   TR1=0;
           }            //如果由10mS定时进入,判断是否接收完毕,如是则保存并处理数据,否则丢弃数据
       Mode_T1=2;   TL1=0x00;   EX1=1;    TH1=0xd8;  // TH1=0xec;    //如果在无线接收线程中,则置定时器1为10mS定时
      }
     }
   }
//------------------------定时中断1结束-----------------------------------------

网友(2011-09-05):
如果用PCA的话,会不会更加方便?

网友:
想用来搞个远距离的遥控。

网友:
牛!不知道远距离有没有影响?

网友:
做个记号,再仔细看

网友(2011-10-21):
楼主,可否把你用PIC做的无线接收模块的电路图和程序发过来呢,我正学习这块单片机呢,想做着试试,不用于任何商业,感激涕零啊!!!我邮箱是631093283@qq.com,非常感谢啊!

网友(2011-11-23):
标记一下!好好学习!!

网友:
PT2262解码程序 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收模块在无信号状态下是收到很多杂波,如果用中断的话。mcu反而经常被中断,无法正常处理其它事情。如果是红外接收模块的话就可以,原为红外接收模块在无信号的状态下是高电平。可以多加液晶屏或其它模块,因为解程序是在限定的时间内如果没有正常(合适的电平)的脉冲出现,就会返回。在mcu外理其它任务后,调用解码程序就可以。我用pic单片机解码已经做出量产的产品,从没出现误码。

我完全同意楼主的说法,或许我中断用得太少了。

网友(2012-01-26):
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2012-05-15):
顶了,先记号一下,正要用呢

网友(2012-07-13):
这么好的贴 一定要顶。最近也在研究无线。

网友:
楼主给力,有助于社会的和谐

网友:
硬件解码不能区分按键长短

网友:
先mark一下,自己写写试试,用STM32不能直接把这个用上啊

网友(2012-12-02):
做个记号,

网友(2013-03-27):
mark,以后拿来看看

网友:
这个很有用啊呵呵

网友:
不好意思用手机看着看着不小心点到了  踩 反对    楼主别介意啊!

网友(2013-08-03):
引用 网友A:
我晕,看样楼主还是个用汇编比较习惯的人.

今天刚好搞这东西.

如何用串口实现传送接收的呢,用PC的串口TX直接发送,接收后有串口RX再传回PC,数据是错误的

网友(2013-11-05):
谢谢,但是,加上同步头检测会不会好些

网友(2014-03-19):
14年了 还可以顶吗 哈哈 参考下用STM8解码 谢谢楼主

网友(2014-06-05):
引用 楼主:
to

【97楼】 kanprin

一段代码示波器怎么测量的,稍微详细一点,或者说你怎么用示波器具体测量。谢谢。

网友:
标记,最精简的PT2262解码程序

网友(2014-11-28):
只做到这个功能成本比用2272高吧

网友:
谢谢楼主,我正在考虑这个,现在终于找到了

网友:
以前用过PT2262-IR和PT2272-L4 ,,,为什么要用单片机解码呢,,,可不可以用PT2272解码后给单片机信号...

网友:
楼主瞬间高大上

网友:
测量脉冲宽度的话。。自己感觉还是使用自身的功能比较好。

网友(2017-05-16):
这个不错,资源占用少。

网友(2018-05-01):
学习一下,现在在研究中

网友:
非常巧妙的做法,厉害

网友:
其实你不用定时器肯定更耗时,只是你没有对方法,采用定时采样I/O口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