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10V的电机可不可以用220V驱动?

楼主(2008-03-28):
请问110V的电机可不可以用220V驱动,如果用了有啥后果,

网友:
一缕青烟
一股馨香

楼主:
用占空比50%,f=10K的PWM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境?

网友:
这么高电压,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
当然可以,+一个220 To 110的变压器就OK 了

楼主:
不想加个变压器,要钱要空间,看直接用220V动,是直流电机

网友:
我常用6V的铅蓄电池驱动3V的电须刨,转速强劲.

网友:
用PWM一般说来是没问题的,可以用最大占空比50%来驱动.电机的绝缘强度一般说来也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
描述详细点,电机是有刷直流电机,额定电压是110V

网友:
用PWM可以的,我用过180v的电机用220供电也是用PWM,这东西不是说烧就烧的,不过驱动管有点贵,十几块一个呢

网友:
没有说清楚是直流110V电机还是交流110V电机,没有说清楚是用交流220V还是直流220V驱动
直流电机见过90V的和180V的,但110V的直流电机没有见过
90V的电机适用交流110V整流成直流再用PWM驱动MOSFET或IGBT来驱动电机,
180V的电机适用220V整流成直流310V左右用PWM驱动IGBT,
不过要小心MOSFET或IGBT击穿造成马达飞奔

网友:
我的方法是,先将220V AC市电半波整流,然后用双向可控硅调压,再用一桥堆作全波整流来控制直流马达,电压调整范围在0-100V DC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