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 NTC热敏电阻如何监控温度?

楼主(2008-03-28):
现在有一产品,在电池的控制板上有一个NTC热敏电阻,我想知道如何通过测量NTC电阻值计算出电池环境温度?望用过的朋友,给点建议,灌输点理论知识给我.谢谢!

网友:
想计算出温度很难,热敏电阻本身就不能做的很准,一般是个范围
而且它对温度的反映不是线性的,一般要滞后
你到可以用热敏电阻搞个报警指示,计算好在那个温度点左右报警

网友:
分压后,用AD取值,根据热敏电阻的温度和阻值表,查表即可

网友:
AD测,两种简单的方法:1,完全查表(如果范围和精度要求不是很高,表也不大)。
                      2,分段取直线(其实也是查表,但它的表很小。)我用的是这种方法,精度0.05°C.

注:NTC虽然测温的值可能不准,但是它的“ΔT”性能不错,比如用于网站的智能充电器中,只要ΔT好就行了。(写完这一行,发现说的不是很准确)。我是菜鸟我怕谁?

网友:
精度0.05°C?分辨力 0.05 度吧。

一般的测温用 NTC,温度计算的公式为:
tCurrent = tTypical / (1 + ((tTypical * Log(rCurrent / rTypical)) / BValue))

其中,rTypical(tTypical) 和 BValue 是已知量,由厂家给出。要使用开氏温标,不是摄氏温标。至于表,我好像没看到我手头上的 NTC 有表,所以我自己写了一个软件去做那个表。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用NTC做过精度0.5℃的温度计,测量适当的话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在室温段1%国产电阻约0.2-0.3℃,小日本的0.5%的接近0.1,只是价格要3.x。

楼主:
这些建议太有用了!

网友(2008-07-02):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慢慢学,会明白的!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就分压AD转化,然后查表。NTC有温度-电阻对照表的,厂家那里要就可以了。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09-03-23):
一般的测温用 NTC,温度计算的公式为:
tCurrent = tTypical / (1 + ((tTypical * Log(rCurrent / rTypical)) / BValue))

其中,rTypical(tTypical) 和 BValue 是已知量,由厂家给出。要使用开氏温标,不是摄氏温标。至于表,我好像没看到我手头上的 NTC 有表,所以我自己写了一个软件去做那个表。那几个数值是代表什么内容?

网友:
Hey, Sourceforge 上有计算 NTC 的 C 和Java 软件.

网友(2011-08-12):
用AVR 有R-T表 请问如何得到ADC值呀  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2-02-04):
转个思路想想吧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80312&bbs_page_no=1&bbs_id=9999
看此贴!

网友:
可以通过查表得到温度值,用插值法·

网友(2012-09-11):
我是用查表做的 温度越高就越不准。

网友:
我在学校的时候用NE555做过一个多谐振荡电路,自激产生方波,将NTC热敏电阻加到该电路中,由于热敏电阻的阻值随周围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输出方波的频率也发生改变,这样通过测方波频率就可以求得周围环境温度…温度对应频率,频率对应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