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取FC手柄数据

楼主(2008-03-28):
PIC16F84A读取数据的源程序,读出8位数据通过B端口的LED输出显示.

;...............................
LIST P=16F84A
#include <p16F84A.inc>

;PORTA,0 = Data
;PORTA,1 = Clock
;PORTA,2 = Latch

        ORG     00H
;................................
SATRT
        BSF     STATUS,RP0      ;初始程序
        MOVLW   0X00            ;
        MOVWF   TRISB           ;

        MOVLW   0X01            ;
        MOVWF   TRISA           ;

        BCF     STATUS,RP0      ;
        MOVLW   0X0FF           ;
        MOVWF   PORTB           ;

        MOVLW   0X00            ;
        MOVWF   PORTA           ;

        MOVLW   0X00            ;
        OPTION                  ;
;................................
LOOP
        BCF     STATUS,RP0      ;
        CLRF    20H             ;

        BSF     PORTA,2         ;转换使能
READ
        MOVLW   8               ;读入数据
        MOVWF   21H             ;
RED
        RRF     20H,1           ;

        BSF     PORTA,1         ;发出时钟
        BCF     PORTA,2         ;

        BCF     20H,7           ;
        BTFSC   PORTA,0         ;

        BSF     20H,7           ;
        BCF     PORTA,1         ;结束时钟

        DECFSZ  21H,1           ;
        GOTO    RED             ;
;................................
LED
        MOVF    20H,0           ;输出显示
        MOVWF   PORTB           ;

        CALL    DELAY           ;
        GOTO    LOOP            ;
;................................
DELAY
        MOVLW   200             ;延时程序
        MOVWF   23H             ;
D1
        MOVLW   32              ;
        MOVWF   22H             ;
D2
        DECFSZ  22H,1           ;
        GOTO    D2              ;

        DECFSZ  23H,1           ;
        GOTO    D1              ;

        RETLW   0               ;
;................................
        END

网友:
顶一个,好资料,有这个弄游戏机会更好。

请问搂主,按下按键,对应的码是0 还是1 ?

网友:
……又是PS兼容协议……大家兴趣一样哈
楼主是否愿意与我发的手柄贴建立关联?

楼主:
按键手柄内部用的是弱上拉,按下时读出的数据为0。还有关联贴我不怎么明白?

网友:
建立关联完毕,注意帖子左上角

网友:
手柄用CD4021,和4014等芯片相同,只是一个移位(并入串出)IC,可以把它当成输入扩展芯片;

网友:
楼主是否能请教一个你单火线智能开关的问题啊?

网友:
99年时请台湾人破解PS1的遥控器花了5W,当时是用PIC16C57的,就是遥控器接收器再加一个手柄转接的。呵
后来PS2时做了1TO4的转接合。 可以4个人同时玩。现有好多台湾的公司做这类的IC,成本也很便宜。XBOX。PS3等的。一转眼差不多10年了,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楼主:
破解遥控要5W!? 还不如丛新开发.

网友(2009-01-01):
好东东, 再搞个 这个

就爽啦!

网友:
看看这里  http://www.raphnet.net/electronique/snes_nes_usb/index_en.php

网友(2011-03-24):
标记留用~

网友(2011-08-23):
很好哈!很给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