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课余时间做的遥控小车

楼主(2008-03-28):
这是我个人利用课余时间做的遥控小车。发射接受模块是利用传统的433模块(315也可以)。利用2262、2272做编译码的。现将电路图呈上。

这是发射的电路图。其中只焊了八个按键(还可以加八个的)。ourdev_241166.pdf(文件大小:17K) (原文件名:fashe.pdf)

楼主:
程序稍后就上~~

楼主:
可惜没有相机。俺的小车是接受过竞赛洗礼的~~

网友:
呵呵~~.......俺来顶一下!

网友:
万老板,我来顶你一下!

楼主:
现在打算再焊上几个红外对管做循迹,顺利的话再加上复现功能。期待~~~~

网友:
师兄....什么时候借来玩下啊....

网友:
能不能实现同时按几个按键,同时用几个输出?

楼主:
回【13楼】 xiaobendan 仲跻东:
因为我用的是2262,2272-L4(2*2*2*2=16,即最多能实现16个动作)做编解码,这编码,译码的过程中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延时了。如果再把按键的功能做成能“同时按下几个键,同时用几个输出”话,这中间有肯定有个延时判断,这样的话,动作的延时就更加明显了。所以~~~你是不是有好的实现方法?

网友:
发一个uchar 数据过去,分成256个功能,行不?

楼主:
因为在此是使用2262、2272来编译码的,所以不行。要利用433、315这些模块做到这些功能的话,要仿PPM(脉冲位置调制)来弄。之前弄过,不过不是很成功。用空再玩玩~~

网友:
那,能不能用你现在这个无线模块,来进行无线通讯,发数据?

楼主:
直接来也可以。就是一边利用普通的I/O口来发数据(直接把433/315发射模块的数据引脚加到I/O口),另一边利用普通的I/O口来读接受模块的数据。整过程就是仿PPM(脉冲位置调制)。

网友:
不用IO口,直接连到USART上行不?

楼主:
这样不行。像这些433、315这些模块不行~·

网友:
为何接USART不行,而接2262/2272的就行,或者接普通IO就行?什么样的原因为引起这样的问题呢?

楼主:
原因就是无线模块的问题,普通433,315是不带编译码的。利用普通的I/O来做,即是利用单片机来编译码。利用2262、2272也是为了编译码。而利用USART来做只是为了传输数据,其过程并没有对433,315进行编译码。

网友(2008-05-09):
我也想学学啊   很好

网友:
各位大侠 恳求邦忙:
本人用AVR128芯片在编制320x240液晶程序时(1335芯片),在编制显示方面有下述问题未能解决:
(1)在编参数设置中,要求只用上,下键和修改键、确认键来决定那一行修改的参数设置的值(三位数字),和显示。
(2)把测量参数的显示的值通过通讯传到上位机和把上位机的参数设置通过通讯到到单片机中(不需要上位编程)的通讯程序。
(3)最好有3-4个页面的。
本人看过一些AVR的320x240液晶程序如本网站的模拟定位机程序,还有哓奇工作室演示程序,可惜没上述功能,加之本人菜鸟一个,
编不好上述程序部分,望编过上述类似程序的各位大侠,能否把这段程序拷给本人参考一下(最好有注释)
回报:提供市面上要花费2万多元查询机构庄稼控盘的大小的炒股用的法宝,能知道机构庄稼控盘的大小。可送些元器件四运放324,单向可控硅12A/800V,
双向可控硅40A/800V,西班牙进口电位器(中间空的,用小塑料棒插到中间空的地方来调节),全是进口名牌的。
本人懂强电和弱电,对电路理论较精可提供实际项目分析邦助。如要其条件也可提出发信到wuqing2005@yahoo.com.cn

网友(2008-06-29):
我正在做这个小车,模块调试阶段,发射部分用的是CD4532 8-3编码器  ,PT2262  ,315发射模块
  接收部分用的是PT2272L4
  碰到的问题是2272有时候响应正确,有时候无响 应,请指教,,万分感激

楼主:
你的发射电路图是怎样的?发射部分电路稳定才好说···

网友(2008-09-24):
to 15楼:

2272-4l芯片是可以同时输出4个端口的,即4个输出引脚互不影响,你从PA口读到的数据将是0x01~0x0F之间的任意值,使用switch语句并不占多少时间,估计你本意是用if判断了某一个脚以后再判断其他脚,这会占用大量时间,但相对于人按键的速度来说,依然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俺记得俺当年是用PC接315发射,另一头用个51接315接收没问题啊。不知俺当年的那个玩具车被领导扔到哪啦?^_^

网友(2009-01-09):
我的毕业设计是遥控智能消防小车,楼主的资料对我来说真上雪中送炭啊.我的发射接收有问题,摆弄不出来.

先谢了哦.

网友(2009-04-11):
不知能遥控多远的距离呢?我也想模仿做一下,我急着要用,希望一切顺利吧

网友(2014-04-27):
我改个玩玩。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