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咨询请教一款传感器器件:用于检测发射接收端是否有物件

楼主(2008-03-28):
向大家咨询请教一款传感器器件。

想做一个通道(如传送带)上物件检测的东西,
功能是发射端发射信号,
当物件移动到发射端与接收端时,
接收端产生一个电平跳转。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传感器或器件?
谢谢各位大侠

图示 (原文件名:图示.JPG)

楼主:
坛子人气太高了,
沉得太快了。
自己顶,
急求指教~!

SOS

网友:
光电对射的就可以,要一个传感器的话用光点慢反射的就可以了

网友:
光电接近开关。

网友:
典型的光电对射原理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3位朋友

to hillsea :
光电对射的管子受干扰影响较大,
而且要求发射端只影响对应的接收端
比如,接收2 只接收来自 发射2 的信号,
对发射1、3的无反应

to christmas108 仙都电子 :
光电接近开关 好贵吧?
恐怕是没人给我投资,呵呵

思路不局限于光电管,红外感应头等,
发射、接收端距离2米左右,
工作在有光和无光条件下

网友:
要再简单你还不如在通道下面装几个压力开关.光电很好用的,要减少干扰就要装透镜和反射罩.机械结构比较讲究,如果没动手能力,你还是用儿童玩具的激光笔做来的容易些.

楼主:
呵呵
不是没有动手能力,
是应用条件不允许。
之前试过红外头,
但效果不好,
彼此之间干扰台明显
有考虑用被动红外感应头,
夜里还好说,
白天光照担心影响颇大,
同时空气对流应该也会有影响
感觉不是很可靠

楼主:
机械方面不是问题

装透镜和反射罩之前倒是没有考虑到
查一下先

网友:
激光对射吧

楼主:
冬瓜兄正解~
意思到了,呵呵

但是成本太高了,
只是想做个可靠有效的东西方便用就是了
不是什么多大项目

网友:
买个二手欧姆龙光电开关的,50元

网友:
用一对红外对管就解决问题了,要是还想提高抗干扰能力,在发射端进行载波调制就可以了

网友:
用玩具激光笔做啊
定位很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