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4轴飞行器的建议

楼主(2008-03-29):
虽然大家都知道4轴飞行器主要的技术都在飞控部分,但是对于新手来说无异于囫囵吞枣。
为了能够让大多数人找到入口点,本人为4轴飞行器做了一个单元划分。

1.机械
  1.主机架
  2.电机座、减速组(有刷)
  2.摄像头座(云台)

2.动力
  1.电调(无刷):考虑使用I2C控制来提高电调响应速度,建议自制
  2.马达(无刷):市售成品的选择或改装大功率无刷
  3.正反浆:渠道好的朋友可以帮忙购买成品正反浆、手工强的朋友可以手削

3.传感器
  1.姿态传感器:角速度传感器、3轴加速度传感器、倾角传感器等
  2.环境:气压传感器(气压高度计)、超声波传感器(避障)等
  3.导航、制导:GPS模块、磁强计(磁罗盘)等

4.飞控
  (填空)

5.数传
  1.机载:可采用nRF24L01模块制作。传输姿态、偏航、高度、电压等
  2.地面站:硬件、PC端软件

各单元特别是传感器那部分建议采用模块化设计,以满足不同需要的朋友扩展和组合。如:1.3和5适合尝试无人4轴的朋友

以上单元划分乃一己之见,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网友:
沙发,顶!
是你吗?LEAN,我是雅克。

楼主:
:)是我,没想到这么早沙发就让你坐了。

网友:
正反浆可以考虑用大片制成.

网友:
回复:正反浆可以考虑用大片制成.
千万不要用这个,小心射桨,用软点的桨才安全!模型不是玩具!

建议阿莫去采购些正反的两叶桨,这个国内还真没找到,两叶桨的桨距更适合做四轴,方便携带,力也大,还有就是震动小!

网友:
蚂蚁,我不是答应你了吗?

网友:
什么?两叶桨问题吗?  最近要出差了。现在刚刚下班,有问题到我QQ留言吧!或QQ群里留言!

网友:
蚂蚁、LEAN也都在啊!我是老牛
你们的最近进展如何,我一直没时间继续再搞了,
希望能早点过完试用期,抽时间接着搞四轴!!
坛子里还有好些兄弟,来报个名吧,QQ现在不经常上了。

网友:
即便是买到套件,固化的程序部分怎么办?二次开发吗?

网友:
我有做这个的冲动,但是时间上可能要拖的很长

网友:
【11楼】 ilan2003 小松工程

冲动一下吧, 呵呵 强烈支持!

我们给你当后盾, 一起研究下拉.

你顶头我们就跟上帮忙.

网友:
为何要买呢?直接上马不行吗?支架和电机都有了.不是只差控制器部分吗? 电子部分是这里的强项.

网友:
我想我可以在程序方面提供支持,我们做的产品本省就是PID控制的,所以队PID控制稍微还是了解点的。只是最近的事情比较的多,又碰到结婚。所以时间方面比较的紧张。

网友:
这个划分很有意义。

但现在就考虑无人,GPS等是不是有些过急了,现把平台定下来吧!

我说下针对我自己情况的一个平台方案:

如果是全DIY,那么电机用有刷的,不然光是无刷的控制就能搞死我;结构直径在50厘米以上的,大气些;使用遥控器手控飞行,3陀螺自稳。
如果上面实现了,再考虑有选择的记录一些飞行信息,比如电机转速等;然后用简单的模块(就是只能传20米的那种,便宜啊!)做数据传回。
再往后就不是现在该考虑的了。

网友:
【16楼】 flyunlimit

我可以在控制部分硬件上面支持一下,原理上面一起探讨一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先用有刷的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估计难点是在控制算法上,毕竟4个电机,就需要4个编码器,晕乎。怎么个动态调节上面需要好好研究研究。

因此难得是机械和上层软件的控制算法上面。

网友:
【18楼】 armok 阿莫

恩,已经看到您在机械方面的投入的决心拉。

我不懂机械,全部靠您的帖子从零开始补习呢 呵呵!

网友:
【20楼】 armok 阿莫

那你的进步可谓 “无人可及”  哈哈 !

网友:
老牛,你好,我今天联系把飞控板寄给119了,我检查不出来是什么问题了,看我爱模型论坛上视频里飞的很稳,我怎么就不行,联系西安的模友他说没有飞直升机的技术是飞不好四桨飞行器的,他也买了一套你开发的东西,是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
要搞就搞无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