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 lean 的建议, 四轴飞行器先购买一套德国MikroKopter的成品用于仿制,大家认为如何

楼主(2008-03-29):
以下是 lean 在 u-xfo.cn 上给我们的建议:

MikroKopter的 网站是 http://www.mikrokopter.de/ucwiki/en/(英文版本)

竟然是使用 Atmel ATMEGA644 @ 20MHz (原文件名:SNAG-0004.jpg)

资料极为专业详细,适合学习与研究 (原文件名:SNAG-0005.jpg)

角速度传感器 (原文件名:SNAG-0006.jpg)

竟然提供了完整的电路图(局部)

点击打开下载完整的电路图

You need at least these components to build a MikroKopter: (需要以下物品,才能建造一只MikroKopter)
    FlightCtrl board
    4x BrushlessCtrl boards (speed controllers)
    SerCon board (for programming and debugging)
    4x Brushless Motor (eg: Robbe ROXXY2824-34)
    Receiver (35Mhz) that offers the "multi" signal (muxed signal holding all channels)
    6-channel Sender (35Mhz)+battery+charger (most used: Graupner MC12, MX12 which have extra switches)
    cristal-pair for both sender+receiver
    Frame material (most used: 10mm square Alu profile with 40 cm Motor-distance and 2x CenterPlate)
    4x Propeller EPP1045: 2x clockwise-rotating, 2x counterclockwise-rotating (if possible order 10 pairs or more)
    (order at Lipoly.de or CNC-Modellsport.de). Alternative: X-Ufo (8") props for smaller MK's
    Prop-holders or Propsaver (fit for your Motor). NOTE: EPP1045 requires a 3mm shaft
    LiPo-Battery (if possible at least 2)
    LiPo-charger + balancer
    other small parts like fasteners, cables, connectors

楼主:
由于我对境外购物不熟悉,请大家提供购买的方法。如果有网友能协助就更好。

另:整套的价格(包括遥控器,电池等全部,购买回来后能立即飞起来)是多少? 先做一个预算,不知道1万元人民币够不够?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价格.

楼主:
有网友对此有兴趣,帮我们核算一下?谢谢。

网友:
看了一下,他们的v1.2飞控板似乎缺货。总的加起来大概不超过500欧元?我再算算

楼主:
500欧元不贵啊。 包括了遥控器,电池等全部飞行所需要的东东了吗?

如果可行的话,到时找一位热心网友帮忙购买,我可以先汇款人民币,然后热心网友帮我订购就行 :)

再谢谢 timer 的热心!

网友:
那个网站上提供的shop链接指向了德国的一个电子邮购网站,我没发现套件,只有一些模块....

楼主:
晕,我还期望是一个套件,回来装配就行呢。

如果不能购买得到,timer 有没有觉得,这个网站提供的资料,已经足够我们仿造出一样的东东出来?包括机械部分?

网友:
FlightCtrl board  199,95 EURO
    4x BrushlessCtrl boards (speed controllers)    39,95 EURO *4 =159.8
    SerCon board (for programming and debugging)   4,90 EURO
    4x Brushless Motor (eg: Robbe ROXXY2824-34)   31,90 EURO *4=127.6
    Receiver (35Mhz) that offers the "multi" signal (muxed signal holding all channels)
    6-channel Sender (35Mhz)+battery+charger (most used: Graupner MC12, MX12 which have extra switches)
    cristal-pair for both sender+receiver
    Frame material (most used: 10mm square Alu profile with 40 cm Motor-distance and 2x CenterPlate) 47,95 EURO

    4x Propeller EPP1045: 2x clockwise-rotating, 2x counterclockwise-rotating (if possible order 10 pairs or more)
3,89 EURO *10=38.9

    (order at Lipoly.de or CNC-Modellsport.de). Alternative: X-Ufo (8") props for smaller MK's
    Prop-holders or Propsaver (fit for your Motor). NOTE: EPP1045 requires a 3mm shaft
    LiPo-Battery (if possible at least 2)   41,95 EURO
    LiPo-charger + balancer
    other small parts like fasteners, cables, connectors

=621.05 欧元。
注意,那个网站上没有遥控收发组件出售,我也没找到电池的充电器。这价格也应该不含运费和关税等其他费用。

网友:
是的,基本上已经可以仿制了。这里最大的问题不在电子部分,而在机械部分,包括电机的转速和扭矩/浆叶/机身重量等等。

网友:
同样是7000元人民币(700欧元)

算一下如果仿制的话,我认为花1000到1500元人民币已经可以仿制出所有电路(不包括遥控器,遥控器一般应该用成品吧),剩下足够充裕的经费用于机械部分的试验。

楼主:
【9楼】 timer,

如果资料已经能仿制了,实物就可能不是一定需要了。

我正在不断物色机械加工设备,比较可能的是:自行建立一个机械车间,用于加上这类网站开源活动的样品。

电机与浆叶,能否在国内采购到合适的? 机身可以自行机械加工。

遥控器一定是采购成品。最好是质量比较高的。

网友:
电机与浆叶都没有什么通用的规范,不过我认为按照原设计的规格应该可以找到类似的,这东西在大的航模商店有出售。比如原设计使用的无刷电机的规格:

Robbe ROXXY BL-Outrunner 2824-34

Zellenzahl Lithium: 2–3
Zellenzahl NC/NiMH: 6–10
Laststrom: 4–8 A
Laststrom max. (60 Sek.): 9 A
Leerlaufdrehzahl: 1100 Umin/V
Propellergröße: 8x5…10x5”
Wirkungsgrad: max. 79 %
Wellenleistung: ca. 90 W
Schubkraft max.: ca. 580 g
Gesamtgewicht (m. Kabel/Adapter): ca. 48 g
Abmessungen: 28,8 x 26 mm
Wellendurchmesser: 3,17 mm

这是浆的规格:

Technische Daten
Durchmesser: 10"
Steigung: 4,5"
Bohrung: 3mm

网友:
我是狼族蚂蚁,我可以提供实物,前面已经有帖子发了我制作的成本估算PDF
希望阿莫让喜欢的人都能飞上这个机机,他非常合适自己diy,做航拍等。
我测试过,起飞重量800g左右,还可载重200-300g,我用我那柯达12X的相机(500g)能勉强离地,这样大家应该有感觉了吧!呵呵

楼主:
谢谢。

我今晚回去,详细研究一下 mikrokopter 的网站,看看还差多少资料与器材。

楼主:
谢谢【13楼】 wwwer 狼族蚂蚁 的方案。已经电话与你联系。

我晚上回去会研究一下资料先。现在到东莞长安的机械展厅,看看有什么设备适合我们的机械车间。

网友:
据我所知,mikrokopter的成品应该会让大家少走很多弯路。

楼主:
今天我到南海平洲(国内最大的二手机床集中点),看看有没有德国原装的铣床。 预算1万元左右,为这个项目作好基础准备。

网友:
:)阿莫行动真快啊!顶你!

网友:
方案可行,就是机械方面比较困难.不过我不建议阿莫买机床加工,应该出机械图纸外包加工,这样才能控制成本.

网友:
同意楼上。
先出图外发,成功后再做打算。

网友:
如果人家知道你要开源 估计很少人想卖给你 有的时候开源也不是件好东西

楼主:
【25楼】 ilan2003 小松工程 ,

我在谈价格的时候,会明显表明是开源用的 :)  已经有一个网友应征。正在研究中。

网友:
我已经做了无刷4轴的全套PCB板,制版厂还未全部做玩
个人感觉硬件照着德国人的原理图自己做就可以了,几百块够了
没有必要花几百欧元去买整套系统,这东西的精华体现在控制软件,花钱买系统也未必有好用的源代码
如果 阿莫 能搞定全部机械部分,那么这个项目最值得OURAVR论坛里的人来玩软件了

TWI无感无刷电调板,包含12片低电压大电流MOS,6片SI4404,6片SI4405,极限电流30多A吧

手焊版的电调已经成功可TWI总线调速运转
见航空模型版的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45004&bbs_page_no=1&bbs_id=2027

XY轴陀螺仪_3轴加速度板,包含2片ENC-03和一片ADXL330:

Z轴陀螺仪板,包含一片ENC-03:

接收飞控板:

图片都是考PROTEL屏的,实物小很多
与德国人不同的是,我的3轴陀螺仪与3轴加速度板单独做了
与主控板分开了,以后还想把它用在其它地方
另外在主控板上加了飞行器整体工作电流检测(所有电机、电调、陀螺仪等等设备)
感觉可能在以后的控制算法中用到

主控板MCU打算用M16或M32,德国人用的M644-20好象国内不好买到

网友:
问个无关的问题,电路是什么软件画的,以前没见过?

网友:
还有一个德国的四轴网站:http://www.uavp.de/index.php/de/

rcgroup论坛上的四轴组装: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716870

楼主:
最新消息: 那一位网友能帮我们购买到这个德国的飞行器成品?

网友:
中国有“淘宝”。德国因该也有一个类似的啊。

网友(2008-05-08):
feng_matrix ,我想购买你的空PCB板,正如你所说的,想把精力放到控制软件上。以及增加新功能上。没有必要大家都从硬件一步一步做起。

网友:
【28楼】 chuanhuibh
问个无关的问题,电路是什么软件画的,以前没见过?

好像是Eagle,一个德国软件。 http://www.cadsoft.de/

网友(2008-12-18):
feng_matrix ,你的空PCB板,能不能购买或共享啊,我做控制的,不想自己花精力再做板子了。呵呵

网友:
我也是支持用feng_matrix的電調版

网友:
严重支持,及其期待这个开源项目。

网友:
ebay上面没有卖的吗?我去找找。。

网友:
现在怎么样了,我有一个朋友在德国慕尼黑读书,不知道能不能帮的上忙?

网友:
阿莫,雕刻机成型了,该做四轴了吧。

网友:
對啊!

阿莫,現在等你做四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