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28*32点阵屏全部资料(原理图+程序),显示图片和文字移动效果,顺便给阿莫网站做

楼主(2008-03-29):
显示效果图:

视频效果:

原理图:

控制板:

程序:

网友:
好项一个

网友:
看图片,怎么好像有发黄????/是3色管还是有亮度不齐的品质问题?????????????

网友:
发黄仅仅是相机有点曝光过度。

楼主:
晚上拍的,拍摄水平欠佳,见谅哟,全部红色8*8点阵。实际显示要比这个效果好的多,亮度很均匀.

网友:
半夜1点多,为楼主穿裤子。

网友:
不顶不行,我做好了就传上来

网友:
问一下楼主,屏用的是几层板呀

网友:
能拍一个PCB照片传上来吗

楼主:
PCB 2层板,在淘宝上淘的,硬件结构:HC245+HC74156+TIP127+HC595。点阵屏背面图:

网友:
楼主功德无量

网友:
一个单元模块由几个8X8点镇组成呀  ,楼主最上面的原理图是一个单元模块吗

各单元模块之间,电气怎么连接的,结构上怎么固定成一个平面呀 ,1111,JPG的图上那一大块PCB是一个整体还是由几部分拼起来的呀

楼主:
晕,贴子主题我写错了,是128*32点阵屏,不好意思各位。
【24楼】 zhaojianguo:原理图是一个单元模块,我用的是64*32的两块点阵屏级连,一个单元共32块8*8点阵为。后面有螺柱可以加长固定在一个平面上,现在没时间去整这个了,以后有时间再去做一个框,搞的像个样子。单元级连图在上面。

网友:
已经更新了标题。

网友:
能提供详细的原理图吗

网友:
汗,要好多点阵屏哦

网友:
问下,如果用51的话会不会很慢的,我看火车站那些他们可以随时改的是用485通信的是吧!

网友:
plc_avr 烈火狂龙 大虾:我看了你的程序几天,但有几个问体一直搞不明白,望解答
1:移动汉字的原理是什么
如果是只是一个16*16的屏,首先就是选通第一行,然后用2片595发送第一行的列数据,然后关闭第一行,然后选通第二行,然后用2片595发送第二行的列数据,。。。。。。。一直到最后一行,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汉字的显示。但是移动的原理我真的搞不明白
2:你的程序望解释一下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 = Move;
  uchar s;
  uchar inc,tempyid,temp,temp1=0;

  if(i<8)    i变量和inc变量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i<8,inc就加一
    inc=0;
  else
    inc=1;
  for(s=0+inc;s<screen_size*2+inc;s++)        //发送16字节数据
        {
          if(i<8)
        tempyid=i;
      else
       tempyid=i-8;
      temp=((BUFF>>tempyid)|(BUFF[s+1]<<(8-tempyid)));  这条语句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要这样做
      HC595_send_2byte(temp,BUFF_1[temp1]);    //发送数据
          temp1++;
        }
}

望解答,谢谢!

网友:
哈哈,楼上想不清左移的原理吧,仔细想想,如果屏幕有一个显存,您会如何实现左移存储器的内容呢,实际上就是将当显存中的数据每次左移一位送屏体,当前位置的数据往左移一位,下一位置补上来。

网友:
gdrc 古道热肠 大师
能否把下面这句详细讲一下啊

temp=((BUFF>>tempyid)|(BUFF[s+1]<<(8-tempyid)));  这条语句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
强!!!!!
能提供详细的原理图吗

楼主:
原理上面有啊,156输出串个电阻接TIP127基极。127 E接+5V,C接LED行公共端控制行扫描。595的8个引脚,每个引脚接一列控制列扫描。

网友(2008-09-06):
很好,相当不错·!

网友:
敢问,楼主屏的PCB是自己做的还是?

网友:
这板好面熟啊,好象特价的?

网友:
不错的好程序.

网友:
狂龙兄,你这个点阵取模软件在哪找的,在网上收乐好久都没找到,发现你用的版本可能正合我意,急用,谢谢

网友(2008-10-11):
记下 了,想给老婆做人点屏嘻嘻

网友:
谢谢,正在搞此类的东东

网友:
哪位知道如何联系楼主啊?

网友:
如何联系楼主?我想买一个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要是做成三色的就更好看了.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用AVR实验板上7805输出的5v电压来供应点阵屏所须的5V电压,没有想到7805慢慢发热,烧了我两块AVR
心疼啊!!!!!,最痛苦的是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用实验板上7805输出的5v电压来供应点阵屏所须的5V电压,7805就回发热!!!!!!

网友(2009-04-23):
汗一个!楼主的控制板怎么样更新显示内容呢?不会每次更新都烧录吧?

网友:
不错不错,谢谢楼主提供程序啊

网友:
楼主这屏淘了我少钱啊?

网友:
您的程序头文件好像不全啊!

网友:
阿莫真逗,半夜给人穿裤子,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2009-05-23):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e753a36e07adad3a11edc1c71110deca.jhtml?cm_cat=0

以前有人发过,贴一张,好像还有,我没买。现在用不上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PCB该怎么做?点阵的连线好麻烦。如果屏幕很大,还要长距离通讯。是不是把8*8的做成16*16的,然后留出接口,然后将16*16的一块一块的拼起来?

网友:
参考一下,2009.05.07

网友:
很好很能干,顶你

网友(2009-06-27):
mark,与户外显示屏原理一样。

网友:
为奋斗在电子一线的战士们加油,呐喊~~~~

网友:
LZ   原理图+PCB图看不舒服啊???
能不能共享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噢,LED点阵是我在网上买的,他只给提供了这样的原理图,更没有任何的PCB文件啦。控制板是自己做的呵呵。

网友:
我有一块类似的屏,有时间试下

网友:
不知楼主的汉字是如何取模的?

网友:
if(speed++>=0)           //控制上屏移动显示速度
          {
            speed=0 ;
           ......
这句话有误吧?应有一个适当的值才行如:if(speed++>=10)

楼主:
没误的,呵呵,因为我用的是最快移动速度。if(speed++>=10)时显示移动效果不好。

网友:
谢楼主!看了您的程序受益匪浅!再请问您的字模提取是用的反显图像,横向取模,字节倒置吗?

因为我看这个函数void HC595_send_2byte(uchar byte1,uchar byte2)是从低位到高位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