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省RAM在Flash空间实现的菜单方法

楼主(2008-03-29):
这个是AVR单片机实现的菜单方法,尽量使用Flash空间,少使用RAM。
本来这个程序在两年前就做了,但是由于某种协议的关系只能在今天才能透出一点,虽然协议到期但由于这是个商业产品,我也不想惹出事端,删除了一此细节的东西,并做了大量的更改,改变了本来的面目(有点面目全非:)),现在列出来的程序也比较隐晦,希望大家见谅。我只是提出了一种方法,如果大家要做菜单时再看这个程序应该就不难了。

欢迎大家讨论这个方法。

近段时间把C++也学习完了:),现在是用VC++还是用BCB不能确定,从实际情况来看用BCB要好些(我的程序较简单,界面多些),但实示我也要考虑口袋的银子问题。
写程序我是被逼的,我喜欢做电路设计,也是我学的专业,实际上我的电路设计比程序设计要好,而且要多些:)
说明:
fo为函数的标记头。

这个菜单是在LCD1602显示屏上实现的

#ifndef __MENU_LAYOUT_H__
#define __MENU_LAYOUT_H__

struct menu
{
    const struct  menu * parent;              // 父指针
    const struct  menu * child;               // 子指针
    unsigned char pos;                        // 位置
    unsigned char MenuLenght;                 // 本菜单中的子菜单长度
    void          (*CurrentOperate)(void);    // 调用函数用,以fo为头
    unsigned char str_len;                    // 显示文字长度
    unsigned char name[16];                   // point to display name of menu item
};

#define NULL (struct menu const *)0

void NullSubs(void)
{
}

#pragma data:code
extern const struct menu main_menu[3];
extern const struct menu sub_setting[4];     //设置
extern const struct menu sub_view[3];        //查看
extern const struct menu sub_info[2];        //信息
extern const struct menu sub_set[2];
extern const struct menu sub_view[4];
/*****************顶层菜单*********************/
const struct menu main_menu[3]  =
{
        {NULL, &sub_setting[0], 0, 3, NullSubs,  7,  "Setting"},
        {NULL, &sub_view[0],    1, 3, NullSubs,  4,  "View"},
        {NULL, &sub_info[0],    2, 3, NullSubs,  4,  "Help"},
};
/******************第二层**********************/
const struct menu sub_setting[4] =
{
        {&main_menu[0], NULL,           0, 4, foSetting0, 8, "Setting0"},
        {&main_menu[0], NULL,           1, 4, foSetting1, 8, "Setting1"},
        {&main_menu[0], &sub_set[0],    2, 4, foSetting2, 8,"Setting2"},
        {&main_menu[0], NULL,           3, 4, fosetting3, 8, "Setting3"},
};
const struct menu sub_view[3] =
{
        {&main_menu[1], &sub_view[0], 0, 3, foView0,  5, "View0"},
        {&main_menu[1], NULL,          1, 3, foView1, 5, "View1"},
        {&main_menu[1], NULL,          2, 3, foView2, 5,  "View2"},
};
const struct menu sub_info[2]  =
{
        {&main_menu[2], NULL,         0, 2, foInfo0,    5,  "Help0"},
        {&main_menu[2], NULL,         1, 2, foInfo1,     5, "Help1"},
};
/*******************第三层**********************/
const struct menu sub_set[2] =
{
        {&sub_setting[2], NULL, 0,  2, foSubSetting0,   15, "SubSetting0"},
        {&sub_setting[2], NULL, 1,  2, foSubSetting1,   13, "SubSetting1"},
};
const struct menu sub_view[4] =
{
        {&sub_view[0], NULL,  0, 4, foSubView0, 8, "SubView0"},
        {&sub_view[0], NULL,  1, 4, foSubView1, 8, "SubView1"},
        {&sub_view[0], NULL,  2, 4, foSubView2, 8, "SubView2"},
        {&sub_view[0], NULL,  3, 4, foSubView3, 8, "SubView3"},
};
#pragma data:data
#endif

/**********************************/
/*   菜单操作函数                 */
/**********************************/
unsigned char menu_exe(void)       //函数调用,如果返回值为0xFF则中止
{
        const struct menu   * mp;
        const unsigned char * str;
        unsigned char menu_len, position;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key_val;
        void (*KeyFuncPtr)(void);

        mp = main_menu;
        position = 0;

        while(1)
        {
                WDR();
                menu_len = mp->MenuLenght;
                str = mp->name;
                len = mp->str_len;
                delay_ms(300);
                LCD_clr();                   //清屏
                delay_ms(3);                 //保证按键人性化
                LCD_write_string_P(0,0,4,str_menu);
                if(menu_len < 10)
                {
                        LCD_write_data(12,0,menu_len+0x30);
                }
                else
                {
                        LCD_write_data(11,0,0x31);
                        LCD_write_data(12,0,menu_len+0x26);
                }
                LCD_write_data(13,0,'-');
                if( position < 9)
                {
                        LCD_write_data(14,0,position+0x31);
                }
                else
                {
                        LCD_write_data(14,0,0x31);
                        LCD_write_data(15,0,position+0x27);
                }
                do
                {
                        FlashStr(str,0x20,0,1);
                        delay_ms(2);
                        key_val = GetKey();
                        if(lighttimer < 8000)
                        {
                                return 0xFF;                                 //超时退出
                        }
                }
                while(!key_val);                                     //wait the key press
                switch (key_val)
                {
                        case DOWN_KEY:
                                if (position == (menu_len - 1))
                                {
                                        position = 0;
                                        mp -= menu_len -1;
                                }
                                else
                                {
                                        mp++;
                                        position++;
                                }
                                break;
                        case UP_KEY:
                                if (position == 0)
                                {
                                        position = menu_len - 1;
                                        mp += menu_len - 1;
                                }
                                else
                                {
                                        mp--;
                                        position--;
                                }
                                break;
                        case ENTER_KEY:
                                if(mp->child == NULL)
                                {
                                        LCD_clr();                              //清屏
                                        delay_ms(10);                           //保证按键人性化
                                        KeyFuncPtr = mp->CurrentOperate;
                                        (*KeyFuncPtr)();
                                        //mp = mp->parent;
                                }
                                else
                                {
                                        mp = mp->child;
                                        position = 0;
                                }
                                break;
                        case ESC_KEY:
                                if(mp->parent == NULL)
                                return 0xFF;
                                mp = mp->parent;
                                position = mp->pos;
                                break;
                }
        }
        return 0;
}

楼主:
本来我一直用的是GCC,但是GCC好象对flash存储器,flash指针支持不是很好,要通过API来实现,而且我没找到存储在flash内指向flash的指针在GCC AVR是怎样实现的;(,只能用ICC来实现了。

网友(2008-05-18):
在编写菜单程序时,我也由于GCC对flash存储器操作不太好而改用其他C语言来替代GCC.

网友:
顶下    自己还菜   标记下

网友:
存储在flash内指向flash的指针在GCC AVR是怎样实现的.

实际上就是存储在FLASH里面的指针,至于指针是指向RAM,还是FLASH,由程序控制.

网友:
发觉怎么很多人写出的菜单结构都是这种...可以思考下其他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深度深时恐怕比较麻烦,结构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当然我没仔细看,也许说的不对

网友(2013-12-31):
看看,很实用的样子

网友:
这种模式适合菜单固定的,而且转向确定的场合,比如这种就相对难实现

菜单A    可以跳转到   菜单C
菜单B   也可以跳转到 菜单C

当在菜单C处理完后  分别退回到 菜单A   菜单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