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530MOS管在电机上的运用问题

楼主(2008-03-29):
小弟有问题请教个位大虾:我现在用IRF530的MOS管来控制12的低压电机,电流在4A左右,我是用调节占空比来控制MOS管的,但是现在MOS管好像不能完全导通,会发汤,还有电机的扭力很小,一按才1.8A的电流他就死掉了,请各位大虾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你电源能提供的电流足够吗

MOS发烫的原因可能是MOS管导通不充分,压降大自然会发热的

你导通电压不知道是否足够

网友:
贴个原理图啦

网友:
贴电路图,G集的驱动电压有几伏?

网友:
栅极电压给太低了!

楼主:
那小弟就先手工画一个吧,我现在还没有原理图,板是先做好了.

楼主:
手工画的图传上来了,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栅极驱动电压太低了,12V比较合适。

试试这个:

网友:
MOS管基本上都要10V以上才能完全导通,12V比较合适。也有3.3V等低压MOS可以选购。注意看文档。

楼主:
那麻烦9楼的朋友帮我介绍几个N沟道低压的MOS管谢谢!

楼主:
8楼的那位朋友,你的那个电路还可以在简单点吗,那样做起来成本不是很高吗?
还可以简单化吗?

楼主:
请问8楼的朋友,可以直接用一个三级管来推IRF530吗?

楼主:
8楼朋友给的这个电路我试过了,现在有好点了,但是我把速度调慢了以后也就是频率变低了以后按了还是会死掉,电流才1.8A左右,请高手在来帮帮小弟想想办法.
  还想请各位大虾看看有没有调电压来控制电机的转速的电路,电压是最高12V,低的时候就5V,电流在5A左右的,简单点的,有的发张图上来,谢谢!

网友:
电机这种东西是感性负载,驱动电路设计上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这个电路是一般电动车控制器里的下桥驱动改的(最简单的图腾柱推动),商业化应用里大多这样做,主要为的是提高可靠性。

如果你只是想玩玩的话D1 D2 C1都可以去掉,但大电流时和负载突变时不保证不会烧管子。其他东西如三极管什么的基本上不要省了,K6 E6去掉的话小心大电流时栅极振铃烧你的功率管。

MOS管是电压型器件,文档上IRF530的最佳栅极电压是10V以上,否则导通电阻变得很大,发热严重。你的IRF530烧了的原因就是因为栅极给的电压低,5V栅极电压最大只能允许功率管过2.5A的电流(电机启动电流肯定接近或大于这个值),这还是DC的情况,当单片机输出一定占空比的方波时,你的电路上4.7欧和IRF530上的栅源电容(>800pF)形成了一个积分电路,端有效电压可能降到连2.5V都不到(用示波器看一下栅源电压就明白了),发热更加严重,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功率管才1.8A就烧掉了。

按照我这个电路做保你的电机力大,也不会烧管子。

网友:
【14楼】 wuzhixiong

任何时间栅极驱动电压不能过低(比如低于5V),这也就是说占空比不能太小(试试用20%做底线)

网友:
怎么死掉的知道不?

我看是电源供不出这么大的电流,你的最大电流总是 1.8A。

另外,电机的直流电阻是多少? 6.5 欧? 如果是6.5欧的话,需要升高电源电压。

5V 和 12V的电源分开供试试看。

楼主:
17楼的朋友,我现在是用稳压电源供电的,16楼的朋友占空比不能调小啊,我现在是用电机来带动齿轮,电机的转数是空载4000转,来带齿轮出来的转数是30转,现在课户的要求是转数在30转到18转之间调节,你要是占空比调小了转数就打不到啊
  15楼的朋友,现在是占空比跳高的话是不会堵转了,要是调低了就会堵转了,我用稳压电源试了,就算我电压调到8V电机也不会堵转啊?

网友:
电流不大的话,用li电池里的保护板上的mos,它一般都是低压导通的,而且Rds也很小,散热片都不用了

网友:
楼主,你单片机输出别加4.7K,直接到MOS管试试,不然和下拉电阻分压可能导致MOS管不能完全导通!
你可以尝试下
建议:单片机直接到MOS管,下拉电阻一般22K

我用这方法驱动过4.7欧喇叭!

网友:
检查12V供电波形,怀疑供电不足
再检查功率管栅极波形

网友(2016-12-14):
G根电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