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火线供电,请指教。

楼主(2008-03-29):
本人想在单火线上取5V的电压供单片机工作,然后再让单片机控制火线的通断,以下为人本在网上查到的电路图,望大家指教

这个电路可行吗?
本人一个很不明白的地方,就是只有火线,没有回路,电流怎么样流呢?请在家指教。

网友:
大地做回路。不过这种电路应该摒弃,不安全,又省不了几个钱。

网友:
好复杂,回去补模电的课去

网友:
哈哈.....那个三横不是GND么????.....回去补模电的课去 ...

网友:
这个电路设计得很巧妙

最大的用处在于——假设,你要无线遥控你家里面的电灯,但是唯一有安装控制系统的地方就是灯的接线盒子。

可惜,根据电气施工,那里99.99%只有单根火线

这个电路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而且不会像1楼所说的用大地作为回路——那样会引起漏电保护滴~

网友:
我现在就是搞单火线供电的智能开关,没有这么简单呀。不过现在产品商业化,不能供开电路呀。

网友:
谁有更好的方案么?   洗耳恭听

网友:
这个电路用来控制个电灯是没什么问题的!它的回路是通过火线出经过负载产生的!取的就是在场效应管和R1上的压降供电!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话,刚才没看清。

网友:
9楼说得对,"它的回路是通过火线出经过负载产生的",如果是日光灯,那么它另一端有零线,形成了回路,
电路图也不是很明白,不过认为R1只是起检测电流作用,mos管则工作在开关状态,不过开的时间应该很短,只要对后面电路充满电就行了

网友:
单火线上取5V的电压供单片机工作

楼主:
请各位高手,能不能详细说明这个电路的工作理原呢?或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案呢?

网友:
通电时下半部分供电,断开时上半部分供电。

楼主:
这些我大约都能看明白,我现在只是怀疑这个电路的参数对不对?还有就是下部份那些控制mos通和断的那部分电路控制电路不是很明白。请指教?还有就是我现在在市面上买回一个智能开关的成品,想把这个成品抄下来,再对比上面这个电路,看一下可不可行,期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不敢用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
系统没有隔离,不安全,我以前用阻容降压,然后给单片机供电,加了压敏电阻,还是一样会烧IC,最后改成变压器,就没问题了

楼主:
请问你的也是单线的吗?能给出一个大概的原理图,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吗?或能给出一些意见给我吗?我现在在做单线的?先谢了

网友:
看不太懂。回去补模电去。。。。。

网友:
这是线原理图

网友:
利用mosfet瞬间断开来窃电的,带容性负载效果比较好,但继电器触点要求比较高。
如果带电感整流器的日光灯可能会瓜掉

楼主:
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上面的电路图仿真不成功呢?

楼主:
当开关合上时就不能输出6V的电压了,原因可能时mos一直有导同,后面的控制电路不对,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9-01-08):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面的单火取电电路是可行的。在6V输出端接上一个稳压电源输出3。3V,MCU用430,再加上一个接收摸块,就可以做成一个单火无线开关了。感谢各位热心的大哥们。

网友:
可靠性怎样呢?

网友(2011-09-16):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看起来好复杂,有用过这个电路的吗?效果怎样?

网友(2011-11-28):
回复 楼主:
请问LZ,输出电流能有多大啊?可以加多大功耗的CPU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用的无线模块是超外差式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仿真也不成功啊,开关断开时7v多,关闭时都12v了,请问高手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
电路不稳定哎

网友(2012-07-26):
有人用过这个电路吗

网友:
模电没学好,,伤不起啊

网友:
大家一起努力的。我也在学习

网友(2012-09-03):
记得坛里有位曾经开贴论述“单火开关”的,但MS没讲完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5%8D%95%E7%81%AB

网友(2013-02-04):
单火线供电

网友:
学习了,有一个直接转换的芯片,不过好像特别贵。

网友(2014-08-20):
mark 学习,准备研究下单火遥控开关。

网友(2015-04-25):
这个是要通过接上设备才能取电吧

网友(2018-01-09):
提供单火取电模块,  最大支持50MA 电流,可用于WIFI  遥控器  ZIGBEE通讯   也可用于继电器等场合    QQ:1918864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