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里的高手,XP开机报错说:WINDOWS找不到文件";" (就是分号),怎么解决?

楼主(2008-03-29):
是不是中病毒了? 怎么样解决呢?

另外想高手们推荐一款PDF阅读软件。

在此谢过了

网友:
不出意外LZ是中木马了……

软件:Adobe Reader 8

网友:
是不是xp启动界面也没有了?

楼主:
回楼上,启动界面什么的都有,就是停在欢迎界面10秒左右,然后进入桌面跳出信息说 WINDOWS找不到文件";"

网友:
应该是进行是系统清理,比如超级兔子之类的,然后才出现的。

楼主:
ARMOK站长能来帮个忙吗

网友:
启动配置文件里面需要启动什么东西,但是这个启动用到的文件又没有。
一般是中毒或者中毒过的迹象。

网友:
一般都是中毒了,杀毒之后清除了exe或者dll之类的文件,但注册表开机启动项的信息还没清除,所以说提示找不到。

PDF阅读器:Foxitreader,严重推荐,启动非常快,绿色,免安装,现在已经可以支持金山词霸鼠标取词了。

网友:
看能否在安全模式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