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单片机上跑RTOS,到底有什么优点? 有什么缺点 ?

楼主(2008-03-29):
请教一下,单片机上跑RTOS,到底有什么优点? 有什么缺点 ? 请各抒己见,3Q

网友:
用OS编程更加容易,程序结构清晰,好移植。

楼主:
那缺点呢?  刚跑了AVRX和FreeRTOS,感觉不错,但还没有一个实际如何编写应用的轮廓,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
其实,VB,VC就是一种再系统编程

楼主:
看来跑OS的不多啊!

网友:
如果不是arm别用rtos,特别是51,用了你会后悔

网友:
很多介绍RTOS的书上都有用RTOS的优劣之处的

网友:
【5楼】 atmega8L.
积分:76
派别:
来自:
如果不是arm别用rtos,特别是51,用了你会后悔

用了不后悔,呵呵

网友:
单片机上尽量别用RTOS。你想想有哪么多你不用的代码在运行,心里有底吗?毕竟单片机不是PC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