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遥控器制作 附源码

楼主(2008-03-29):
先看看我的遥控器:

接收端用USBASP电路,红外接收头的输出端接M8的RXD脚。(这个图不用我传了吧)
源码;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241709.rar(文件大小:84K) (原文件名:firmware.rar)
红外键盘鼠标编码: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241710.rar(文件大小:6K) (原文件名:红外键盘鼠标编码1.rar)

老大能不能给条裤子

网友:
这个遥控器不错  那里买的

楼主:
taobao上有,25一个

网友:
lz的遥控器很酷啊

网友:
PC遥控器

楼主:
是以前同方育龙用在教育产品上的,没有接收器。

网友:
ku酷,o(∩_∩)o...

网友:
有遥控器的电路么?

楼主:
遥控器是买的,自己做不太现实

网友:
做个标记~~~改天把程序移植到我的USB板子上去玩玩~~~~

楼主:
发裤子了,呵呵.

网友:
哈哈,大家能把自己收藏的电脑遥控都发上来就更COOL
看看那个更好

网友:
这个有学习功能没?要是没有的话,再做个上位机软件,做个带学习功能的就更好了~~~~~

楼主:
没有学习功能,直接驱动成键盘鼠标

楼主:
想做成通用的,可以定义成特殊功能键(比如F13),再做一个WINDOWS软件就可以实现.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是做遥控器的呢,原来是做控制电脑的玩意的。
MEGA8是如何来控制电脑的。需要编写上位机软件吧,

楼主:
不需要编写上位机软件,驱动都是WINDOWS自带的. 用MEGA8模拟USB键盘鼠标

网友:
LZ你那遥控器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中间那个滚球能当鼠标?

楼主:
同方育龙的.中间那个滚球叫轨迹球

网友:
不错,谢谢共享!
就不知这模拟的USB性能怎么样?

楼主:
我在几台电脑上试验,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片片拍得不错,很清晰

我以前也有个电脑遥控,呵呵,等相机到位了,也发上来

网友:
我以前也想做的,不过没有成功,电脑上也没找到适合的软件

网友:
ztrx ,在不在?有问题请教,QQ:48182574

网友:
lz有taobao店主的联系方式?方便的话给我留个,我在淘宝上怎么也找不到

楼主:
qq一般不在线

楼主(2008-04-29):
10楼程序,遥控器对应的MCE键:

回到上一个画面, 我的电视台, 全屏/窗口模式切换, 关闭,
ESC,            我的音乐,   我的图片,          我的视频,

                   轨迹球

      鼠标左键, Media Center, 鼠标右键

        上,                左,
                确定,
        下,                右,

        快退,        播放,        快放,
        音量-,        暂停,        ,音量+

        1,        2,        3,
        4,        5,        6,
        7,        8,        9,
        PU,        0,        PN,

网友:
標記,有空看看。

网友:
TO:【12楼】 micropower 流浪的飘云
有遥控器的电路么?

TO:【13楼】 ztrx 楼主
遥控器是买的,自己做不太现实

这是我做的遥控器: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00691&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xingzhang&bbs_id=9999
遥控器可以自已做的,买一个红外编码芯片就OK了,只不过自已做出来的没有外壳,所以没有买的用起来方便

楼主:
gz什么意思

楼主:
这个遥控器很奇怪,不是用常用的红外编码,而是直接发送标准的串口信号

网友(2008-06-17):
我买了一个,不错啊,很好用,便宜,实惠。。。白菜价。。

网友:
这个遥控器是不是投影仪上用的。背面那个按钮开关控制激光教鞭?猜测。。。

网友:
编码资料有用,留个记号

网友:
是模拟USB HID么?

楼主:
是模拟的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遥控器像是联想电脑的遥控器

网友:
很好很实用

楼主:
奇怪,在有些电脑上出现unknown device
有那位大侠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在我的笔记本上使用正常,安在公司里的台式机上(845G的主板),出现无法识别的USB。

楼主(2008-07-18):
低成本串口接收器

楼主:
串口接收器的驱动程序
安装方法,把下载的文件放在C盘根目录,解压到当前目录。安上接收器,运行C:\REMOTE\ldtball.exe,即可使用遥控器了。
avrcdc.inf文件是USB转232的驱动,使用USBASP的板子,写入CDCMEGA.HEX,把USBASP的RXD和TXD短接。

楼主:
USB接收器 红外接收头的输出接TXD,就是中间的那个,MEGA8的串口输入。TXD和RXD发短接。
红外头使用TL1838A2,可以工作在3.3V电压下。

楼主:
钩子程序Trcball.dll的源码

楼主:
例子程序:

网友:
越来越有参考价值了,继续收

楼主(2008-09-29):
串口接收器,用原来的软件好象有点问题,用下面这个吧
放在C盘根下,解压到当前文件夹,使用串口号在REMOTE.INI里改. 100U的电容太大,用个小104就可以了
 (原文件名:DSCN1895.JPG)
 (原文件名:DSCN1896.JPG) 本贴被 ztrx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9,20:07:50.

网友:
搂住好厉害,有空DIY下

楼主(2008-10-30):
USB接收器源码 去除BUG 不再挑机器 ourdev_475698.rar(文件大小:79K) (原文件名:firmware_MCE.rar)
按键按照MCE程序定义 WINDOWS自带驱动 按键定义看压缩文件中的 遥控器对应MCE键.TXT本贴被 ztrx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30,15:54:22.

网友:
什么开发环境?VC6

楼主:
串口接收器上位机是VC6,USB接收器的AVR程序是WINAVR

网友:
记号  有时间学习下

楼主(2008-12-03):
本贴被 ztrx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3,22:24:02.

楼主:
我发现和这个很象,不知道遥控码是不是一样的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3ec0dba65f069458ef6bd5e25f97b425.jhtml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楼主:
新程序的按键定义 (原文件名:bjzqxd533pic002.jpg)

网友:
哪USB接收器能适用这个不?

网友:
这红外遥控器也是MCE上用的啊,只是你的软件不能对应全部的键吧?

楼主:
红外码不一样

网友:
这个我也做过

网友(2009-02-26):
标记一下。

网友:
恩,我也改装一个

网友(2009-07-16):
不错不错。能远程控制就好了。在去实验室的路上发个信号过去。一到实验室就不用等着来电脑了。哈哈。。。。

网友:
也要MARK一下

楼主(2010-02-24):
接收器升级问题
1.下载下面这个软件,和infrahid.hex文件放在同一目录
2.把接收器上MISO和GND短接(早期发货的是JP3短接)
3.插入电脑USB口,系统识别出新设备并自动安装成功
4.运行1.BAT,可以看到DOS窗口下升级信息
5.升级完成

网友:
记号老帖子

网友:
不错,再带个U盘就可以把课件也放里了

网友:
以前用串口做过,跟这个不太一样 ,电脑还要装一个软件的。

网友(2010-05-05):
一直想弄这个东西呢。

网友:
遥控器可以改成2.4g无线的吗?

网友(2010-06-14):
同问,遥控器可以改成2.4g无线的吗?

网友:
这个不错,做个记号,谢谢楼主

网友:
搂住的联系方式呢?

网友(2011-12-29):
你们真是太牛了  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2012-07-19):
对这东西比较感兴趣

网友(2012-09-10):
喜欢!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