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ATT7022B的大侠们,你们校表都校了哪些参数?精度如何啊?

楼主(2008-03-29):
如题

网友:
我就采电压和电流。。。固只校这两个

如果你要测功率等参数,夹角等等,都要校

网友:
楼上的兄弟,能请教个问题么》?

网友(2008-05-18):
[guaizima 电路BC]你好,我也在用ATT7022B,在其它贴子上你说已经搞定了这块芯片,我想请问一下:你是如何校表的,在没有校表台\标准表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校表从哪方面入手.谢谢.

网友:
我也在用这个芯片,目前没有校表台,打算买一台0.5S级的多功能电表来校准功率,用过的兄弟给一个便宜而又实用的校表方法吧!
QQ:346731465

网友:
一直在关注中。。。

网友:
我刚刚做完ATT7022A的项目,校表台买不起,用电力保护测试仪校准的,校了电压电流有功功率

网友:
不是有一点说是校相位时功率素要在0.5L的状态下进行,这点你是如何做到的呢?

网友:
[chengyabcd]能否在QQ中交流一下.

网友:
相位没有校正,资料上说精度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不校正相位

网友:
[chengyabcd]你不校准相位,现在精度能达到什么程度呢?

网友:
拿到了0.5级的威胜多功能表,校准ATT7022B,感觉没问题,有功功率误差不超过1W,无功功率误差稍大,2-3W,满足我的要求。
注意先校准电压和电流,然后再校准有功功率!

网友:
好呀[sdtean],0.5级的威胜多功能表多少钱能买到,到哪买呢?还有你没有校相位吧?功率因素误差大吗?谢了.

网友:
1500元左右,联系他们各地的办事处就可以,龙电,林洋的都可以。相位没有校正,功率因数误差应该不大,功率因数根据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计算出来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误差不大,功率因数就很准确了!

楼主:
今天刚看见这个帖子,抱歉。
我说的搞定是说搞定了校表的接口。并不是说完全弄好了。
我的就用普通的表校的,也没法说准确度的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只要在外围加上稳定的源,在设备上按各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2008-11-12):
电压夹角怎么没有读出来数据,请教?

网友(2013-08-01):
我是新手,最近在用这个片子。各位大侠谁能帮帮我,我也没有标准表,如果不校准的话,误差大吗?QQ:1198623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