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89S51做个仿真器

楼主(2008-03-29):
我是个新手,想自己做个仿真器,手上有AT89S51,不明白怎么仿真的,用ISP下载做,可以用KEIL运行调整,单步运行等吗?还是ISP是下载到单片机里离线运行的啊?
请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我想做成能用KEIL 运行调试,可单步运行等的,要怎么做?先谢谢了~~~

网友:
那需要用sst的mcu来做

楼主:
AT89S51是不是只能下载下来运行啊?那用SST要怎么做啊?要用SST的哪个型号呢?

网友:
AT89S51只能用ISP来下载程序到FLASH里面运行,不可仿真的。
可用SST89C58,给你个完整制作资料

楼主:
谢谢4楼,2楼,我下载来看看~

网友:
SST89E516也行,才18元1片

网友(2010-07-24):
叹,还是要通用的编程器,我买了一个空的SST89E516,结果可想而知,现在那块片子还在睡大觉,我都想学AVR了!

网友:
89s51是无法做仿真机的。可以看这个: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66716&bbs_page_no=1&bbs_id=1006

网友:
http://www.mon51.cn/Page_Htm/MON51杂谈.htm

网友(2013-06-01):
用SST89E58RDA能做仿真吗,请问有原理吗?

网友:
估计这是可以的,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公司就有洗过用一般的 51 PCB 来对 Keil 进行仿真,但现在一时找不着资料了. (因为有点懒,呵呵~ )

建议楼主去 Keil 的官网或网路上搜搜 Keil C51 Mon 的资料,可能可以找着,但这种仿真只能在 32 KB 的范围内的限制就是了..

网友:
516也有一块,好长时间了,有空也做个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