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器用C写程序怎样才能使程序占用最小的堆栈空间(CSTACK)??

楼主(2008-03-29):
小弟用12864作菜单显示,因水平有限,只会用类似于下面格式来写:

        void lcd_display_menu(void)
        {
          switch(flag)
          {
            case 0:
                        lcd_desplay_sth(.....);
                        break;
                case 1:
                        lcd_desplay_sth(.....);
                        break;
                        .....
          }
        }

        这样,菜单一多堆栈就不够用了,又得增加,现已达到0x50,如果程序再多,可能又得加.......

        请问:将程序写成何种形式其占堆栈会比较少呢?

楼主:
没人回答...难道没人碰到和我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2012-12-0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不开中断,不调用子程序,少用局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