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4仿真中定时器T1工作在模式快速PWM,为什么是双斜坡计数?

楼主(2008-03-29):
用AVR STUDIO4仿真中定时器T1工作在模式快速PWM,应该是单斜坡计数,即计数到MAX后下一个周期变成0,再次向上进行计数。但我用软件进行仿真时,却发现计数到MAX后却是再做-1的双斜坡计数。我的程序是用CVAVR生成的,没有改过一个字节。是什么原因?

网友(2008-05-15):
大哥我也遇到了你同样的问题,您解决了吗?能告诉我吗?

网友:
写一个单独的测试程序,进行模拟.如果有问题,将代码帖上来.

网友: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math.h>
/*****************************************
pid定义
****************************************/
#define adc_result   100
#define kp            5
#define ki            2
#define kd            1
#define T            30
double PID_Calculate(double PIDe0);
double PID_turn(double p,double q);
double value_Calculate(void);
void compare_adc_result(void);
double value_Calculate(void);
static unsigned char pid_stste=0;
int PID_output=0;
unsigned char  PIDoutput1=0,PIDe1=0,PIDe2=0;
unsigned char  pi_PIDoutput1=0,pi_PIDe1=0,pi_PIDe2=0;
/********************************
先前设定量
********************************/
unsigned int time_value0=40;
unsigned int degree_value0=140; //从前面的程序中得来
/*******************************
定时器变量
********************************/
unsigned int key_stime_counter, key_stime_counter1,key_stime_counter2;
bit        key_stime_ok, key_stime_ok1= 1,key_stime_ok2 ,key_stime_ok3,time_compare_ok;

interrupt [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key_check();
      if (++key_stime_counter >=5)
             {
                key_stime_counter = 0;
                key_stime_ok = 1;                // 10ms到
                //adc_degree=read_adc();
                //p+=adc_degree/10;
           if(++key_stime_counter1>=50)
                {
                   key_stime_counter1 = 0;
                   key_stime_ok1= 1;
                   time_compare_ok=1;                                 //500ms到
                   // adc_result= p/5;
                   // p=0;
                   //   ADC_DISBUFFER();
                   //  ADC_TIMEDISBUFFER();
            if(++key_stime_counter2>=2)
                   {
                        key_stime_counter2 = 0;
                        key_stime_ok2= 1;
                         key_stime_ok3= 1;
                        // display_adc();
                    }
                 }
         }
}

// Timer 1 overflow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TIM1_OVF]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OCR1A=PID_output;

}
/****************************************************
pid计算控制
***************************************************/
double PID_Calculate(double PIDe0)
   {

      double sum_error;
      double h,temper;
      int PIDoutput;
      sum_error+=PIDe0;
      h=abs(PIDe0);
      if(h<=3)
          {

             PIDoutput=kp* PIDe0+ki*sum_error;                         //pi控制
           }

       else
           {

              temper=(kp+ki+kd)*PIDe0-(kp+2*kd)*PIDe1+kd*PIDe2;            //pid控制
              PIDoutput=PIDoutput1+temper;
             }

        PIDoutput1=PIDoutput;
        PIDe2=PIDe1;
        PIDe1=PIDe0;

       if(PIDoutput>=1024)                                          //当饱和时输出最大值
           {
                return  1024;
           }
       else if(PIDoutput<=0)                                        //当小于零输0
            {
                 return  0;
            }
       else if(PIDoutput>=0&PIDoutput<=200)
             {
                 return  PIDoutput;
             }

    }
/**************************************
pi控制
****************************************/
double PD_Calculate(double PIDe0)
{

        double pi_sum_error;
        int pi_PIDoutput;
        pi_sum_error+=PIDe0;
        pi_PIDoutput=kp* PIDe0+ki*pi_sum_error;                         //pi控制
        pi_PIDoutput1=pi_PIDoutput;
        pi_PIDe2=pi_PIDe1;
        pi_PIDe1=PIDe0;
        if(pi_PIDoutput>=1024)                                          //当饱和时输出最大值
           {
                return  1024;
           }
        else if(pi_PIDoutput<=0)                                        //当小于零输0
            {
                 return  0;
            }
        else if(pi_PIDoutput>=0&pi_PIDoutput<=200)
             {
                 return  pi_PIDoutput;
             }

}
/****************************************
pid差量计算
******************************************/

double PID_turn(double p,double q)
   {
         double PID_e0;
         PID_e0=p-q;
         return   PID_e0;
   }
/********************************************
把区间分为2*timer_value0倍,控制温度沿曲线上升
********************************************/

double value_Calculate(void)
{
    double y;
    static unsigned char x=0;
    if(key_stime_ok1)
     {
       key_stime_ok1= 0;

       if(x<=time_value0)
          {
              x+=0.5;
           }
       }
      y=(degree_value0-160)/(time_value0*time_value0)*(x-T-time_value0)+160;
        return y;
}
/**************************************
检测值比较判断
**************************************/
void compare_adc_result(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x=3;
       double PID_OUT, PID_in;
       switch(pid_stste)
           {
               case 0:
                      if(adc_result<125)
                          {
                             double h0,error0;
                             PID_OUT=adc_result;
                             PID_in=120;
                             error0=PID_turn(PID_in,PID_OUT);
                             h0=abs(error0);
                             if(h0<=3)
                                    {
                                        if(time_compare_ok)
                                          {
                                              time_compare_ok=0;
                                              --x;
                                              if(x==0)
                                                {
                                                    x=3;
                                                    ++pid_stste;
                                                 }
                                            }
                                     }

                             PID_output=255;
                          }
                       else ++pid_stste;
                       break;

                case 1:
                       if(adc_result<=145)
                            {
                                  double h1,error1;
                                  PID_OUT=adc_result;
                                  PID_in=degree_value0;
                                  error1=PID_turn(PID_in,PID_OUT);
                                  h1=abs(error1);
                                 if(h1<=3)
                                       {
                                          if(time_compare_ok)
                                            {
                                                 time_compare_ok=0;
                                                 --x;
                                                 if(x==0)
                                                    {
                                                       x=3;
                                                       ++pid_stste;
                                                     }
                                              }
                                        }

                                 PID_output=PID_Calculate(error1);

                            }
                       else ++pid_stste;
                        break;

                case 2:
                        if(adc_result<=165)
                           {
                                 double h2,error2;
                                 PID_in=value_Calculate();
                                 PID_OUT=adc_result;
                                 error2=PID_turn(PID_in, PID_OUT);
                                 h2=abs(error2);
                                 if(h2<=3)
                                       {
                                          if(time_compare_ok)
                                               {
                                                 time_compare_ok=0;
                                                 --x;
                                                 if(x==0)
                                                    {
                                                       x=3;
                                                       ++pid_stste;
                                                     }
                                              }
                                        }
                         PID_output=PID_Calculate(error2);
                             }
                         else ++pid_stste;
                         break;

                case 3:
                         if(adc_result<=230)
                             {
                                 double h3,error3;
                                 PID_OUT=adc_result;
                                 PID_in=230;
                                 error3=PID_turn(PID_in, PID_OUT);
                                 h3=abs(error3);
                                 if(h3<=3)
                                    {
                                        if(time_compare_ok)
                                          {
                                              time_compare_ok=0;
                                              --x;
                                              if(x==0)
                                                {
                                                    x=3;
                                                    ++pid_stste;
                                                 }
                                            }
                                     }

                                PID_output=PD_Calculate(error3);
                          }
                         else ++pid_stste;
                         break;
                case 4:
                         PID_output=0;
                         pid_stste=0;

                         //stop_flag=1;
                         //stop_device();
                         pid_stste=0;
                         break;
                 }
    }
void main(void)
{

PORTD=0x00;
DDRD=0x20;
ASSR=0x00;
TCCR0=0x0C;
TCNT0=0x00;
OCR0=0x7C;
TCCR1A=0xC3;
TCCR1B=0x05;
TCNT1H=0x00;
TCNT1L=0x00;
OCR1AH=0x00;
OCR1AL=0x56;
OCR1BH=0x00;
OCR1BL=0x00;
ASSR=0x00;
TIMSK=0x06;
ACSR=0x80;
SFIOR=0x00;
#asm("sei")

while (1)
      {
      compare_adc_result();

      };
}
用AVR STUDIO4仿真就是出不来效果,想请教马潮老师

网友:
结果是双边PWM不是单边的

网友:
3楼,测试T1快速PWM,也不用这么长的程序吧.

网友:
我试过了,这个好象是AVR STUDIO的问题.

我在里面模拟了M16的T0的快速PWM是正确的,但是T1的几个快速PWM都是双向计数方式,与手册不不符.

但模拟128的T1,快速PWM却是对的.

应该以手册为准,AVR STUDIO有问题.

网友:
谢谢马潮老师!!!!!!!!!太感谢了!!!
那个我弄错了,以为是传一部分代码上来,下次明白了

楼主(2008-06-18):
忘记留下结论了,确实是AVR STUDIO的问题,硬件实际运行没有错。

网友(2011-11-03):
今天遇到和你差不多的问题,感觉PWM时,AVR STUDIO 不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