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3.24在GBA游戏机仿真彻底成功!!

楼主(2008-03-29):
搞uCGUI有一段时间了,以前一直在VC6.0上编写程序和仿真,VC6.0比较智能,编译速度就一个字----快,用来初学uCGUI十分合适,节省你不少时间。

当然,如果想在自己的开发板上运行uCGUI,就要另外找个编译器了(ARM的话,用ADS1.2吧),还要完成显示屏的移植,不过写几个底层驱动函数就OK了!

学习ARM也的三个月了,近期想把uCGUI搞到自己的44b0板上(因要和师兄们参加全国的第四届嵌入式设计大赛),

因未买显示屏(银子子问题,本人就是穷^_^)只能变成梦想了(又要啃镘头了^_^)。

以前初学ARM时,是通过GBA(一种掌上游戏机)的电脑模拟器搞的(也是银子问题 ^_^ 没钱买板亚 ),现在想起以前搞那东西是绝对没错的,

那东西片上资源丰富,学习资料也多,在电脑模拟时占用系统资源又小,比在proteus上仿真lpc21xx好多。

建议像我一样的初学者也用GBA模拟器做初学ARM的虚拟实验板吧,先不用买板,到你搞熟了GBA,ARM也就入门了,这时再买块板也不迟,

就可以搞一些像USB、TCPIP、uCLINUX,eCOS之类的东西了。

因对ARM和GBA和uCGUI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便想把uCGUI搞到GBA上,看了人家的移植方法,觉得确实不是太难,写几个底层驱动函数就OK了

下载了个VC版的uCGUI3.24便开始了我的移植工作,

移植尚算成功,只花了两个小时,工程用ADS1.2建立的,用GBA模拟器仿真成功!!

因为编译后生成N大的文件(20M左右),所以上传时就把生成文件删除了,不过只要重新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
能不能发一些开发GBA的资料。

网友:
网上抄的
======================================================
From GBA to ARM
从GBA开始,步入ARM开发的殿堂(初学者入门篇)

1.为什么要选用GBA� 5b4 ��为嵌入式系统学习平台
我们知道,任天堂公司的GameBoy Advance(简称GBA)一款非常出色的掌上游戏机,该
产品占领了全球90%以上的掌上游戏机市场。
抛开游戏功能不说,GBA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嵌入式系统开发学习平台,因为GBA采用AR
M7 CPU(RISC),拥有240×160 64K色彩色液晶、立体声系统、按键、DMA、通讯口、3
2K的CPU高速RAM(32Bit)和256K外部RAM(16Bit),还有可外接的游戏卡,可扩充至2
56Mbit的FLASH ROM以及用于保存进度的128K EEPROM(或FLASH、带电池记忆的SRAM)。

现在,许多开发者都开始学习嵌入式开发,并购买ARM实验板和JTAG仿真器。从成本的角
度来看,ARM实验板和JTAG仿真器价格不菲,但是非常适合于拥有长期硬件开发经验的开
发者;对于想踏入嵌入式开发殿堂的初学者而言,高昂的硬件价格以及过高的硬件调试
门槛,自然成为阻碍学习嵌入式开发的拦路虎,许多初学者正是因为入门无路而中途放
弃。从许多硬件工程师的开发经验来看,无论是低级的单片机开发还是高级的嵌入式系
统设计,学习重点都应该在软件编程设计上,因为硬件部分都是有成熟的电路,熟悉以
后自然水到渠成。因此,对于初学嵌入式开发的开发者而�� 1fc4 �,GBA也就成为最便宜、最容
易入门的硬件平台,GBA可以让初学者把烦人的硬件调试抛开,而将注意力集中到学习软
件开发。
开发套件                 价格              使用难易程度            备注
ARM实验板+JTAG仿真器    昂贵                 困难             适合于拥有长期硬件开发经验的工程师
GBALine+GBA             便宜                 容易             适合于嵌入式开发初学者

2.GBA硬件平台的特点
从功能上来看,GBA包括声效处理,彩色LCD显示,以及输入输出等功能。GBA的显示屏幕
是240×160像素,可以支持8bit(256色)或16bit(64k色),带有硬件加速能力、支持A
lpha渲染(alpha blending)、旋转(rotation)、缩放(scaling)、镶嵌(mosaic)
等效果。GBA的屏幕模式有6种,分别为Mode 0 – Mode5。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GBA涉及人的手,眼,耳等感觉器官;从开发者角度看,它是完整
的嵌入式系统。

3. 必备的硬件GBALine
GBALINE是为GBA精心设计的一套外设,它完成PCGBA的高速数据交换,以及数据存储
,整套的价格也就百来块钱。
关于GBALine,具体的网址:http://www.sudt.com
编译好的二进制代码需要写入GBA卡带才能在真实的硬件平台上运行,这就需要一套下载
存储系统帮助完成最后的工作,GBALine套件正是为实现此功能而诞生的。该套件包括G
BALine下载线以及可擦写卡带,下载线直接将GBA游戏机与电脑连接,实现高速数据交换
;可擦写卡带用于存储编译好的二进制代码。

4. 如何进行嵌入式开发
GBA的硬件和PC完全不一样,究竟该如何学习呢?难道还要去买GBA开发工具,要学GBA的
开发语言?许多开发者都会有同样的疑问。不必紧张,只要开发者懂得C语言,会使用A
RM C的编译系统,就可以开发GBA程序,使用GBA作为入门级嵌入式学习平台的优点就在
此。目前,在Linux下和Windows下都有免费的编译工具,推荐的是DevKitAdv开发包,该
开发包使用的是GCC编译器。当然,编译效率比较高的有SDT2.51、ADS1.2、Metaware f
or ARM等等,但是这些都是收费的,对此有兴趣的开发者可以自己研究。源代码编辑工
具推荐Visual C++。

5.模拟运行环境
PC端的模拟运行环境可以采用GBA模拟器,例如VisualboyAdvance等。编译好的ELF或BI
N文件用模拟器打开就模拟硬件运行ARM程序。

6.硬件组成

6.1. GBA系统
CPU 32位RISC CPU(ARM7TDMI)/16.78MHz
兼容性 集成8位CISC CPU兼容于GBC,但是不能和GBA的CPU同时工作
内存 系统ROM  16K字节(GBC是2K)
工作RAM 32K字节+CPU外部256K字节(2倍周期)
VRAM 96K字节
OAM 64位×128
调色板RAM 16位×512(256色用于精灵,256色用于背景)
卡带记忆体 最多32M ROM或闪存+最多512Kbit SRAM或闪存
显示 240×160×RGB点、32,768色模拟显示、带有应将加速,支持旋转(rotation)、缩
放(scaling)、Alpha渲染(alpha blending)、镶嵌(mosaic);6种屏幕模式,分别为Mode0-Mode5。
操作 控制键(A、B、L、R、START、SELECT和方向键)
声音 4声道(相应于GBC的声道)+2个CPU直接声道(PCM格式)
通讯 串口通讯(8位/32位、UART、多玩家、多用途、JOY总线)
卡带 同DMG和GBC一样,GBA的卡带使用32针接口,GBA自动检测插入卡带的类型并切换G
BC或GBA模式。GB卡带、GB/GBC双重模式卡带、GBC专用卡带、GBA专用卡带都可以在GBA
系统上使用。

6.2. GBALine下载线, http://www.sudt.com
PC端接口 LPT,自动设置
GBA端接口 SIO,串口通讯
数据传输率 115K Byte/s(随操作系统负荷的变化相应波动,范围:90KB/s~115KB/s)

电源 自供电

6.3. 64Mbit Flash Card
Flash容量 64Mbit
Flash擦写次数 10万次
NV-SRAM 32K Byte,带电池记忆

7.编译环境设置
DevKitAdv是免费的GCC开发包,目前的最新版本是R5-Beta-3,下面将以此版本为例介绍
如何在windows nt、2000、xp平台下使用该开发包。
下载并安装DevKitAdv开发包到C:\devkitadv-r5-beta-3目录,进入该目录运行DevKit-Advance-R5-Beta-3.lnk文件,此时会出现蓝色的console控制台窗口
在c:\devkitadv-r5-beta-3目录下有example、testsuite等目录,现在以testsuite目录
为例示范如何通过命令行方式编译文件。
在上面的窗口中输入命令:
cd  testsuite
make
之后就开始编译testsuite项目并生成agbmain.bin、agbmain.elf等文件,此时就可以
先使用模拟器VisualBoyAdvance运行其中一个文件,或者通过GBALine下载线下载到Flash卡中实际运行。
除了命令行方式之外,也可以自己创建Visual C++的makefile工程文件,这是强烈推荐
的方式。
最简单的入门过程就是这样,祝各位玩的开心!

网友:
狂顶,绝对好贴。

楼主,能加我 QQ 么?共同探讨一下。

楼主:
论坛上的《UCOS2.85+ZLGGUI+PYIME+Photo在GBA上的仿真 》贴子也是本人发的,
是本人寒假用GBA初学ARM的学习成果,建议想学ARM但未买板的网友看一下吧

涉及到
操作系统为  :  UCOSii  v2.85
图形系统为  :  ZLGGUI
汉字库 : 12*12点阵 , 12*6 的ASCII 点阵,
输入法 : 拼音输入法
彩图显示
这些都是不错的内容,相当好的源代码,

网友:
安哥说好贴,COOL!

网友:
需要免费的gba汇编调试器的可以用gba模拟器rascalboy,vba的debug界面很简陋。有银子的可以买no$gba的调试器版本。

网友:
GBA用的cpu是什么啊?

网友:
以前我买了个GBA,美名其曰学习是要学习ARM,最后发现游戏还不错~还有游戏的下载线和烧录卡~

网友:
牛!
也很想买个GBA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只能看看,能力不够,慢慢来

网友:
我也发一个资料,GBA入门的好资料,我只看了一点,希望楼主能能多讲一点。主要是怎么配置开发环境,还有简单的例子讲一讲。

gba_design_guide.chm (GBA开发入门)ourdev_243152.rar(文件大小:491K) (原文件名:gba_design_guide.rar)

网友:
不知道用IAR能不能跑起来呢
^_^
不习惯用GCC 郁闷

楼主:
工程用ADS1.2建立的,没有用GCC,用IAR的话bootloader(用汇编写的)要作些修改,
不过不知道IAR能否生成bin二进制文件,因为在GBA跑是用bin文件的

网友:
看资料 有个不明白的 里面说04000000h I/O,寄存器  的地址是0x04000000
那么我看到的寄存器地址又全部是
06  VCOUNT  -  -  -  -  -  -  -  -  V计数器值  读  0000h

那个不是ROM的地址吗

还有我要是写程序 应该设置放在那个地址,我没有ADS 看不到你的程序ROM RAM的地址设置 谢谢指教

网友:
好像只能串口输出到外面的数据阿
不知道用地址线做IO扩展麻烦不

楼主:
TO 24楼

程序ROM RAM的地址设置在ADS的链接器选项中可以设置

-entry 0x02000000 -ro-base 0x02000000 -map -rw-base 0x03000000 -verbose -first Boot.o -info sizes

更多的细节请看
论坛上的《UCOS2.85+ZLGGUI+PYIME+Photo在GBA上的仿真 》贴子(也是本人发的,本人寒假用GBA初学ARM的学习成果)

网友(2008-09-08):
有没有便宜的GBA啊? 以前没玩过.买部玩玩,再学习
好像GBA也不便宜啊.
ARM7实验板也不贵啊

网友:
模拟器 方便

网友(2010-01-04):
你们都说好
那楼主肯定是个好人
我顶

网友:
强帖,一定要顶!

网友:
So Cool!不得不折服…

网友:
没想到gba还可以这么用,强大!mark

网友:
这游戏机陪我度过了整个初中…

网友(2010-02-24):
mark没想到GBA这么好

网友:
没想到GBA这么好

网友:
非常好的主意!

网友:
GBA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了,真的学习了

网友(2011-01-14):
高些模拟出来的图片,增加些气氛撒~~~~~~~~

网友(2011-08-15):
这个顶一下

网友:
用法的确是启发人啊

网友(2011-12-10):
mark,初学者的福音

网友(2012-02-25):
我也传一个GBA的系统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ZLGGUI,听过我老师说过,是个好东西!至少在学习代码上面。

网友:
以后可得好好学习一下GUI

网友(2012-06-02):
GBA都被我当年玩游戏了,后面卖了加钱换了NDSL

网友:
见过GBA控制机器人,原来GBA是ARM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