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制作小车求大家意见

楼主(2008-03-30):
大家好,初次来到OURAVR,发现这里有很多牛人,故想向大家请教几个问题。本人现在在制作小车,主要想实现寻迹。为日后的竞赛作一下准备
有几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1,我使用的模型是购买的玩具小车改装,里面的电机应该是普通的直流电机吧?在论坛看到大家在讨论减速电机和减速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好处,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本人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基本的名词不懂,很多看不懂,故向大家请教。
2,我准备制作PCB板,使用的芯片是MEGA128,请问大家我的板子上应该有什么模块呢?应不应该包括L298驱动的电路?
3,寻迹的小车是使用2路电机控制不同的转速前轮用万向轮偏转好呢?还是使用后轮两个转速相同,前轮用直流电机控制转向好呢?

谢谢大家

楼主:
诚心征求大家的意见

网友:
我晕,什么都不懂的话,你现在应该做的事不是来征求大家的意见,而是自己上网查资料.

网友(2008-11-06):
搜集资料

网友:
我也刚开始学,想做一小车. 减速电机就是内置了齿轮组的电机. 你可以taobao上查一下,有图的.

网友:
帮不上忙,我也是新手....

网友:
如果你参加电子大赛:

模具车的电机是直流的,不如步进电机好控制,建议换成步进电机;

由于电子大赛基本都不是太追求速度,有步进电机足够了,还可以不用减速齿轮。

驱动可以用L298N。也可以买现成的模块。

循迹可以采用接近开关搞,成本比较高。但是它可以做出很多变通来。到时候你就知道好处了。

也可以用红外对管,买好一点的。至少也得3.5元以上的。就是检测距离10cm以内。再远就要加算法了。(算法好的可以检测40cm吧)(我说的是不调制的)

如果你参加飞思卡尔智能车竞赛:

模具车的电机太小了,无论速度和扭矩都跟提供的电机差太远。另外,你的模型车估计高速撞几下就报废了。

L298N驱动就不行了,至少4片33886并联。不然瞬间提速上不去,内阻大。估计明年大多数人都会用电调的,今年上海大学的就用了。光听电机的声音就知道其强大无比。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检测就是尽可能的远了,这样才有时间来处理。今年亮点是激光管,但北科的面阵扫描,估计会被很多人模仿。看各个学校的实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