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的飞行器驱动电机的选型

楼主(2008-03-30):
看了关于KV值的概念,总的印象是如果是无刷电机只接驱动桨,哪么应该选择KV值较低的为宜,我看到feng_matrix 用的是新西达2212KV1000的电机,在
淘宝上搜索了下新西达2212有以下几款,并且由他们的测试数据,相当的好,看到有KV值为930的,我觉得应该选择KV930的,扭矩会大一些。
新西达2212的价格最低有50的,我打算买个玩玩,浙江的朋友可以到傻猫的模型屋购买,价格是53元

测试数据:

A2212 KV930:
GWS1047桨:11V 12.1A 6430转 788克; 10.5V 11.6A 6270转 750克;10V 10.9A 6130转 710克;9.5V 10.1A 5900转 650克。
GWS1060HD桨,11V 9.9A,7130转,推力650克。10V 8.6A,6690转,推力575克。

A2212,KV1000:
GWS1047RS桨,11V 15.6A,6810转,推力886克。10V 14A,6530转,推力820克。
GWS1060HD桨,11V 13.1A,7630转,推力745克。10V 11.6A,7260转,推力675克。(450-550克的3D配置,3S 12-15C 1000-1500mAh)
GWS9050HD桨,11V 10.5A 8430转,推力681克。10V 9.2A 7900转,推力603克。(300-400克的3D配置,3S 10-12C 800-1200mAh)

A2212,KV1250:

三串锂电可以带9050、9075等桨,两串锂电带1047。

详细数据缺。

A2212,KV1400:
GWS1047RS桨,8V 18A,6380转,推力775克。7V 15.1A,5860转,推力650克。(400-450克的3D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1060HD桨,8V 15.2A,7220转,推力670克,7V 12.7A,6560转,推力553克。
GWS9050HD桨,11V 18.9A,9720转,推力903克,10V,15.4A,9240转,推力816克。
GWS8040HD桨,11V 12.6A,11800转,推力700克。10V 11A,11000转,推力606克。
GWS8060HD桨,11V 17.8A,10250转(破桨了),10V,15.4A,9660转。(600克级别的电动3A 普通固定翼的配置)

A2212,KV1750:
2S锂电,适合HY8×4.3桨;3S锂电,适合7×3~7×5的桨 (售缺)

A2212, KV2200:
本店5043桨,11V 21.1A,18800转,10V 19.1A,17600转。(400-650克级别,高速 飞翼 后推像真机用的配置。3S 15-20C 1500-2000mAh)
GWS8040HD桨,8V 21.5A,11970转,7V 17.8A,10950转。

网友:
2212我有一个,航模上用的很多,但都是单个用。
看电流,最小都要10A,4个一起上的话,至少要40A,电老虎啊!如果是11V 1300mAh的电池,就必须用4块,而且只能飞5分钟(不能把电都放光的),4个电池的重量就有100g×4=400g,一组80元,4个320元。还有4个电机,212。还没飞呢,先去500多银子。

这时,4个电机拉力680×4=2720克。

粗估一下,大概机体(包括电池、电机等)能用去1300多克?还有1300多的余量。够了。不过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
2208考虑一下?

楼主:
2208的KV值有点高

网友:
终于有人在讨论这个的东西了,其实没必要一定要买别人的样品来仿制,那样DIY的精神都没有了.

结构部分不算难,只是电子比较复杂.首先就是电动机怎么选.还有电路板可以做成1mm厚度的,以减轻质量.

我一直在想那四根杆可不可以用钓鱼竿的材料来做.买一根中等质量的钓鱼杆也就几十块钱,还是碳素合金的.可以用好几次.

楼主:
我倒觉得四根杆子用装DIP40封装芯片的那条塑料可以代替

网友:
走先参考后改进的办法比较快捷。

网友:
我觉得电机选型先应该确定下来,国产的电机有没有合适的?还是选进口的? 能找到一个在重量、扭矩、价格三者之间均衡的电机,这个很重要。期待有经验玩家能找到这个答案!

不知道论坛里面那个 JSM 电机怎么样?想试试

楼主:
大家觉得atmel 原装的塑料IC管的强度如何 ,固定方面可以用胶水直接粘合 不用螺丝固定
这个材料好找啊 免费的

网友:
不用试了,那个东西的强度不够。
还有2208有小KV的啊!再说了,只要是拿来做直驱桨用的,KV也高不到那去。

楼主:
有看到塑钢窗的结构码 外面是塑料 里面是金属增加强度的

照flyunlimit这么一说 ,2212适合做大型机  可以带东西

如果要做小型机那就不用这么大的电机了

还有flyunlimit 的分析还有个误区:
“2212我有一个,航模上用的很多,但都是单个用。
看电流,最小都要10A,4个一起上的话,至少要40A,电老虎啊!如果是11V 1300mAh的电池,就必须用4块,而且只能飞5分钟(不能把电都放光的),4个电池的重量就有100g×4=400g,一组80元,4个320元。还有4个电机,212。还没飞呢,先去500多银子。”

看电流,最小都要10A,4个一起上的话,至少要40A,这个指的是满负荷的时候的电流,实际中PWM占空比不是100% 也许是60%,
具体要看机身的重量而定,这个问题我看到有人说过了
电机有48g重  2208大概也差不多吧

网友:
我做结构会首选钓鱼竿,应该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