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2303HX中第4脚(VDD_232)是否可以接3.3V?

楼主(2008-03-31):
请问PL2303HX中第4脚(VDD_232)是否可以接3.3V,如果可以是否能直接与3.3V的AVR单片机的USART接连接?

网友:
当然可以,它就是干这个用的,可以接1.8V,3.3V,5V . 接3.3V当然可以和3.3V单片机直接相连。

网友:
pl2303hx数据手册上写:4引脚:RS232 VDD. The power pins for the serial port signals. When the serial port is 3.3V, this should be 3.3V. When the serial port is 2.5V, this should be 2.5V.好像不能接5v啊,二楼怎么说能接呢?
此外也一直没看懂,这个4脚有什么作用?好像很多都直接与17相连,17输出是3.3v
另外他的GP0和GP1有什么用呢?怎么使用?请高手指教。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个脚可以接1.8,2.5,3.3V,查了一下数据页,是我记错了。

4脚是串口输出信号的驱动电源,接不同电压可以实现和不同电平的设备通讯,如有些设备的串口信号是2.5V,有些是1.8V的,4脚就接相应电压的电源。

17脚是从USB 5V取电后PL2303内部实现的稳压输出,省了自已实现3.3V电源了。所以如果使用3.3V,4脚直接连上17脚就行了,不用自己实现3.3V稳压了。

GP0,GP1似乎只能通过PL2303的驱动程序接口访问,基本上用不到。

网友:
谢谢楼上shark的回答。还想问您一下,你提的输出信号的驱动电源是指什么?如何判断是1.8,2.5还是3.3
以前好像没怎么听有人提过。比如我用的单片机是5v的,那这个电平怎么选呢?如果是3.3v的单片机是不是就选3.3?

网友:
不是判断,而是根据你用的设备来选,比如你单片机是3.3V供电的,如果和PL2302连接,那PL2303的VDD_325就应该接3.3V,如果单片机是1.8V的,那PL2303的VDD_325就该接1.8V ,但如果单片机是5V的,好像不能和PL2303直接相连,可能不可靠,因为按数据页PL2303最高VDD_325只能接3.6V。 尽管PL2303的I/O口可以容忍5V 输入,但5V单片机能不能可靠接收3.3V输入就不好说了。

网友:
【6楼】 shark :“按数据页PL2303最高VDD_325只能接3.6V”。

    1、能否提供一下 PL2303的资料?谢谢!
    2、我看到几个 PL2303的制作资料,好像4脚就接5V电压.

网友:
我也只有数据页,还没有其它资料,不知道VDD_325能不能接5V,楼上如果有相关资料,请传上来吧。
下面是我下载的PL2303HX的数据页

网友:
又查了一下,发现PL2303和PL2303HX电压不一样,不过现在市场上多为PL2303HX芯片。

网友:
我的数据线是PL2303HX(A),4脚如果5V,它的TXD输出电平就是5V的,PDF上说是至多接3.3V。

3.3V与MEGA16 8535 89S52都连接过,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2008-05-03):
是啊,我也见过有的直接把4脚接5v,好像说也能用,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
难道应用PL2303hx做的usb-232的产品,不能用在5v的系统?

网友:
没问题啊,可以直接把PL2303HX 3.3V的TTL电平跟5V的AVR相连,你查看下两者的IO电平范围,能用

网友:
直接把4脚接5v 使用没问题吧?

网友:
同问,见过有人这么做,直接连,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最终答案来了

绝对是不能用5V的 (原文件名:未命名.gif)

第四脚的说明很清楚。
看到了吧,网上到处流传的是PL-2303(没有HX)电路, 使用了PL2303HX以后,就勉强用了,碰巧能用,但不符合厂家的要求。

网友:
并且在新版的手册上,这个脚已经不再命名VDD232了,而是改名叫做VDD325。

2006版说明书的管脚定义 (原文件名:未命名1.gif)

注意有好几个管脚的定义变了。这些都可能是芯片不好使的原因。

现在厂家建议使用D版本,PL2303HXD,管脚又有不同。PROLIFIC的手册难于下载到,大家道听途说集思广益凑合用用吧。

网友(2009-04-27):
尽管是一年前的贴在,看了还是受益菲浅,谢谢!!

本人初次用PL2303HX做下载线,如果还有PL2303系列的经验,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4脚接5v电压 TXD输出TTL高为5v
同理为3.3v  所以用3.3v系统要注意4脚应接3.3v

网友:
问一下EEPROM写的软件哪里有下?

网友(2010-01-14):
pl2303HX资料,记号

网友(2010-04-27):
正在做这个,非常感谢

网友(2011-11-06):
回复 网友A:
最终答案来了

绝对是不能用5v的 (原文件名:未命名.gif)
第四脚的说明很清楚。
看到了吧,网上到处流传的是pl-2303(没有hx)电路, 使用了pl2303hx以后,就勉强用了,碰巧能用,但不符合厂家的要求。

请问你的资料是哪里看到的?能发个链接吗?

网友:
MARK——只是证明我来过!

网友(2011-12-08):
MARK.有个下载线用的这个芯片。

网友(2012-05-31):
收藏16楼,很有用的哈。来了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