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四轴之前需要考虑的一些事情

楼主(2008-03-31):
我们要做怎么养的飞行器,即我们的定位如果
  a:只是为了让它飞起来,并且飞行平稳,自由控制
  b:我们要用于航拍,大负荷的
  c:用无刷电机还是有刷电机
  d:电调是自己做还是买现成的
  e:其他。。。。

网友:
对我说来
还是有个概念在说吧,刚买了振华烂控,先搞个KT板的

网友:
a,必须满足
b,先不考虑,技术成熟后,再扩展
c,得靠高手决定,我觉得能上无刷就更好
d,电调如果可以买也行,自己做可以,前期倾向于买

   我觉得只要能根据这个帖子 “我今天为“四轴飞行器”活动拿到的5台飞行器机械部份,你喜欢那一个?(图)”里面提到的一些参数,确定电机型号以及购买方法后,其他就可以慢慢搞了。

   结构上已经有很多现成图片可供参考,资料已经很丰富了,还可以发挥下自己的创造力。

   另;浆也是很重要的东西,得有购买渠道。

网友:
我再排一下,如果
   用有刷,那么电机、电池的投入少,电调也可以自己做(而且简单),但拉力有限,不能带多少载荷。精力能更多的放在PID控制的实现上。

   用无刷,那么电机和电池的投入就是一笔,然后无刷电调的制作其实足够单独算一个项目了。航模上,只要一个电机,一个电调,2、3快电池都有人喊没钱买。而这里,需要的钱还要乘四!
不过,好处自然多,无刷电机转速稳,自然稳定性好。拉力大,一旦做好了,以后有什么想法都好加上去,声音小,外形也够酷。

楼主:
同意flyunlimit 的观点 搞有刷的先,这样投入的少  投入的资金少  至于要带多少的载荷是后面考虑的问题 ,关键是把东西飞起来飞稳来才是重要的

网友:
同意有刷的方案
有刷的电机转速调节线性较好。

网友:
空气动力学方面.目前我还没看见有人讲过这方面的东西.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平衡的问题如何解决?
另外,螺旋桨的问题,怎么保证它即轻便,又有一定的强度?(见过直升飞机起飞么?我感觉样子有点吓人.)
再有,就是你怎么保证它的飞行姿态?
PID算法中需要反馈,用什么做反馈?